介绍一直非常好的三极管偏置电路

楼主(2024-02-27):
右图,图2-19,温度稳定性比左图好得多。

老衲原来一直没注意,只是凭直觉,用右图的偏置。但没仔细算过。
刚看到书上这篇文章,算一下,就能得出此结论。

补充内容 (2024-2-28 12:02):
很多网友对结论有不同看法,因此,结论不一定准,不作参考。

网友:
分压式偏置的下偏置流出的电流大约是lB电流的10倍以上,因此温度稳定性远大于右图,这是毫无凝问的。

楼主:
非特殊应用场合下,三极管放大电路不需要稳定静态工作点(Ic电流)。

如图,上半图,最简单偏置,不要Re,静态工作点1mA。
最极端情况,放在100度环境运行,温升到120度,β增加80%,加上vbe温升影响,工作点变成2mA,仍能正常运行。见下半图。

(如果初始静态工作点设为0.5mA,那么,放在300度的环境里运行,温升300度,工作点变成2mA,仍能正常运行。
三极管能否承受300度高温,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硅锗两材料的Ⅴbe都为-2.xxmⅤ/℃,只不过锗管的lcbo要比硅管大不少,如仅是Vbe来衡量 ...

对于硅管只考虑Vbe稳定就可以了,锗管Iceo的温度系数比Vbe大的多,所以主要考虑Iceo,而Iceo本质上是Icbo引起的,所以锗管偏置必须在be间接电阻来分流Icbo,锗管除了Iceo这个参数,还有个不怎么常用的参数叫Icer,指be间接一定的电阻后的穿透电流,这个参数就是用来计算be电阻取值的,因为be电阻取得越小穿透电流抑制能力越强,但输入电阻也越低,会影响增益,所以be电阻需要在稳定穿透电流的前提下尽量取大,因此就有了Icer这个参数,实际上衡量锗管能不能用,看Icer就可以了

网友:
所贴的资料内容应该没有错。

因为他说的是,对于温度所带来的工作点变化(注意:是温度,而不是电源电压),右图的电路更有优势。

但问题是,对于温度敏感的电路,通常是dc放大器电路。而一楼图里给出的这2个电路,都不是dc放大器(都是AC耦合至下一级的)。实际应用时,温度方面的这些优势,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仅仅是在信号动态范围上得益一些而已。

楼主:
电压稳定性,两图都非常不好。
论电压稳定性,左图、右图差不多,相差很小,差值可以忽略不计。右图还微好一点。

温度稳定性,算起来还是蛮复杂的。
反正大家也是闲的无聊,算算算。

这种计算,口算肯定是不行的,要笔算。

网友:
这是什么书上的?纯是瞎写的,固定偏置有分压式的稳定?

网友:
再怎么样,图2-17绝对优于图2-19。怎么图2-18不见了。

网友:
书上说的是
锗管偏置采用图2-17,
硅管偏置采用图2-19--但有个前提:额外还设有单二极管或双二极管(串联)的简单稳压电路提供偏置电源(往往高频、中频公用),无线电某期专门有文章说这个(具体哪年的忘了)。

网友A: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硅锗两材料的Ⅴbe都为-2.xxmⅤ/℃,只不过锗管的lcbo要比硅管大不少,如仅是Vbe来衡量温度稳定性恐怕并不太妥吧。

网友:
对于硅管偏置,如果2-17没有RE,那肯定应该用2-19。可2-17是有RE的,说2-19比2-17更稳定,那是乱说。硅管穿透电流虽小,但是其电流放大系数HFE是随温度变化而变化的,所以硅管偏置可用2-19,但绝对算不上很稳定。

网友:
傻瓜都知道2-17更好。

网友:
不比30-70年代,现在电阻便宜了,自然电阻分压偏zhi更具优势。
但细看图一和图二,发现图一用PNP ,图二用NPN,从材料温度特性看,硅管肯定比锗管温度特性更稳定。早些时候一般PNP都是锗管,现在PNP的硅管也很多了! 用电阻分压,硅管肯定是较优的结构。

网友:
若是硅管,图2-19不要Re,这样Vbe按稳定看,硅管自身Iceo可以忽略,剩下的就是要Vbe稳定----所以硅管的这种偏置叫定基流,很少看到叫基极恒流电路的。
若是锗管管,图2-19有Re也达不到图2-17的效果,因为2-17图中的分压点是个Vbe变化基准、参照点。

楼主:
仔细看了一下,对硅管,个人看法如下:

(1)静态工作点的温度稳定性
左图应对β的温度变化好。
右图应对Vbe的温度变化好。应对Vbe温度变化最好的,是最简单的仅仅Rb偏置电路,连Re都不要。
综合考虑,
对于3V电压,左图、右图效果差不多,都是聊胜于无,必要性等于零。
对于6V电压,左图好。
对于9V以上,左图可以做的非常稳定,右图不行。

其实,对于硅管前置放大,除了一些特殊应用场合,如果用阻容耦合,不是多级直接耦合,最简单的Rb偏置即可,Re不需要,分压偏置不需要,左图、右图都是多此一举。
左图的优点仅仅是工厂不用管管子β的不同,适合大批量组装,对性能无意义。

(2)交流放大倍数的稳定性
左图、右图好像一样,都是-β*Rc/rbe,不过,一般好像不管这个。

(3)电源电压变化时的静态工作点稳定性
差不多。

网友A:
如果固定偏置不要RE,那怎么稳定lc电流?

网友:
左图也并不适应不同放大倍数的管子,原因是串联电流负反馈反馈量并不太大,只能说适用一定范围的放大倍数的管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固定偏置不要RE,那怎么稳定lc电流?

固定偏置不要Re的是简单偏置电路,往往是硅管采用,且通常另外有两个硅二极管(3V机以上,或一个硅二极管--1.5V机)的正向压降作为简单稳压的偏置共用电路的。收音机电路图集里有这个规律,无线电期刊里谈“锗管和硅管收音机的偏置电路”的文章里也有介绍(无线电1982.11期36~37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定偏置不要Re的是简单偏置电路,往往是硅管采用,且通常另外有两个硅二极管(3V机以上,或一个硅二极管 ...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
原文的解释似乎不好理解。

网友:
2-19的RE是多余的,RE的负反馈对改善直流工作点的稳定性几乎没有帮助。
2-19改成这样(不过要注意负反馈降低增益),就能利用负反馈改善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定偏置不要Re的是简单偏置电路,往往是硅管采用,且通常另外有两个硅二极管(3V机以上,或一个硅二极 ...

您说的这我都知道,关健楼主只说了去掉RE,并没有说添加补偿元件,这是一,第二,看截图上是怎么说的,是要温度稳定性更高的电路,用图2一19的电路,而不用图2一17分压电路,这不是胡扯吗?
这个截图是围着2一19转的,认为用硅管电路的话,因有RE存在电流负反馈,温度性能就很好了,即使分压偏置也不如它,还省元件。

网友:
21V楼的为电压并联负反馈电路,稳定性好多了,不过输入阻抗低,在射极加RE,形成部分电流串联负反馈,更增加了稳定性,还提高了输入阻抗。

网友:
那就建议多看看硅管收音机电路图吧,实践(别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厂方设计人员应该算是很专业的了吧。

网友:
将Rb上端接到C极就明显好一些。

网友:
第一个图,肯定比第二个好呀,模拟电子电路中讲过的,带有直流负反馈,工作点受三极管的参数不一致影响最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特殊应用场合下,三极管放大电路不需要稳定静态工作点(Ic电流)。

如图,上半图,最简单偏置,不要Re ...

最好是穿透、温漂、降压三方面的影响都要看。其中温度影响穿透、Vbe、贝塔值,,,抓主要矛盾就可以忽略一个甚至两个。

通常简单偏置不带图2-19中的RE,就是通常说的固定偏置(简单偏置),谁固定?是忽略穿透情况下(比如硅管)基极电流不变,俗称定基流,是中性词,不是说定基流就好,定就没有变,就失去了自我调节的余地(当然在忽略某因素条件下),只是某些情况下简单、能用;
图2-17分压电流负反馈,是变基流,是说能够跟随温升等通过Vbe改变而改变基流,从而稳定静态Ic。

有文字说:图2-19(不含RE)+双二极管1.3V简易稳压,使得变频及中放的偏置变得简单、应对电池降压有效。仅此而已。
图2-17肯定是硅、锗都能用,但锗管(除了4管以下的简易机)超外差都只用图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