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波段没台的频率总有一个小声的电台,这个电台大概102.4M

楼主(2024-02-27):
如题,请教这是什么干扰,应该是中频部分的吧,因为不随频率变化,一直有这个小声音,但会随天线,信号变化,声音大小会变。
请教怎么消除?其他收音机没有这个干扰。

网友A:
你是哪一个城市的?

网友B:
收音机自身电路产生的干扰信号吧,就像是假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哪一个城市的?

西安,是fm102.4西安综艺广播

楼主:
引用 网友C:
FM声音大小跟信号强弱无关,是收音机自己的问题。

意思移动天线到一个方向,声音就清晰了,信号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音机自身电路产生的干扰信号吧,就像是假台

不知道怎么产生的,什么原因,可能要弄个示波器看看这个信号从哪里引进的

网友:
是收音机的“性能”不好,但是具体是什么“性能”不记得了,我以前的收音机也试过串进本地最强的珠江经济台。可能是前级没有陷波电路。

网友D:
找一台好一点的收音机接收一下做个比较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
是强中波台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一台好一点的收音机接收一下做个比较不就清楚了吗?

有好的收音机,就这台收音机比较奇怪,想知道原因,我怀疑和音响中有时混入电台声音的原因很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好的收音机,就这台收音机比较奇怪,想知道原因,我怀疑和音响中有时混入电台声音的原因很像

那就是这台机器统调破坏了重新统调吧。

楼主:
找了个德生101的小鸡,更差,到处混台。sony s53系列fm有2次变频,就很干净,没有其他台干扰。

网友:
感觉是强信号窜入音频部分。把电路板加强屏蔽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