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变压器功放电源

楼主(2024-02-27):
手头有两个相同功率三线输出变压器,单个变压器电压低了,把两个变压器次级进行串联组成一个双电源供电电路,给功放电路供电。再把两个变压器中心抽头组成前置供电电路,不知这样是否可行,如示意图。

网友:
理论上行得通,实际上也行得通,就是接线的时候必须注意变压器的同名端不能错,包括进线

网友:
需要提前确定好初级、次级的同名端

网友:
我就这样使用,2个相同~24V变压器,次级串联,输出±36V。

网友:
要把地(负极)连接做好,两组电源共用一个连接点,容易引入交流声

网友A:
行,只要地线对了,其线随便接,要求不高怎么接都行,不用管同不同名端,反正出来的都是直流电。

网友B:
可行是可行,但是前置和功放要完全隔离,电路存在压差,一旦直接连上,那就得烟花

网友:
完全可以,变压器次级串联是天然可行的,如果次级要并联就得参数高度一致,注意同名端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只要地线对了,其线随便接,要求不高怎么接都行,不用管同不同名端,反正出来的都是直流电。

他这样是先串联再整流,肯定要注意同名端的,如果是先整流再串联就无所谓了

网友:
20 多年DIY的5534+场管功放。
用的双电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行是可行,但是前置和功放要完全隔离,电路存在压差,一旦直接连上,那就得烟花

搞不好真的是烟花。。。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可以,串联绕组注意下同名端,还有地回路要单点接地。

网友:
和功放电路一起画出来有助于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