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包铝线工艺要求怎样?成本如何?

楼主(2024-02-28):
论坛上很多坛友提到铜包铝线,而我只有见到过铝的漆包线,还没有见到过铜包铝线的实物,我家里有一条内部变成白色粉末软线,我特意把没有坏掉的地方剥开,里面是由多股细铜丝组成,其柔韧性与普通铜线没有区别;用电烙铁上锡与普通铜线也没有区别;特意用刀片刮了之后也没有看到白色的铝,刮完后用电烙铁上锡与普通铜线也没有区别。难道这就是所谓的“铜包铝线”?
     铜包铝线工艺要求怎样?成本如何?应用前景如何?

网友:
嵊州人最爱用铝线做风扇电机,空载几分钟发热严重,外观看起来像是铜的

楼主:
铜包铁线倒是见过不少

网友:
见过很多铜包铝的网线,不是不能用,但实际使用效果还是比铜的差很多

网友:
喇叭音圈早就有用铜包铝线的。次品网线也有用铜包铝铜包铁线的。元器件引脚很多铜包铁的。微软信号线路还是不能用铜包铁,因为引脚有铁磁性会引入干扰。

网友:
铜包铝用于喇叭线圈减轻重量,这很好。别的场合,例如电机发电机就差多了。

网友:
铝线镀铜,

网友A:
大家常见的铜包铝线其本质是“铝质漆包线”,只不过其外层涂漆类似铜材的颜色而已,常用于线与线之间电压相差不大的场合,如电磁炉加热线圈、微波炉变压器次级等。真正的铜包铝(或铜包铁)线往往外层是不绝缘的,如常见的劣质网线里面就使用这种铜包铝线,用外皮做绝缘。

网友B:
过去的长途载波线路很多是铜包钢线,优点是机械强度大,又保证了导电性能因而被广泛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常见的铜包铝线其本质是“铝质漆包线”,只不过其外层涂漆类似铜材的颜色而已,常用于线与线之间电压相 ...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去的长途载波线路很多是铜包钢线,优点是机械强度大,又保证了导电性能因而被广泛应用

以前见过电话线是铁线镀铜的,有的劣质的75欧同轴电缆芯也是铁线镀铜的。

网友:
见过很多铜包铝的屏蔽线,里面一根是铜芯线,外面的铜网屏蔽层是用铜包铝线组成的,要想焊接外层屏蔽网线要焊接速度快,稍慢就会因为铝芯外层的镀铜损坏,焊锡不沾而无法焊接。

网友:
现在的带绝缘皮的电线导线是不是也用了别的材料?近两年买的电线从0.2平方左右到0.8平方左右 为啥拨开全是白的 不是铜黄色了。。?

网友C:
铜包铝是在毛坯环节就是外边铜皮里边铝芯,铜铝的比例就是那时候决定的,之后拔丝工艺大同小异

依据铜铝的比例不同,铜包铝线的售价比纯铜漆包线一公斤贵一两块钱左右,但由于重量减轻,使用成本依然比铜低

铜包铝不单单是为了减少成本,比如出口的小型家电电机,一套铁芯如果按50赫兹绕制槽满率是72%,同样的功率用60赫兹数据绕制槽满率就降到60%,低于槽满率的最低要求,不适用于自动化生产,如果用加粗的铜线就会增加无谓成本,换用合适的铜包铝线就能满足槽满率要求,可以自动化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包铝是在毛坯环节就是外边铜皮里边铝芯,铜铝的比例就是那时候决定的,之后拔丝工艺大同小异

依据铜铝 ...

原来如此,谢谢解答!
我还有一个问题:有一些铜的软线,放久了里面的线丝就变成白色粉末,难道这些铜线丝就是所谓的铜包铝线丝?

网友:
铜包铝线在截断后几乎看不到铜的颜色,是白的,我所见到的铜包铝铜层很薄,但毕竟有一定的厚度,耐潮湿和氧化和铜线基本是一样的,区别在重量,铝线轻很多

讨厌的是铝软线或电缆,铝做的电线电缆不能频繁弯折,这类线并不是铜包铝,颜色不是发红就是黄色浅,和真正的铝线很易分辨,一看一撮细丝的颜色不一致就有很大概率是铝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解答!
我还有一个问题:有一些铜的软线,放久了里面的线丝就变成白色粉末, ...

这是锌合金

网友:
我只用过铝的漆包线,没用过铜包铝的。做的是一个几千瓦的低效率逆变。
铝漆包线,除非大批量生产,或者单品用量很大,不然成本没有明显优势,铝漆包线也不便宜。
50Hz频率下,根据电阻率算好实际需要的线径,性能与铜线基本没差距。
如果不因为线径加粗而增大铁芯的话,加粗后的铝线重量也比铜线低。
接线处需要铝焊或者冷压,这个维修时比较麻烦。
总之,如果一个东西设计时就是按照铝线设计的,没有问题。如果设计时使用铜线,后期不加更改的直接使用铝线替代,就可能会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去的长途载波线路很多是铜包钢线,优点是机械强度大,又保证了导电性能因而被广泛应用

载波线路是中高频信号。高频有趋肤效应,导线中心用钢材对高频信号没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常见的铜包铝线其本质是“铝质漆包线”,只不过其外层涂漆类似铜材的颜色而已,常用于线与线之间电压相 ...

我很赞同,铜包铝就是绝缘漆包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