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坛友:mf79万用表晶体管测试座怎么拆下来?

楼主(2024-02-28):
入手一块mf79万用表,因电池液腐蚀及受潮,
档位面板脱胶且一角被蚀残缺,想另换一块,
表内电路板已经取出。换这个面板得拆下晶体管
插座,插座在表壳内用一块塑料方块镶嵌粘结,
试了一下,很难拆开。有坛有干过这个活的,
用什么方法能完好拆下这个插座?请不啬赐教!

79表内部

79表内部

三极管座位置

三极管座位置

被粘得很结实,怎么拆下来?

被粘得很结实,怎么拆下来?

网友A:
把黑色的破坏掉就可以拿出来,黑色的自己再找材料做一个。

网友B:
同问!除了暴力破解,还有好法子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除了暴力破解,还有好法子没?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暴力破解容易,但得找材料做,还得有合适的工具。也怕把表壳破穿,那就是搞破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除了暴力破解,还有好法子没?

可爱的老郑小绕,除了有智慧,还有一颗童真的好奇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爱的老郑小绕,除了有智慧,还有一颗童真的好奇心!!!

哈哈,确实有好奇的毛病,为此没少挨累
比如,最近被MF47B的 “测电笔” 功能好顿折腾,刚刚发现了问题,等下发个帖子。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暴力破解容易,但得找材料做,还得有合适的工具。也怕把表壳破穿,那就是搞破坏了 ...

有人说可以撬下来,我试了试,这粘得太结实了。这个表表头也挂了,为了修复它,换这个档位面板,我又搞了块更破的79表,89年的,后盖完好无损,电路部分完好,表头部分也是好的,但奇怪表上壳比砖拍了还惨,不知这个表怎么会破成这样,但又不像拼合表。我就想这个表壳能破成这样,我怎么就拆不下这个晶体管座呢!

后盖表头电路都好,就上壳破成这样了,但还有可用之处

后盖表头电路都好,就上壳破成这样了,但还有可用之处

上壳坏,表头竟然是好的

上壳坏,表头竟然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确实有好奇的毛病,为此没少挨累 。
比如,最近被MF47B的 “测电笔” 功能好顿折腾,刚刚发现了 ...

爱钻研,还总有成果,高人啊!令人羡慕嫉妒死了~~~

网友C:
这个我弄过,硬撬外壳容易破损,用烙铁破坏塑胶框,平口起子磨薄口在塑料框沿边撬,最后只能做个塑料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黑色的破坏掉就可以拿出来,黑色的自己再找材料做一个。

关键就是还要另找东西做。我怕把这个硬搞下来,把表壳也会揭穿一个洞,不知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拿下来,再原样装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弄过,硬撬外壳容易破损,用烙铁破坏塑胶框,平口起子磨薄口在塑料框沿边撬,最后只能做个塑料框

也只能这样了。收拾老表,总感觉是在考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弄过,硬撬外壳容易破损,用烙铁破坏塑胶框,平口起子磨薄口在塑料框沿边撬,最后只能做个塑料框

看来真得破坏性拆解了,我得再如法试一下。谢谢了!另:跟您联系的79表读数盘,您看到消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是你们这样乱搞的?我看你把那六个焊针上的接线全部焊下来,上面焊锡全部去除干净,加热状态下就比较容易 ...

这样粘的,有更好的办法拿下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粘的,有更好的办法拿下来吗?

楼上那兄弟应该只看到过新的那种电路板结构的。设想过比照这个内框用细弹簧钢丝拉直做个长方形(或者用镍片弯一个相同内径的),绑扎电烙铁上,用烫熔的方法使内外分离再快速取下,不过外圈好像不是塑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