硒片整流 交流电压220整流后的直流电压只有88伏 对吗?

楼主(2024-02-28):
按图搭接  26片为一个  做成桥式整流  没接电容  直接测量  交流220伏  整流后的直流电压只有88伏 正常吗?

网友:
80年代玩过,交流声大,不好玩,放弃就一直没玩过。

网友:
硒片儿~是个啥?咋像保健品。

网友A:
就是个全波桥式整流电路,没有电容,出来的电严格说是脉动的直流电,不知道你用啥电压表量的。严格说加了耐压450V电解电容滤波后,用数字万用表量空载应该310V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古董元件,好声。

啥样子?还没见过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像方的猴菇菌饼干。

想不出来啥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全波桥式整流电路,没有电容,出来的电严格说是脉动的直流电,不知道你用啥电压表量的。严格说加了耐 ...

数字万用表  1.4是常规结果  这次用的硒整流  26片是多了点  每片耐压18伏  但是也不能这样结果呀  一半都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字万用表  1.4是常规结果  这次用的硒整流  26片是多了点  每片耐压18伏  但是也不能这样结果呀  一半 ...

估计全桥有一路有断路,变成半波整流了,半波整流+没有滤波,我瞎猜是不是就量出这个数字的电压了
从原理来说,要是我,就弄一现代方桥,毕竟硒整流,不能算复古,还是半导体石机范畴,对音质也不会有啥正面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全桥有一路有断路,变成半波整流了,半波整流+没有滤波,我瞎猜是不是就量出这个数字的电压了

谢谢你的回复  有道理 我回去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不出来啥样子。

图片是8片我的是26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是8片我的是26片

谢谢~这个啊?俺好有个是五片的刷的绿色油。不知道它叫硒片。

网友D:
示波器看看波形。  很多万用表对脉动直流电反应不一。

没接负载的情况下88V是不对的,即使接了负载88V,也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看看波形。  很多万用表对脉动直流电反应不一。

没接负载的情况下88V是不对的,即使接了负载88V, ...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全波桥式整流电路,没有电容,出来的电严格说是脉动的直流电,不知道你用啥电压表量的。严格说加了耐 ...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桥式整流不加滤波应该是220*0.9=198V。您这88V?表坏了吧?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F:
引用 楼主:
数字万用表  1.4是常规结果  这次用的硒整流  26片是多了点  每片耐压18伏  但是也不能这样结果呀  一半 ...

    硒整流器在长时间(大约三个月以上)搁置不用,它的反向电阻便会减小,致使整流器本身的功率损耗增大,这种现象叫做“退性”(储存老化)。退性后的硒整流片,可以通过“冶性”(赋能),
使其恢复工作性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字万用表  1.4是常规结果  这次用的硒整流  26片是多了点  每片耐压18伏  但是也不能这样结果呀  一半 ...

通电5-15分钟断电看看,变压器、硒堆是否发热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硒整流器在长时间(大约三个月以上)搁置不用,它的反向电阻便会减小,致使整流器本身的功率损耗增大 ...

谢谢你的回复  恢复是否就是通电但耐压百分之七八十  放上几个小时?

楼主:
用18伏适配器试验  输出交流电压19.7伏  硒整流后不接电容 是12.44伏  接电容后  15.8伏

网友G:
用4个1N4007替代,经济实惠又耐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恢复是否就是通电但耐压百分之七八十  放上几个小时?

冶性:先将额定电压值一半的交流电压通入整流器十分钟,然后再通入额定的交流电压二小时,所加电压值应当逐渐地增加。冶性时整流器必须加上负载,不可空载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4个1N4007替代,经济实惠又耐用。

白版你好!要说整流  晶体管里碳化硅非常棒  用硒片整流  是放在库房里不知道多少年了  这次看到矿坛一位烧友谈及它们 有图🈶介绍 就想玩一下  听说不如动手实践一下。所以翻出来调试了。弄过了  心也就知足了。发烧就是品尝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冶性:先将额定电压值一半的交流电压通入整流器十分钟,然后再通入额定的交流电压二小时,所加电压值应当 ...

谢谢你的回复!每片耐压18伏  26片 耐压近五百伏。做胆机前级正合适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每片耐压18伏  26片 耐压近五百伏。做胆机前级正合适

500V那你不是半波整流了吗。

楼主:
我有八组  每组26片 两组并联  整流电流大些  四个并联组合桥式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F:
500V那你不是半波整流了吗。

啊,记错了。那你的是每臂26片,这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样子?还没见过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这样啊!俺有一个好像涂的绿色油漆。它叫硒片儿啊~谢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样啊!俺有一个好像涂的绿色油漆。它叫硒片儿啊~谢谢谢

这个是当年幸福250摩托车上的硅整流桥。全新的,包装盒都是新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当年幸福250摩托车上的硅整流桥。全新的,包装盒都是新的。

您这个是硅整流器,与硒片(堆)完全是两码事。您这个整流桥是后期用在幸福250摩托车或东风021后三轮摩托车上的。因为前期的250摩托车都是直流发电机、需要定期保养电枢,故障频频。后期(76年前后)才出现了交流发电机、转子为永磁铁、几乎免维护、用硅整流变成直流电。
虽然它样子和硒堆近似、都是方片状,但不是一样的东西。那个方形片是紫铜的散热片,半导体硅管安在那个凸起的“疙瘩”里。摩托车用的这个硅整流器要比硒堆电流大得多、耐压也更高。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您这个是硅整流器,与硒片(堆)完全是两码事。您这个整流桥是后期用在幸福250摩托车或东风021后三轮摩 ...

谢谢您详细解说。我已经写清楚是“硅整流桥”了。请看图片前的文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您详细解说。我已经写清楚是“硅整流桥”了。请看图片前的文字。

是的、您说的很清楚、我看见了。我只是帮年轻的朋友或没用过您图片上的这种硅整流器朋友们 “算是科普” 一下,毕竟您把这个整流器发在了楼主说关于《硒片》帖子里了。请您不要误会......

网友:
看图片以为是取暖用的什么发热片呢。

网友:
学写下,谢谢大佬分享

网友:
硒堆不实用,发热大,效率低,反向漏电大,这玩意儿就是散热片大,自身相对皮实,能耐一些过载冲击,因为性能不佳已被淘汰。

网友J:
估计你那全波变成了半波整流,用普通数字表(非真有效值表)测出脉动直流电压=220X0.45=99V,加上硒片整流压降,显示88V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J:
估计你那全波变成了半波整流,用普通数字表(非真有效值表)测出脉动直流电压=220X0.45=99V,加上硒片整流压 ...

谢谢你的回复  线接错了  所以成了半波整流了 现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