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面波数字电视频道一“线”打尽

楼主(2024-02-28):
    一、前言
    客厅55吋电视坏了,年前重新购买了,用这个坏电视跟收电子废品的张师傅换了一台32吋的数字电视,放房间(房间原来小电视也能淘汰了)
房间无线网络信号不强,决定:一是接收地面波数字电视频道(与客厅宽带不一样的体验);二是手机蓝牙投屏到电视看视频。
    二、投屏
    买了投屏器,手机蓝牙投屏在电视上看手机发出的视频,信息量大自由选,图像放大效果佳,保护眼睛得健康。
    三、收看地面波数字电视
    1、天线和接收:以前买过一只接收地面波数字信号的天线,找不到了,于是先自制(看效果如何),网上找自制文章,用2mm左右导线做成四菱形天线,网上购买了10m天线馈线,接上天线和插头,插入电视,天线放在室外空调外机的平台位置,搜索信号,接收到32个频道,信号稳定。
    2、布线、焊接:用布线卡子和透明胶带布线,并从原空调孔穿出到阳台再到室外放空调外机的平台位置,准备将馈线与天线焊接,此时馈线离开天线,发现接收效果没有改变,天线馈线就有天线的作用了,于是直接用馈线接收,布好线后,重新搜索,一样32个台,没有发现卡顿现象。
    3、频道数量:20个视频信号,包括中央1、2、4、10、12、13、14、15台和省台市台。12个音频信号。
    四、总结
    (10m)馈线起到天线作用,一“线”(打尽)收全所有地面波数字电视频道(信号)。

补充内容 (2024-4-24 13:09):
后来出现不稳定现象,还是接上四菱形天线,现在多数情况下稳定接收

楼主:
接收的频道情况

楼主:
馈线,布线

楼主:
画面情况

网友A:
意思是,随便找根足够长的电线插到电视机的天线插口就能搜数字电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随便找根足够长的电线插到电视机的天线插口就能搜数字电台了?

先用1m多长的细馈线,接四菱形天线,放在室内接收,只收到5个台
长馈线能不能代替天线,这个试验如果不是个例就好了

网友B:
估计LZ所在的位置地面波信号比较强,所以用一段线在室内也可以收到。本人老家地处湘西北小平原,四周环山,为了接收距离80多公里发射台的信号,使用较好的天线架设在室外仔细调整角度并配合放大器(然后分支给两台接收机使用),才勉强接收到其两个频点21套免费电视频道(6套高清、15套标清)。

网友:
天线放室外应该比室内收台多

网友C: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晒一下插头连接情况?

网友:
楼主买的不是屏蔽线?否则怎么能收到信号。

网友:
真羡慕信号强的地方,怎么弄都行。

网友D:
馈线的阻抗是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馈线的阻抗是多少的?

75Ω
不过没加转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晒一下插头连接情况?

插头连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LZ所在的位置地面波信号比较强,所以用一段线在室内也可以收到。本人老家地处湘西北小平原,四周环山, ...

地图上测距   离发射塔直线距离5.6Km

网友(2024-04-14):
引用 网友B:
估计LZ所在的位置地面波信号比较强,所以用一段线在室内也可以收到。本人老家地处湘西北小平原,四周环山, ...

兄弟使用的是什么信号放大器?能拍个照看看吗?本人想接收隔壁市的信号,大概60多公里左右,八木天线在X宝买了条15单元的,单天线不成要加信号放大器才成。

网友:
年前我自己住的房子也买了一台55寸大彩电,琢磨着也搜索下附近可有地面波信号(本人QTH 皖南 山沟里),翻箱倒柜找到当年给人家装有线电视用的天线插头和打蛋器天线(鱼骨天线就剩大骨头还在,没法用了),测试:三楼阳台用晾衣架将打蛋器支出去,不插配套的信号放大器(香烟盒大小),一个都收不到,插上搜到12个台,其中4个能看,其他8个都打不开,也总算是过了一把数字地面波的瘾

网友:
我在淘宝买过二十多元的8单元鱼骨天线,在珠三角地区,放在屋顶没收到台,不知道是天线太假还是我这里位置不行

网友E:
估计楼主在江苏盐城,距反射塔仅几公里,没有高楼大厦阻档。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楼主在江苏盐城,距反射塔仅几公里,没有高楼大厦阻档。

是的,发射台在市中心,直线距离5.6Km

网友F:
  在我这里还可以收到CCTV-9,CCTV-11,CCTV-17,CCTV国际4个节目,另外还有省台,市台,位置好的还可以收到邻市的电视台。我用9单元的永星天线,有的还加装有线电视放大盒。岳母喜欢收听邻市的FM广播,但信号较弱,难以接收。我从这个UHF天线的馈线分一路接收音机的拉杆天线,问题得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我这里还可以收到CCTV-9,CCTV-11,CCTV-17,CCTV国际4个节目,另外还有省台,市台,位置好的还可以收到邻 ...

还可接收音机,远程接收

网友:
不用天线吗

楼主:
不用天线可以接收,但是效果时而差,后来还是接天线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用天线可以接收,但是效果时而差,后来还是接天线

你那里离发射塔很近吧

网友:
感觉地面波太折腾了,还不如网络直播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那里离发射塔很近吧

是的,发射台在市中心,直线距离5.6K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