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锗管的调频收音机吗?

楼主(2024-02-28):
新人没什么见识,看到全锗管的机器基本都是调幅,问下各位大神有没有全锗管的调频收音机呢?

网友:
除了这些之外,上世纪70年代还有一种“调频差转机”,可以看作村镇有线广播站用的收音机,算一种“专业广播设备”,也是全锗管的。给我印象较深的一点是高频头是用ft>200MHz甚至是ft>100MHz的管子,参数比后来普及机上>500MHz(3DG204),甚至普遍1.1GHz(ss9018)要低很多,然而电路程式居然大差不差。

网友:
有个天津渤海无线电厂海鸥821,和上海春雷3P9-2是我所知道的分立元件的调频收音机。但调频部分都是硅管的。
相对于锗管,在高频电路,硅管有独特的优点。
如果说老式调幅波段收音机,锗管有点数量上的优势,到后期,80年代以后,不管是调幅还是调频,基本都是硅的天下。锗管的优势也就是低频功放电路,因锗管特点产生的“失真”,声音比较暖,比较耐听了。

补充内容 (2024-3-8 14:05):
3P9-2是集成电路的,在此予以更正。

网友:
估计没有,锗管的频率特性好像做不到那么高。

网友:
中波居多,需要学习的内容也很多

网友:
国产的锗管调频收音机没找到。国外的有。

网友:
国外60年代就有全锗管收音机了,当然有调频波段。

网友:
德国,荷兰等国,有不少.

网友A:
蝴蝶802f有调频,是老收音机。

网友B:
根德,卫星205收音机,1964年生产,全鍺管!

网友:
小时候玩过小日的锗调频机塑封的锗管,啥牌的已经记不住了

网友:
锗管不容易工作在调频波段。

网友C:
原因
1、6、70年代,中国基本上就没有调频广抪,因此在普及机中不需要生产调频波段。
2、我国调频广抪是在80年代以后才建立起来的,这时硅管技术己完全战熟,锗管开始日落西山,因此很难见锗管调频机。

6、70年代我国己能生产超高频锗管,采用平面管工艺,去查一下60年代未的晶体管手册,3AG75以后系列、3AG8x系列,其fT普遍在500M~700MH,最高达1GMH以上。

楼主:
很漂亮的机器,谢谢,终于看到一台全锗管f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蝴蝶802f有调频,是老收音机。

谢谢,外形很有特点

网友:
这个黄山的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德,卫星205收音机,1964年生产,全鍺管!

谢谢提供

这机器居然有18个晶体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因
1、6、70年代,中国基本上就没有调频广抪,因此在普及机中不需要生产调频波段。
2、我国调频广抪是 ...

谢谢大神科普解惑

楼主:
还是台10管机,不过这机器是少见,居然没找到一张实物图.

网友:
七十年代初有许多分立元件全锗管调频收音机。

网友:
营口三厂  @ 江湖浪人

网友:
     辽无三厂厂址就在我们村 上个世纪给国营大单位组装过15瓦电台的接收部分和配套的24伏电源 改开之后从小鬼子哪里引进了双卡收录机的生产线 主板 机壳 机芯都是人家的  厂子只负责组装 同时期的产品还有冬兰牌的单卡录音机 和15楼的那款百灵的收音机 厂房就在大辽河的边上 今天已经成为辽河老街的一部分了 河还是那条河 当地人任然管她叫“大辽河” 但是 随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成立了盘锦市以后 营口失掉了河北的两县一区 同时也失掉了辽河的入海口的地位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德,卫星205收音机,1964年生产,全鍺管!

卫星205收音机

网友:
德国人做的收音机,是艺术品,太好了!

网友(2024-05-12):
调频广播开始推广时,锗管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其实当时锗管例3ag50,3ag45,3ag88,96等ft都达到300甚至500以上,但当时调频广播还没推广,这些锗管英熊无用武之地

网友:
国外早期你有很多鍺管做的调频收音机,国内流行调频广播是80年代,那时硅管兴起,所以基本为硅管。其实早在60年代国内已经可以生产Ft300M-1GHZ、台面型鍺超高频管例如3Ag80,3AG87,3Ag96等这类管放大倍数很小基本只有10-20左右工艺问题,做超高频放大也足够了,主要用于航天及军用,做调幅低频率反而不适合,民用基本不可能用,常见的3AG1,3AG223AG28这类是合金工艺Ft最大只能做到200-300左右大多数人印象鍺高频管只能到1-200MHz

网友(2024-06-24):
有 ! 我单位有一台海燕牌子的纯锗管调频差转机,铁壳的,灰漆,灵敏度选择性一般,监听喇叭是四寸的音质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