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修复JVC7600超级录像机

楼主(2024-02-28):
用半个月时间终于完美修复JVC7600超级录像机,这款机器图像很好支持多制式,自录自放效果很好,播放其他机器录制的带子磁极跟踪很差,吧N制调好了,P制图像很好但是立体声音轨时有时无,如果吧P制调好,N制图像很好但是立体声音轨也是时有时无,不能兼顾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昨天晚上我用三盘LP模式录制的磁带(P制式)仔细调整出入导带柱和音控磁头方位角和高度,图像和声音都调到最佳,之后播放P制和N制图像和立体声都很好,看了是LP 磁带立了大功。完美修复

网友A:
这机器的动态磁鼓似乎是家用录像机中少有的,任意倍速播放都能消除杂波,画面干净如专业机。另一个功能是任意倍速播放都能听到音调正常的音频片段,即使是倒放也能听到正常语音片段。

网友:
动态磁鼓------在家用录像机中 头一次听说!

网友B:
这个·录像机,最大特征是 全制式录放,和动态磁迹调整,适合播放多种不规范磁迹录制的磁带,就是更好的兼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录像机,最大特征是 全制式录放,和动态磁迹调整,适合播放多种不规范磁迹录制的磁带,就是更好的兼 ...

是的,这款录像机图像很好,高保真音频音质很好

网友:
好像只有后期jvc才能看到动态磁鼓技术!不过录像机的鼻祖出品的录像机确实牛叉!

网友:
动态磁鼓   第一次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的动态磁鼓似乎是家用录像机中少有的,任意倍速播放都能消除杂波,画面干净如专业机。另一个功能是任 ...

这机器特色就是我说的这些,其它功能和指标与别的机器别无二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的动态磁鼓似乎是家用录像机中少有的,任意倍速播放都能消除杂波,画面干净如专业机。另一个功能是任 ...

任意倍速播放都能听到音调正常的音频片段,即使是倒放也能听到正常语音片段。
这个应该是用上了数字存储技术,纯粹模拟电路做不到这些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任意倍速播放都能听到音调正常的音频片段,即使是倒放也能听到正常语音片段。
这个应该是用上了数字存储 ...

是的,只有数字电路技术才能实现这个功能。
另外你在关于录音带音质的回帖的说法似乎有道理,不知是有理论出处还是你自己的领悟。
给你加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只有数字电路技术才能实现这个功能。
另外你在关于录音带音质的回帖的说法似乎有道理,不知是有理 ...

八十年代末亲自做过实验。用普通的万胜,TDK等盒式磁带在4.76cm/s和一半速度下分别录制由信号发生器送来的6.3Khz,8Khz,10Khz,12Khz的正玄波信号(如果是半速录制频率降低一半),然后以正常速度播放,6.3Khz~10Khz高频段输出电平,半速录制的带子要比正常速度录制的高2.5~4DB左右,如果用2种速度分别录制音乐节目(信号来源于SONY广播级开盘机+专业录音机录制的试机盒带),2种速度的带子在同一个机器上播放对比,慢速录制的听感透亮度明显提升。以上实验除了仪器参与测试之外,其它均是最普通的材料,那时候厂子里生产收录机用的是无锡产四十几块钱的配套机芯。磁头也是几块钱的普通货,以上内容仅凭回忆,由于年代久远不能确保描述上准确无误,但是音质好这点是肯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八十年代末亲自做过实验。用普通的万胜,TDK等盒式磁带在4.76cm/s和一半速度下分别录制由信号发生器送 ...

单频信号可以用来进行快慢速对比录制,正常的乐音信号怎样降低一倍速度不好解决哦。开盘机可以把38速磁带降到19速播放或19速降到9.5速播放,但降速播放应该也要考虑修正播放器的频率均衡参数,当然了作为一般使用也可以不用修改。很多电脑播放软件可以加速减速播放,值得一试。

网友A:
半速录制常速播放,信号源的高频噪音在播放时变成了倍频噪音,被移到听觉上限之外或者被播放系统抑制了,所以显得很干净。磁带固有的底噪可以利用杜比电路进行衰减。还有个问题是速度不同均衡网络也不同,中高频被过分加强,听感上觉得更明亮了。都是我的臆断,还请大师们匡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频信号可以用来进行快慢速对比录制,正常的乐音信号怎样降低一倍速度不好解决哦。开盘机可以把38速磁 ...

那时候没有数码设备,我前面帖子说了,是SONY广播级开盘机母带声源,用专业盒带录音机录制试机带,再用试机带转录到空白带,均衡参数我在那个帖子里就说了,需要适当修改

网友:
可以利用具有多段频谱调节的播放器(调音台)半速录制多个单频信号,常速播放时记下各频点,作出频响曲线。多次试验,找到最理想的半速播放频谱,然后就很好计算均衡网络参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半速录制常速播放,信号源的高频噪音在播放时变成了倍频噪音,被移到听觉上限之外或者被播放系统抑制了,所 ...

杜比系统应用局限性比较大,需要磁带和播放系统都带有杜比功能才可实现,半速录制的带子任何机器上都通用,不受任何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杜比系统应用局限性比较大,需要磁带和播放系统都带有杜比功能才可实现,半速录制的带子任何机器上都通用 ...

如果不在意磁带固有的底噪当然就不用考虑引入杜比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