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雷703,70年一个当连长的回家相亲就背着一部,我还在玩单管来复机

楼主(2024-02-28):
22年在一个废品店看到五级伤残的703。20元买回来了,整体问题不大,关键零件不缺,打理出来,灵敏度很不错,前几天网购一个65MM32Ω小喇叭,正好配上

楼主:
开始是狗都嫌弃的样子

网友A:
厉害,这样的修复是挑战自我了

这机是32欧居然

网友:
善待老机,功德无量!

网友:
花20元救活一台老鸡不亏,谁让咱喜欢这玩意呢

网友:
惨不忍睹的板子……

网友:
        从密封双联上的绿锈可以看出来受潮比较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这样的修复是挑战自我了

这机是32欧居然

这机是32欧居然------没有输出变压器,是不是32欧及以下的都可以?

网友:
第5张图片中。有2块熊猫B802机芯。看来楼主的存货不少啊

网友:
复刻一块板子啊

网友:
·太厉害了  这样惨不忍睹的板子都能修好  佩服至极。

网友:
703机的特点是:

①中放单独用屏闭盒屏蔽,能有效地防止930KC附近的自激;
②无输出变压器,避免了输出变压器由于矽钢片的非线性失真引起的声音难听。
③使用当时以到直到现在还是最先进的方屁股内磁钴磁喇叭,大大地减少了中频变压器、中波和短波1磁棒的磁化,提高了磁棒线圈、中周的稳定性和Q值,从而提高了机器的灵敏度。
④中波和短波各用镍芯和锰芯磁棒两根,中间用环氧树脂粘合而成,提高了机器的磁棒线圈的Q值,从而也提高了机器的灵敏度。
⑤短波1和短波2共用一个振荡线圈,使电路简化了不少;
⑥有单独的短波展扩微调;
⑦机器的拉线盘有一个放大轮,使机器的频率显示界面开扩;

在那个年代,本人用红木做了一个703的外壳,在商店购得了部分晶体管的元器件,刀刻了一块703的线路板,化了大约半年的时间自已制作了一只703的机子。现在提起这只机器,感到特别地亲切。

703机子的扬声器是25欧的方屁股钴磁喇叭,不是32欧的。

网友:
买到32欧喇叭?那是比较好的;我的原机采用25欧,后来的型号改成16欧了;其它产品大多采用8欧。
最早的OTL有用32欧的,是比较接近输出阻抗的。32、25都是过渡产品,后期OTL16、8欧的。

网友B:
就想知道32欧喇叭的店铺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想知道32欧喇叭的店铺链接。

PPD的,只不过是拆机件,测试了一下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PPD的,只不过是拆机件,测试了一下没问题

想知道32欧的喇叭的喇叭屁股怎样? 以前也有各种小屁股的喇叭,但小屁股的喇叭比较容易退磁,用了一段时间磁性会退去,磁性没有以前强了,喇叭的输出功率没有以前那样大了,声音变轻了,经试验唯有钴磁喇叭的磁性始终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32欧的喇叭的喇叭屁股怎样? 以前也有各种小屁股的喇叭,但小屁股的喇叭比较容易退磁,用了一段时间磁 ...

32Ω就是这样的,是拆机件

网友:
大师很多装备呀!

网友:
机器坏成这样还能修好厉害

网友:
修这样的残机真的要有耐心,不然搞不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PPD的,只不过是拆机件,测试了一下没问题

703机子还有一个非常有用的拆机件──输入变压器。这个变压器是6V的,其初级圈数很多,一般的输入变压器没有它那么多,这使得低音的传输损失变得很少,在以后爱好者在装其他的机器时这个变压器都能用得上,是个小体积的值钱的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3机子还有一个非常有用的拆机件──输入变压器。这个变压器是6V的,其初级圈数很多,一般的输入变 ...

买回来时变压器的漆包线已经裸露,我二楼的照片看得到,拆下来爆嗮几个太阳,还好,没问题,就是几个晶体管都缺胳膊少腿,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回来时变压器的漆包线已经裸露,我二楼的照片看得到,拆下来爆嗮几个太阳,还好,没问题,就是几个晶体 ...

锗晶体管可到一般机器里去拆,这个比较容易找得到,但是如果买“新”的,恐怕要么是质量不好,要么是假货据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