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正常吗?

楼主(2024-02-28):
最近正在组装一台电子管中波收音机。用扫频仪调试中频,得到如此的曲线。,这已经是最好结果。无论如何努力,也不能调得再好一点了。请问大家,这个正常吗?第一次组装电子管的机器,情况不熟悉,正常与否,还是请教吧。调试结果,去掉扫频信号后,手只要靠近6A2的信号栅,就会有很大的感应噪声,似乎很灵敏。可变还没有安装。这样的情况,据我的经验,一旦安装统调好,收音机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情况如下:用的中周是633的1和2,扫频仪扫频范围是440--490KHz,屏上每格为5KHz。输入6A2信号栅的扫频信号幅度2毫伏峰峰,衰减10分贝。

楼主:
把中周安装到底板上后,曾进行过冷调试,结果是这样子的:

楼主:
冷调试时,扫频仪的扫频范围设置与一楼相同,仅信号幅度不同。
无论如何,也调不出这样的图来了。

楼主:
在我的认知里,电子管机的中频曲线,带宽最少也要达到8KHz以上。可实际,远不是这回事。认知与事实,差别过大。一下子还理不顺这层关系。

网友:
试想,如果中周的两个线圈能调整他们偶合的距离,不知道能否改善?

楼主:
主要是与冷调试时的图形相比,频宽有点过于狭窄。

网友A:
给你个633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633的说明。

谢谢于版提供资料。这个我也收集的有。但现在,实际调试,怎么调不成图上的样子呢?

楼主:
看结果,整个频带,不像是两个双耦合,更像是一只单LC。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于版提供资料。这个我也收集的有。但现在,实际调试,怎么调不成图上的样子呢?

任何事物都没有绝对的,不要太较真了,以前装收音机不但没仪器甚至连万用表都没有,照样玩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事物都没有绝对的,不要太较真了,以前装收音机不但没仪器甚至连万用表都没有,照样玩的好。

于版说得是。现在,真的是各种手段应有尽有,调试好收音机的中频,真的不是件困难事。只是,电子管的中周,用了两只,都是双LC回路,调试出的曲线,看上云有点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于版说得是。现在,真的是各种手段应有尽有,调试好收音机的中频,真的不是件困难事。只是,电子管的中周 ...

接上管,搞一下试试

楼主:
刚刚又调试,看这个图,频宽还行:

楼主:
就是两边无法调对称。

楼主:
主要是加大了输入扫频信号幅度。2毫伏峰峰的信号,不衰减,直接送入6A2信号栅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上管,搞一下试试

热调试,已经接上管了。

网友C:
我去年搞FM的10.7MHz中放,也是热机调试状态无论如何都调不出来好看的曲线。最后放弃图形曲线,直接以频谱仪测试增益最大为目标调节,结果是:虽然扫频出来图形很难看,但是听着还行,灵敏度/选择性/音质都满意

至今还想不明白,耿耿于怀,准备着手做新的中放,力争达到曲线好看增益又大的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去年搞FM的10.7MHz中放,也是热机调试状态无论如何都调不出来好看的曲线。最后放弃图形曲线,直接以频谱 ...

电子管中放,以前我没有焊接过。这次焊接,只是感觉,这个电路太爱自激。增益稍调大点,它就开始自激。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子管中放,以前我没有焊接过。这次焊接,只是感觉,这个电路太爱自激。增益稍调大点,它就开始自激。:h ...

是的,调中放最怕自激了!
电子管栅极输入阻抗高,天生的优点,也是致命缺点,加上双调谐中周也是高阻抗状态,栅极回路很容易受到干扰,也容易接收回馈信号,自激

3管的中放还好,总体增益有限,怎么调都稳定
到4管中放(两放大两限幅电路),增益调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往上就自激,而且需要在布局、退耦和屏蔽几个方面下功夫,还是能做到的
往上5管、6管中放都是高手玩的,我还没敢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调中放最怕自激了!
电子管栅极输入阻抗高,天生的优点,也是致命缺点,加上双调谐中周也是高阻抗 ...

好像没有见过4级以上的中放。如果有,请介绍一下,好开开眼界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像没有见过4级以上的中放。如果有,请介绍一下,好开开眼界啊。

有的,陈老师有一系列作品,令人叹为观止!

用国产管仿制马兰士10B中放电路的DIY尝试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59200

楼主:
这个图,有点意思,只是增益稍低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的,陈老师有一系列作品,令人叹为观止!

用国产管仿制马兰士10B中放电路的DIY尝试

他的DIY没有了下文啊?成功了还是肥佬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他的DIY没有了下文啊?成功了还是肥佬了?

有下文的,你没关注而已……

倒仿马兰士10B接收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59200

网友E:
四级6J9中放自激的厉害,一直丢着没处理。

这个很好了,不可能那么理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下文的,你没关注而已……

倒仿马兰士10B接收机

看了那个帖子了。还是没有最终的结果,不知道完工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级6J9中放自激的厉害,一直丢着没处理。

这个很好了,不可能那么理想的。

情况复杂些。当把中频调好后,再次开机,曲线就有了很大的变化,就是当温度上来,开机几分钟后,曲线仍然不会变回以前调整好的那个样子了。这个问题,在晶体管机上没有发生过,至少我还没有遇到过。
调换过中频放大管。换管以后,曲线变化极大,调好后,下次开机,曲线依然与前不同。这是什么情况?
中周磁芯已经用小橡皮筋在螺纹里衬垫,调整丝不打滑。中周也已经固定好,里外都没有可松动的情况。

楼主:
大家碰到过这种情况吗?难道是,我第一次焊接这种电子管收音机,给我来个下马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家碰到过这种情况吗?难道是,我第一次焊接这种电子管收音机,给我来个下马威?

您考虑太多了。

余,十余年前 做过两级中放的中波机,没啥仪器,基本上通电就响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d=165926&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考虑太多了。

余,十余年前 做过两级中放的中波机,没啥仪器,基本上通电就响

我真的没有这么幸运!心里极端期待的开机,等了一会,喇叭中发出了嘟嘟嘟的低频荡声。开始不得其解,这怎么可能?想了想后,先调中周吧。真灵验,中周调好后,这种怪音也没有了。只是,我还没有安装本振,听不到电台声。也可期望的是,本振一旦安装调整好,天线加上,统调后的这台机,效果不会差到哪里去。

楼主:
本振的元件也凑足了,只待焊接调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真的没有这么幸运!心里极端期待的开机,等了一会,喇叭中发出了嘟嘟嘟的低频荡声。开始不得其解,这怎 ...

您是前辈了,肯定实力经验更丰富。

一般来说,先做本震,把本震弄好了,完美走出第一步。
收音机,尽量不要用什么高跨导、高μ值的管子。  稳定压倒一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是前辈了,肯定实力经验更丰富。

一般来说,先做本震,把本震弄好了,完美走出第一步。
...

我用的是6A2,6K4,6N2,6P1这四只管子。目前,正在考虑用什么天线。传统的两米拖线,磁棒,单匝环,还是其它的什么。倾向于使用单匝环。因这天线噪声真的特别低。在现在接收环境极劣情况下,单匝环的优势极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6A2,6K4,6N2,6P1这四只管子。目前,正在考虑用什么天线。传统的两米拖线,磁棒,单匝环,还是其 ...

不不。
中波,在当今环境中。必须磁棒。
别的就不要考虑了。
别说两米。我当时试过十多米的,也就勉强滋滋啦啦收一个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不。
中波,在当今环境中。必须磁棒。
别的就不要考虑了。

海超说得极是,在现今的电磁环境中,2米拖线当天线,只能收到一片噪声,在强大的噪声中,整个度盘仅能收到一两个几乎被噪声湮没的电台信号。所以,如果不是特别怀旧,就不用考虑这种天线了。磁性天线的优势不小。与单匝环天线相比,其体积小,占用空间小,接收效果还好。只是,其引线过长,不易处理。对于这一点,海超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超说得极是,在现今的电磁环境中,2米拖线当天线,只能收到一片噪声,在强大的噪声中,整个度盘仅能收 ...

前辈客气了。
磁棒天线一般都是李慈线的线圈,李慈线比较柔软,当然了,也不会很长,就自然连接就行吧。

楼主:
这台电子收音机,目前来看,有几点是相当满意的:一是交流声相当小,用耳朵贴近喇叭,才能听到一点点的交流嗡嗡声。二是把本振焊接好后,信号栅只加接30厘米长的导线,调节可变电容器,竟然所有的电台都能收到。这是没有天线回路的情况下啊!如果把天线回路统调好,那还不是一个个的电台,清清晰晰地轻易就都收到了吗?
目前,不对劲的地方是,中放有自激。把中放管6K4阴极200欧电阻并联的那只0.047微法电容断开后,才能够抑制自激。用了好多办法,就是消除不了自激。包括在中频变压器线圈的两端并联小到几十K的电阻,都不解决问题。这个,十分地棘手。

楼主:
基本参照的是这个图,只是个别地方有变动。比如灯丝不接地,而是接到6P1的阴极。AGC只控制中放,不控制高放。中放管6K4的阴极加了一个阻容并联支路。整流用的是两只晶体二极管。等等。

海鸥664电子管收音机

网友:
換只6k4试试.

楼主:
这个活,干了,还干了不止一次。开始我也怀疑是它的问题,可我手里有十几只6K4呢,换了几多只,都自激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活,干了,还干了不止一次。开始我也怀疑是它的问题,可我手里有十几只6K4呢,换了几多只,都自激呢 ...

6K4的跨导不很大,应该不易自激啊。
把屏极对栅极接一个十几到几十P的小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6K4的跨导不很大,应该不易自激啊。
把屏极对栅极接一个十几到几十P的小电容试试。

这个十几P到几十P的小电容不好找,耐压高啊。

楼主:
是不是这个原因呢?我实际焊接时,没有把6K4的这两只管脚连接起来,因为测量时,这两只管脚内部是相通的。

海鸥664电子管收音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十几P到几十P的小电容不好找,耐压高啊。

好找,
这种小电容一般都耐压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找,
这种小电容一般都耐压很高的。

明天,我就按这个方法试一下。用一只单连空变,调节一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个原因呢?我实际焊接时,没有把6K4的这两只管脚连接起来,因为测量时,这两只管脚内部是相通的。
...

6K4的内部就是抑制栅极跟阴极已经连接了。这条线有点画蛇添足。
用表测测 管子,是否内部真的连接了。
因为据坊间无根据的传说,上海6K4生产过很少量 内部不连接的。然后北京、曙光等就生产“官方”版不连接的,定型号6K5

楼主:
引用 网友B:
6K4的内部就是抑制栅极跟阴极已经连接了。这条线有点画蛇添足。
用表测测 管子,是否内部真的连接了。
...

已经测了,是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6K4的内部就是抑制栅极跟阴极已经连接了。这条线有点画蛇添足。
用表测测 管子,是否内部真的连接了。
...

今天下午,我把本振焊接好了元件,接了一只可变电容,仅接了本振连,天线连没有接,在6A2的信号栅接了一小段导线,是一根两端都是鳄鱼夹的电源连接线,竟然能接收到中波所有的电台信号,声音很大的,与有天线回路且统调良好的情况有的一比。电子管机,灵敏度,真的没得说,真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午,我把本振焊接好了元件,接了一只可变电容,仅接了本振连,天线连没有接,在6A2的信号栅接了一 ...

这可能就是6K4自激,形成 再生了吧

楼主:
6A2的信号栅,为了测量时能够顺利加载扫频信号,我在栅极与地之间接了一个510K的电阻,还接了一个220P的云母电容用于外接信号。这个做法,还是很不错的。给外加信号创造了方便。现在接了一小段导线,竟然能够很好地接收电台信号了。

楼主:
今天,找到了一个抑制自激的办法:在6K4栅极与中频变压器的G端之间,原来是一段导线,现在把这段导线换成一只1K的电阻。这个方法,有效地阻止了振荡的发生,没有了那种令人讨厌的嘟嘟声。6K4的阴极电容也已经正常接地了。

楼主:
找到了一种准确测量这种电路测量本振频率的方法:

楼主:
上面的测量方法,由于频率计与本振的LC回路没有相互影响(较小),所以可以用来准确测量本振的频率。我实测,对于一个正在正常接收的电台信号,把频率计接在振荡线圈抽头时,频率值是1232.2KHZ,这时,由于频率计的接入,电台信号的声音强度会明显地变弱。把频率计改接到屏极,测量的本振频率是1218.0KHZ,频率计的接入,丝毫不影响电台信号的接收。这说明,此时频率计的接入,对本振频率无影响。
     令我不解的是:为什么,在屏极测量的频率值,会比在阴极测量的数值低14.2KHZ呢?

楼主:
依照我个人的认识,在阴极接入频率计时,由于测量探头的分布电容的影响,测量的频率应该是变低啊。

楼主:
从电台信号强弱变化情况来看,在屏极测量本振频率,应该是最准确的一种方法。
我还试图从信号栅测量本振频率,但这里,无法得到稳定的测量值,读数变化较大。受外界影响显著。

楼主:
频率753KHZ,是个什么电台呢?中国之声?

网友F:
还可以试试灯丝供电变换一下两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找到了一个抑制自激的办法:在6K4栅极与中频变压器的G端之间,原来是一段导线,现在把这段导线换成一 ...

也可以。
能抑制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的测量方法,由于频率计与本振的LC回路没有相互影响(较小),所以可以用来准确测量本振的频率。我实测 ...

不对。频率计 凑进了,根本不就挨上,就能有度数。

要不就得用示波器看,探头选择X1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了一种准确测量这种电路测量本振频率的方法:

下次试试 三极管变频(混频)。我看军机上有采用的,
不用6A2、6U1这些。 就用三极管,如6C某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次试试 三极管变频(混频)。我看军机上有采用的,
不用6A2、6U1这些。 就用三极管,如6C某某。

三极管混频,负载,也就是中频变压器,需要特别设计吧?三极管的奉命长,噪声低,振荡频率高,用三极管变频或混频,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有些信号发生器的振荡回路,就是采用的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对。频率计 凑进了,根本不就挨上,就能有度数。

要不就得用示波器看,探头选择X10。

由于过去没有组装过电子管机,所以,许多事物,对我来说都是很新鲜的。明天,我试下看不接触,能不能测量本振频率。会有什么情况发生。会不会影响正在接收的电台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可以试试灯丝供电变换一下两头。

这样做的目的,是抑制交流声吗?我现在的机器状态,交流声几不可闻。该机抑制交流嗡声的能力极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由于过去没有组装过电子管机,所以,许多事物,对我来说都是很新鲜的。明天,我试下看不接触,能不能测量 ...

正在接收,我估计有可能测出来就是 中频的频率。
你得不让它接收,单独测本震。把变频管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在接收,我估计有可能测出来就是 中频的频率。
你得不让它接收,单独测本震。把变频管拔了

海超啊,非独立本振,把变频管拔了,哪里还会有本振信号?

楼主:
虽然该机天线回路没有安装,最后的调试还没有进行,可是该机目前接收信号的能力已经是极其强大了。在组装该前,我想当然地以为,在现今的电磁环境下,或者天线只能用我的单匝环天线才能正常接收呢。现实是,不加天线回路,照常能够正常接收,并没有想象的强大干扰出现。

楼主:
我的制作实践虽然很局限,不足为据。在无线电制作实践中,我发现,制作良好的整流电源,包括串联稳压电源,开关稳压电源等,不是收音机产生噪音的根本原因。制作良好的电源,基本上与用干电池供电,效果无差别。
收音机的噪音,除了本身的以外,大多都是制作不良而产生的超高频自激,以及天线回路受到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超啊,非独立本振,把变频管拔了,哪里还会有本振信号?

忘记了,呵呵。是变频加本震的。忘记

楼主:
时隔50年,再次听到自制电子管机发出的声音,还是颇有些感想的!想当年不到20岁,自制电子管机,不成功,但音频部分到是可以发出声音。也不知与现在的声音是不是一样样的,反正,听起来怪怪的。

楼主:
下一步,把天线回路接通。争取能够一次成功!期待!

楼主:
这么大个底台,占用空间够大,移动起来还是很不容易的。要把磁性天线制作的能够转动。这个转动机构该怎么制作,不容易设想出来。

楼主:
这机的交流声,实在是太小了,完全不像是一台电子管机,倒更像是远离干扰的晶体管机。天线端去掉那段30cm长的导线时,喇叭里竟然听不到声音,像是没有开机一样。这一点,相当成功,很满意的。

楼主:
暂时使用的图纸是:

楼主:
元件参数在这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机的交流声,实在是太小了,完全不像是一台电子管机,倒更像是远离干扰的晶体管机。天线端去掉那段30cm长 ...

按理说一级中放不应该有这么高的灵敏度。
比较怀疑 哪里形成再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理说一级中放不应该有这么高的灵敏度。
比较怀疑 哪里形成再生了。

估计是我焊接时走线比较乱,因此可能有正反馈的可能。但是如果有导线反馈,则拨动导线会有反应的。可现在没有发现拨动哪根导线会引起再生的情况。
这么高的灵敏度,我也是持怀疑态度的,不接天线线圈回路,仅用一根很短的导线夹持在信号栅,就能够很好地接收电台信号。这个情况,真不多见。这不,两天了,还在寻找导致这个现象的问题所在。
这机,也许是太精良了!当把这段导线去掉后,竟然听不到喇叭的任何声响,没有交流声,没有噪声,没有任何可闻声响。只有当把耳朵紧贴喇叭时,才能听得到一点点的交流声。稍微离开点,就听不到了。不过,人老了,听力下降的因素也要考虑到。

楼主:
还有,现在试机的喇叭是汽车上的,功率大的吓人。可能交流声小时,这个喇叭没有反映。要是换用灵敏度很高的喇叭,交流声可能就上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估计是我焊接时走线比较乱,因此可能有正反馈的可能。但是如果有导线反馈,则拨动导线会有反应的。可现在 ...

我曾经两级中放的机,当然了为了避免自激和啸叫,第二级中放有本级阴极负反馈。
用磁棒天线收本地强台没问题,周边和再远的弱台,需要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两级中放的机,当然了为了避免自激和啸叫,第二级中放有本级阴极负反馈。
用磁棒天线收本地强台没 ...

天线线圈和磁棒已经准备好,两只半可变电容也找到了,是很好很好的两只一对的空气微调,5到30P的,很不错。只等结构安装了。要慎重考虑位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两级中放的机,当然了为了避免自激和啸叫,第二级中放有本级阴极负反馈。
用磁棒天线收本地强台没 ...

我现在用的这只底台,结构设计的不合理:6P1距离第二中频变压器过近了,其发热会导致中周的铝壳变热,这一定会影响中周的稳定性。要想法子把中周与6P1进行热隔离。这种结构的收音机还真不少,难道就不考虑这个问题?
我在6P1外面加了一个铝罩子,不管用,铝罩热的发烫,不能用手摸。这该如何是好?

楼主:
不组装电子管机,这些问题都接触不到。这些问题出现了,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对付。

网友G:
书上说:
普通5灯机配312-3、4的,如果换用312-1、2 ,由于后者增益高容易自激,常见办法是6K4阴极加电阻,100~500欧,并电容,0.047~0.1UF。
1)楼主选择采用的是633-1、2,是三线并绕的中周线圈,增益高于312-1、2,更容易引起中放自激。
2)在普通电路中,6K4屏极电压200~220V,阴极直接接地是一种增益比较高的用法,现在楼主改晶体二极管直流,滤波电阻没有加大,屏极电压大概超出了220V,更易使中放自激。
  个人理解,不一定都对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书上说:
普通5灯机配312-3、4的,如果换用312-1、2 ,由于后者增益高容易自激,常见办法是6K4阴极加电阻 ...

633这套中 周,如何使用才正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书上说:
普通5灯机配312-3、4的,如果换用312-1、2 ,由于后者增益高容易自激,常见办法是6K4阴极加电阻 ...

6K4屏极电压是200V,帘栅极电压是100V。阴极已经加了200欧与0.047微法的阻容并联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书上说:
普通5灯机配312-3、4的,如果换用312-1、2 ,由于后者增益高容易自激,常见办法是6K4阴极加电阻 ...

使用晶体二极管整流后,加了一只200欧大功率电阻,降低约十几伏的直流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晶体二极管整流后,加了一只200欧大功率电阻,降低约十几伏的直流电压。

谢谢指正,我只注意了75#76#电路图了,忘记了已经加了电源输出200欧降压电阻了。

我个人理解633中周除了您采用的栅极措施外,就是书上提到的文字涉及到
阴极负反馈(您已经采用了),不行的话电阻不限于200,还可以加大(~500欧)
屏极电压再降低至200~210V

网友G:
查了电路图尚未发现直接标注采用633中周的机型,但越秀633上用的中周采用633的可能性要大一些,该机6K4阴极电阻300,但屏极电压未知;

阴极电阻有的机型分别采用的是470、500、600欧的;可能每个具体的新旧程度不同的6K4在电路里增益也不同;

不知楼主的电源变压器与红灯是否一致,红灯滤波电阻是2.2k,6K4屏极电压215V;仅就此变压器而言,改半导体二极管整流还得加大滤波降压电阻。

补充:刚刚翻看知道上面楼主的6K4屏极电压已经在200V了;那可能加大阴极电阻比较方便。

注意到633的说明书上说Q值不低于150,具体多少不知道,至少高于312-3-4。
312的谐振数据表里是312-3:110,  -4:147
                               312-1:183,  -2:175      ----这应该是实测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查了电路图尚未发现直接标注采用633中周的机型,但越秀633上用的中周采用633的可能性要大一些,该机6K4阴极 ...

目前各电子管的电压都是正常的。

楼主:
目前比较大的问题是第二只中周被6P1烤的,外壳也发热。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已经在6P1外面罩了一个铝筒,但不解决问题,铝筒发热也极其严重,不敢用手摸的那种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各电子管的电压都是正常的。

明白了。也许只有加大阴极电阻了。当然您通过栅极措施能够不自激就行了。
以上也是借机学习了一下。
我按照红灯711电路装的时候采手里只有312-3/4,当时很想用312-1/2,后来也买了633,但一直没有动手换上,现在看来没有那么简单

楼主:
最新电路图。该图比较接近实物:

网友G:
引用 楼主:
目前比较大的问题是第二只中周被6P1烤的,外壳也发热。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已经在6P1外面罩了一个铝筒, ...

6P1阴极电阻压降在(12V上下、44mA左右),那可能是正常,我感觉6P1单端时都很烫吧,不太敢碰。

由此看来上海144把后两个管子都罩起来还是不错,您可以参照把罩子做大以利于空气对流散热,简单筒状的靠的近或面积还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6P1阴极电阻压降在(12V上下、44mA左右),那可能是正常,我感觉6P1单端时都很烫吧,不太敢碰。

由 ...

我测量6P1的阴极电压比12V低一点,约11.5V左右,这个值也可以。其它电子管各极电压,我纪录在笔记本上,笔记本现在不在电脑旁,但与典型值比较都是正常的。

楼主:
稍后再测一遍各极电压,标到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6P1阴极电阻压降在(12V上下、44mA左右),那可能是正常,我感觉6P1单端时都很烫吧,不太敢碰。

由 ...

6P1的阴极电流,要大于50mA的,除了屏极的44毫安,还有帘栅的7毫安。

楼主:
更精细化的电路图,把灯丝焊接情况也表示出来:

楼主:
该机的交流哼声如此之低,估计与灯丝这样的接法有极大的关系。

网友G:
引用 楼主:
6P1的阴极电流,要大于50mA的,除了屏极的44毫安,还有帘栅的7毫安。

奥,对,谢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奥,对,谢谢指正

目前我制作的这台四灯机正在组装天线回路。然后就是再次校正本振,进行全机统调。该机的表现很是良好,超出我的意外很多。原以为现在噪声环境下必须针对输入回路进行特别的降噪处理,现在看来真的没有什么必要,只是用磁性天线就绝对行得通。敬请朋友持续关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