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电加热拆顽固螺丝

楼主(2024-02-28):
年前维修339收信机遇到波段开关旋钮螺丝锈死不能拆卸,螺丝都拧变形了也丝毫不动。
最后求助坛里高手,高手们纷纷支招,综合了各种方案后,为保全旋钮(毕竟海鲜市场买一个也要20元),采用了保守的热胀冷缩法,大禹治水的招。
短的一颗螺丝用电烙铁加热,把电烙铁温度设置到400℃(这里用的是温控电烙铁),然后杵到螺丝上传热,刚开始因为温差大,电烙铁一直在加热,等到电烙铁加热频率降低后(加热指示灯亮的间隔变长)说明电烙铁和螺丝的温差变小了,这时浇水让螺丝急速冷却,然后再加热,如此反复3次后轻松拆下螺丝。
第二颗长螺丝用电洛铁没有效果,可能因为螺丝长,传热效果差的原因,没有关系,咱们有终极利器,高频电加热器。
把高频电加热线圈套在螺丝上,通电,加热,感觉旋钮温度在60℃时(大概加热了40秒,旋钮手能摸,但是不能长时间放上面),此时螺丝温度大概有个300℃左右,断电,浇水冷却,再加热,再冷却,如此往复三次,轻松拆下。

网友A: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
这个高频电加热装置是自己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
这个高频电加热装置是自己做的吗?

近期事情多,没有心思做。买的,某宝上有,低功率的20-30元,100多瓦的50左右,如果你手里有两个电磁炉尸体,把IGBT拆下来自己装一个也是可以的,电路比较简单,度娘那儿就能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期事情多,没有心思做。买的,某宝上有,低功率的20-30元,100多瓦的50左右,如果你手里有两个电磁炉 ...

好的,谢谢分享信息。

网友:
学无止境!

网友:
高频去绣!

楼主:
谢谢加分,分享是咱们最大的乐趣。

网友:
好办法,多谢共享

网友:
好办法,高频加热对老百姓终于有了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