孪生对管有很高的价值吗

楼主(2024-02-28):
无意中看到海鲜有孪生对管卖,如S3DG6,价格很贵。

硅管性能稳定,穿透电流小,我觉得除非是仪表等精密的场合,一般场合如收音机,电视机,甚至音箱发烧,是用不到的,大家以为如何?

业余非要用的话,把两个硅管绑扎在一起,用环氧树脂把它们封装在一个容器里,应该和孪生对管差不多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国产S3DG6性能不会赶得上现在的两个90系列管子。

我说的这事距今有40多年了。要知道、那年头不舍得花 “大钱” 是买不到合格品质的三极管的。其实不是不舍得、是真没钱呀......

网友:
孪生管参数不一定严格对称,关键是抑制温漂的作用比较突出,孪生管两个管子用的是同一块硅材料上的,一致性比较好,在当时的生产条件比依靠挑拣配对的管子好一些

网友:
绑起来还是两个不同的晶体管
从一个晶圆切下来形成的,那叫“孪生”。

这价格,同极性,异极性都有,它不香吗:

网友:
如果是互补对管还有点意思,同型号对管没啥用了,现在的工艺同批次的管子一致性非常好配对太容易了,成本比对管低多了。

网友:
这型号管子我原来有,是别人送的,镀金管腿,实测两管子hfe误差在5~10%,Vbe±5%左右,比同期进口管要差。

网友:
古典式的孪生管都很贵。
做功放的输入用的。

网友A:
当年(80年前后)流行做落地式音响,组装10W功放板时用过,因为是处理品、上面没有印字、不知道它的具体型号,只知道它相当于把两只3DG6做在同一块硅片上、各项参数更一致些。记得当年我还测过这对管子的hfe其实并不相等.....

网友:
用来做差分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80年前后)流行做落地式音响,组装10W功放板时用过,因为是处理品、上面没有印字、不知道它的具体型 ...

我也觉得国产S3DG6性能不会赶得上现在的两个90系列管子。

网友:
涉及差分放大的电路,对管就有一定的使用价值。

网友:
OCL功放,必备佳品

网友:
经典的音频用孪生对管因为很多停产了,所以价格较贵。新品的孪生管很多是为了开关用途开发的,用在音频上是不是好用,还得多实践。

网友:
國產對管多的是,幾個軍工半軍工的企業都在寳上有店,搜索下便知。

BJT對管的用處很多,不過性能仍然居於進口管之下。JFET對管國產的也不錯,3DJ5一類的可與進口管有得一拼,不過型號不多。

网友:
业余使用孪生管流没啥用途了(好的也用不起)。最早期是在仪器中大显身手的。业余用热缩管把俩管子缩一起就当孪生管了。

网友:
自从集成电路普及后,孪生对管便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其实运放就是对管的一种变相器件.

网友:
孪生对管,福禄克8840A台表上用了一只,用于一只运放输入端,提高输入阻抗;一台频率计上用了一只,模拟信号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这事距今有40多年了。要知道、那年头不舍得花 “大钱” 是买不到合格品质的三极管的。其实不是不舍 ...

很有同感,那时买零件以买处理品、等极品为主,正品根本不会去考虑,贵啊买不起!还好,那时上海能买到测好参数的处理品、等级品管子,对装机来说就比较顺利,有些管子用了几十年还是好的。

网友:
挛生管我买过场管,参数一致性牛比

做差分放大蛮好的,对我其实没用,买来满足以下收藏,adi的SSM2212当时没买,有点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