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你们看样东西,猜猜是啥?

楼主(2024-02-28):
前面有个大风扇散热,没拍进去

网友:
很像以前用的电机调速用的电阻

网友:
大功率电阻?????????

网友:
         管子有进有出,疑似一个水冷的散热器。至于给什么散热的不好判断。

网友:
新能源汽车的暖风机

网友:
像是空调里面的东西。

网友:
欧洲人的电暖气

网友:
大功率电阻,电机调速用的多。

网友:
电机制动电阻?

网友:
像老式汽车发动机散热水箱?瞎猜的

网友:
制动能量回收(消耗)装置,我在矿山看到过200吨矿车上有类似这个东西,下坡时烧的通红

网友:
给电瓶放电用的假负载

网友:
像老款的某特除湿机里的加热器

网友:
从接线电缆看电流不小,从内部结构看电阻不大。

网友:
这个是大功率电阻/负载。以前工作中经常用到,比这大的多,可以串并联做电阻负载,测试设备输出技术参数。功率大的时候都烧红了。输入输出有时候用到200mm²以上的电缆或者铜编制线。

加热应该用不到这玩意儿吧,效率太低太费电。

网友:
软起动电阻@ 字数补丁

楼主:
11楼答案最接近,这个是制动能量消耗装置,一台发动机上装6组这样的电阻丝,刹车或下坡时电磁制动消耗能量的

网友:
好像是个加热器件,有的暖风机就是类似的这种散热片。

网友:
是不是工业用的加热器!

网友:
没看见过

网友(2024-04-28):
烘炉的电阻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