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览电子管技术区后的感想

楼主(2024-02-28):
为了捣鼓红叶电子管收音机,把《电子管技术区》相关文章浏览了一遍。有不少收获。把感想说出来,请各位老师指正。先说天线。普遍都说加装磁性天线后灵敏度和抗干扰性都大大提高。唯一还有点困惑的是:磁棒短一点效果如何?毕竟晶体管收音机几十厘米的磁棒都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很多老师都提供了增加调频接受的方案。个人觉得还是利用现成的集成电路调频收音板比较容易成功。手头正好有几块电调谐调频收音机板。如果利用波段开关将空气可变接到调频收音板的变容二极管处,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用原机调谐旋钮实现调频调谐的。

楼主:
中放部分有三个收获。一是可以测6K4的管脚电压来判断管子是否衰老。二是中周失谐可能是中周中电容损坏会导致。三是可以用6N2增加一级中放提高灵敏度。

楼主:
“60年代爱好者”老师提供了用6N2作二级中放的成功经验。鉴于有文章说锗晶体管检波对中周谐振会有影响,能不能将增加的中放设在第二中周之后?锗晶体管检波放在6N2中放输出?这恐怕要实践检验一下。

网友:
磁性天线有方向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60年代爱好者”老师提供了用6N2作二级中放的成功经验。鉴于有文章说锗晶体管检波对中周谐振会有影响,能 ...

电子管的中放一般用6K4电子管,因为6K4是遥截止管,如果增加一级中放可以用6J1,6N3这一类电子管,6J1一般用在电子管电视机的中放,6N3一般是用在电子管电视机的高频头上,这些都是根据工作频率有关。

网友B:
1. 电子管收音机空间大,天线最低也有14cm, ,空间允许可以加20cm的,磁棒不一定比外接天线好,因为许多人没有外接天线的条件。

2. AM和FM的空连容量是不一样的,这个想法天真。

3. 增加中放级能提高选择性,而不是提高灵敏度,相反中放增加的噪音反而会适得其反,不是声音大就是灵敏度高。红灯的中放够用了,但是没有高放,增加高放是可行的。

网友B:
增加6J1独立本振,改6H2检波加自动音量控制。

变身八灯机。

网友:
上海144内部顶上好像还有铝泊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电子管收音机空间大,天线最低也有14cm, ,空间允许可以加20cm的,磁棒不一定比外接天线好,因为许多人没 ...

空气可变可以串一个小电容减少电容量。只用一连,没有同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6J1独立本振,改6H2检波加自动音量控制。

变身八灯机。

这样就是大改了。我还不具备这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电子管收音机空间大,天线最低也有14cm, ,空间允许可以加20cm的,磁棒不一定比外接天线好,因为许多人没 ...

“60年代的爱好者”的实践,已经证明加一级非调谐中放可以增加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的中放一般用6K4电子管,因为6K4是遥截止管,如果增加一级中放可以用6J1,6N3这一类电子管,6J1一般 ...

我是想在不对原机作大的改动前提下进行优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空气可变可以串一个小电容减少电容量。只用一连,没有同步问题。

串联小电容之后,可变容量范围和曲线不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联小电容之后,可变容量范围和曲线不满足要求。

是滴,容量变化范围要在实践中摸索串联电容的大小,曲线则没啥问题:一不涉及两连同步,二不涉及刻度盘。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指导。

楼主:
度盘照明灯,准备换成LED灯。一则照明灯玻璃已经发黑,估计寿命也差不多了。二则刻度盘背景白塑料片,有受温老化的迹象。6Z4准备换成硅整流管。各管灯丝由桥式整流后的7806稳压供电。灯丝直流供电是希望其能降低交流声并减少开机时对冷灯丝的电流冲击。

网友B:
这个完全没必要,收音机管不值钱

直流可以降低交流声没错,收音机的灯丝整流再稳压,只能另外用变压器,本身灯丝是不够的。

直流能减少开机冷冲击,这个第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完全没必要,收音机管不值钱

直流可以降低交流声没错,收音机的灯丝整流再稳压,只能另外用变压器, ...

稳压器输入输出端都有电容。电容的电压是逐步升高的。等于灯丝电压也是逐步升高的。这样就减缓了开机对灯丝的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完全没必要,收音机管不值钱

直流可以降低交流声没错,收音机的灯丝整流再稳压,只能另外用变压器, ...

收音机的灯丝整流再稳压,只能另外用变压器,本身灯丝是不够的。------带电容的桥式整流直流电压要高于灯丝电压有效值。停用6Z4后,灯丝绕组负荷下降,灯丝绕组的输出电压还会有点升高。直流稳压在6伏,各管灯丝电流也会略有下降。

网友B:
玩得开心就好,祝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完全没必要,收音机管不值钱

直流可以降低交流声没错,收音机的灯丝整流再稳压,只能另外用变压器, ...

这个完全没必要,收音机管不值钱-------不明白你的意思。我前面已经说了,是在对原机不做大的变动的情况下进行优化改进。保证在需要是可以恢复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得开心就好,祝成功

谢谢。总要先讨论成熟才好准备材料,然后再动手。

楼主:
6N2做中放,拟将其板极与地断开。串接一个小电感后再接一个20K电阻到电源。板极接一个电容(510P?)到检波二极管。电容后接一根线到音量电位器作为检波输出。第二中周的次级下端改接一个电容到地。这样行不行?这半个6N2还要加什么元件,我是一点数都没有,请版主和各位老师指教一下。

网友D:
80年〈无线电〉,82年〈现代通信〉分别介绍过用三极管和JFET增加一级中放电路,与6k4直接耦合,13v工作电源取自6P1阴极,相对比较简单

网友E:
短一点没问题的。指向性稍微差点,但不是很明显。性能稍微差点。

总之是可用的。不过电子管的机器一般壳子都比较大20cm的磁棒问题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短一点没问题的。指向性稍微差点,但不是很明显。性能稍微差点。

总之是可用的。不过电子管的机器一般壳 ...

手头只有一根短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80年〈无线电〉,82年〈现代通信〉分别介绍过用三极管和JFET增加一级中放电路,与6k4直接耦合,13v工作电源 ...

觉得“六十年代爱好者”这样用6n2做二中放需要的改动最少。

网友F:
尽量用140mm或以上的,如果你收听房间在边户,南京中波还行。我住东边户2楼,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尽量用140mm或以上的,如果你收听房间在边户,南京中波还行。我住东边户2楼,效果不错。

原来有根长的,后来送人了

楼主:
过几天到新街口和网巾市去找找看

楼主:
连续几天测了市电。中午下午确实有225伏,比较高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原来有根长的,后来送人了

我都是几十块买配件晶体管机子拆磁棒,其它零件备用。淘宝也有新的磁棒,但是感觉没有老的黑的光滑,是灰色外表面毛糙,据说效果比黑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都是几十块买配件晶体管机子拆磁棒,其它零件备用。淘宝也有新的磁棒,但是感觉没有老的黑的光滑 ...

现在恐怕是想买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