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手机软件可以测量海拔高度呢?

楼主(2024-02-28):
前些天在央视新闻节目里看到记者到高原风力发电机上采访,对屏幕亮出手机,上面显示海拔高度,我不知道她是使用的手机软件测量的海拔高度,还是使用的带有海拔测量功能的手机,请教一下各位知道的,

网友:
我用的手机自带的指南针app就有显示海拔。网上说手机可以通过卫星定位和自带的气压传感器来测量海拔高度

网友A:
我瞎说啊,我觉得两种都有
软件可以用GPS定位地图,从地图查找海拔数据;
硬件的话得内置气压传感器,应该也能办到,不过我没注意过哪些手机有。

网友:
只知道以前的华为Mate系列手机有气压传感器,P系列没有
不过在开阔地,通过手机卫星定位获取高度数据的精度也不错
以前下载过APP GPS test,一直在用,GPS定位后可以获取实时速度和海拔高度信息

网友:
我现在用的华为mate40pro自带的指南针可以显示经纬度、气压、海拔、磁场、坡度。

网友:
所有小米手机都有这个功能,海拔,气压,东经北纬

网友:
手机,就算带气压传感器的,准确度也不会理想吧;
手机可以通过GPS软件获取当地的大致高度。

网友:
一直没有留意海拔

网友:
苹果手机指南针功能里面有显示海拔

网友B:
借路问问,那位高手做过气压表,气压传感器需要做温度补偿吗?

网友C:
手机指南针自带海拔

网友D:
我的手机带气压高度计,但要互联网校准,坐电梯上楼下楼也能测

网友:
用气压计测高度,因气压本身就不是一个确定值,所以如果用恒定的海拔高度比较,误差是很大的,但如果能确定一下当地当时地面气压,再测相对目标的气压值,这样测出的高度精度还是可以凑活的,一般高度相差10cm,气压计上就可以有很明显的变化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瞎说啊,我觉得两种都有 ,
软件可以用GPS定位地图,从地图查找海拔数据;
硬件的话得内置气压传感 ...

GPS 的海拔高度不是从地图获取的

比如我的 HP 58531 给出的海拔高度,58531 是一个 GPSDO(频率基准),不是定位也不带地图,但它依然给出海拔高度,和手机对比

是一致的(手机拿在手上,比 58531 蘑菇头天线位置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GPS 的海拔高度不是从地图获取的

这个天线架设位置很好,视野很开阔,那么多颗卫星信号的C/N值达到了48以上

楼主:
我手机上就有高德地图,但是不知道海拔功能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指南针自带海拔

我以前用的华为畅享8,在指南针使用时就看到过海拔,后来恢复出厂设置后就没有了,不知道是不是换了小软件,现在的红米NOTE12只看到指南针,没有海拔,是不是要单独下载一个指南针软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GPS 的海拔高度不是从地图获取的

你这个是指南针软件还是手机自带的指南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用的华为畅享8,在指南针使用时就看到过海拔,后来恢复出厂设置后就没有了,不知道是不是换了小软 ...

不清楚呢。现在这个是小米12系统自带的指南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指南针自带海拔

我的NOTE12的指南针只显示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NOTE12的指南针只显示这样

可能跟手机硬件配置有关吧,具体问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E:
GPS 的海拔高度不是从地图获取的

明白了,它是根据相对多颗卫星的位置算出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款app,就叫   GPS海拔高度,用了两三年了

我试着下载“GPS海拔测量仪”,结果是个流氓软件,打开后提示付费,我不想用,结果怎么样也退不出来,最后只能重启手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着下载“GPS海拔测量仪”,结果是个流氓软件,打开后提示付费,我不想用,结果怎么样也退不出来,最 ...

最简单的GPS Test小App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路问问,那位高手做过气压表,气压传感器需要做温度补偿吗?

做了温度补偿也没有,气压高度如果能准,地球上就没有“风”这个东西了,风就是空气从气压高的地方向气压低的地方运动。正常气象条件下气压高度误差可以到200米,极端气象条件下比如台风误差可以到600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手机带气压高度计,但要互联网校准,坐电梯上楼下楼也能测

10来米有反应就不错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指南针软件还是手机自带的指南针呢?

应该是手机自带的,买来时就在“实用工具”里,你的没有可能是厂家故意不给?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天线架设位置很好,视野很开阔,那么多颗卫星信号的C/N值达到了48以上

顶楼天台 可惜南面有炮楼,挡住了一部分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