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求日本J-27录像机,电路图

楼主(2024-02-29):
电源不通电

网友:
电源部分是最容易修的,不用图纸也可以。

网友:
直接把厚膜模块换了吧,再想办法把它的铝散热片换大点,G、L、J系列的通病,J20之后才加了散热片

网友:
请说说故障原因. J27机子出不了图像大部分故障是主板上的一块色度信号处理小板上的几只小电容失效了,只要把这块小板取下来,用新的钽电容换上即可,但具体的操作起来却很困难.

如果光是电源不通电修起来就是非常容易了.电源故障最常见的是电源调整管损坏.一般是把机器的电源组件拆下来单个进行捡修.

网友:
如果通电之后机器完全没有反应,可以这样检查:接通AC电源,在比较暗的环境观察显示屏的灯丝是否可见发暗红光,发光则表明开关电源没有大问题,否则故障在开关电源。如果灯丝发光,考虑的应该是POWER按键的问题(要遥控器可以鉴别)、5V电源问题、MPU上电复位电路问题、MPU问题。由于显示屏、定时、频道选择是独立的单元,即便MPU损坏显示屏应该不受影响。J25/27的机器年代久远,电源部分的大电流焊点有可能裂开导致局部开路、开关电源启动电阻开路、电解电容失效或漏液可能性很大。

网友:
出自《录像机快速检修288例》

网友:
论坛里的朋友真是热心肠,点赞!

网友:
J25和J27完全一样,J27多了一个卡拉OK功能。其余部分完全一样

网友:
维修过电源部份二极管击穿停振。

网友:
家里还闲着两台

网友A:
HD100不出仓,怎么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HD100不出仓,怎么检修?

查一下加载电机驱动IC:BA6219供电端的保险电阻是否开路,一但开路,须先排除加载机构机械故障再更换这个电阻

网友:
查一下加载电机驱动IC:BA6219供电端的保险电阻是否开路,一但开路,须先排除加载机构机械故障再更换这个电阻
我的机器应该是机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