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P3 KT0936MB9 + 蓝牙版本原理图来了,请 chnjyxz 进来确认一下

楼主(2024-02-29):
原理图画完了,因为你也想要一套PCB,所以把原理图发出来你也看一下,如果功能上有需要修改的地方现在还来得及。

采用这个DSP芯片的原因是,灵敏度比Si系列高。顺便也支持一下国产IC。增加蓝牙功能是为了在听广播之余(无好台时)可以连上手机用云听或央视频等APP听网络广播或者看看视频。对我来说有个重要功能是,睡前放在枕头边上听广播看视频不会吵到别人。

大家有空也帮忙看看有没有不妥或需改进的地方。

网友A:
再问:你的24C存储器里写的哪些内容?可以共享吗?或者从哪里能找到?谢谢

楼主:
运放U5可选多种型号,由于库中默认型号为 OPA2340,我就没有改。实际用 AD8692 或 TDA1308,价格更低的LMV358 也可以。

楼主:
功放IC LTK5130增益比8002更高,失真更小,功率更大(这点用不上),关键是它的使能端子是高电平使能,便于增加上电和关机消噪功能。

此电路在开关机和切换波段以及切换蓝牙功能时有消噪功能,防止喇叭有冲击声。

网友A:
请教:Q8和它周围是开机上电防冲击?C34、C36、C38和它们周围是切换音源防冲击?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Q8和它周围是开机上电防冲击?C34、C36、C38和它们周围是切换音源防冲击?谢谢

Q8 是关机防冲击;

那三个电容与Q9等用于开机和切换防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问:你的24C存储器里写的哪些内容?可以共享吗?或者从哪里能找到?谢谢

24C16是备用的,暂时还未写数据。

网友B:
真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看了看这个芯片的介绍,一个很不错的芯片。

2p3 从最早的原始独立原件到采用 AM  FM 两波段的集成电路,现在再加上 DSP 多波段的芯片,一步一步也在升级。
不过现有的 2P3外壳好像没有多波段切换开关留位置,需要修改了。

祝楼主成功,等楼主好消息,

网友C:
电路设计有创意。另外请问,这个电路中波的线圈,是外接环形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设计有创意。另外请问,这个电路中波的线圈,是外接环形的吗

中波线圈就是磁棒线圈,只有一个约400uH的单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看了看这个芯片的介绍,一个很不错的芯片。

2p3 从最早的原始独立原件到采用 AM  ...

波段开关采用一个 2P3T 开关,放在音量开关右侧,需要开一个长方形孔。

网友D:
蓝牙控制么?能显示频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牙控制么?能显示频率么?

蓝牙只是个音频接收模块,控制在手机上实现。

2P3外壳太小了,加不上屏幕以显示频率。

网友E:
感谢,我的水平看不出问题的。

加蓝牙这个思路挺不错,我虽然不太需要但也不反对。

这个机器天线怎么解决,必竟fm要天线的。其实我还觉得不麻烦的话把sw也做上去更好,那样波段开关会变得很复杂,当然在这个制作中不一定能实现。

然后就是那个存储器优化的问题是否在考虑中,我是觉得自动靠台和调台粒度可以考虑不用默认的,最重要的还是看最终调台的手感了。

总之您做啥我就要啥了

正好最近在死磕打印2p3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我的水平看不出问题的。

加蓝牙这个思路挺不错,我虽然不太需要但也不反对。

蓝牙如果不需要,可以不装蓝牙模块。一个模块二三十元成本。

FM天线我用的软线在外壳内部绕一圈的方法,效果还可以,在我这里十几个FM电台基本上都能收到,个别弱台在卫生间用时会有背景噪声。

如果要求高,就要加装外部拉杆天线。你可以找个长度合适的拉杆天线,我在PCB上预留出合适的固定位置来。估计明天就能画完PCB,你要尽早找到把尺寸数据发给我。

短波需要加装拉杆天线才能有效果,还需要加一级放大。由于我对短波不感兴趣,这次就不要短波了。

关于设置存储器,这需要时间来调试具体数据,你如果自己写不了芯片数据,就等我调整好后再一起把写好数据的芯片一起寄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