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个液晶电视电源板求助

楼主(2024-02-2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看看taobao上有没卖的!或找代用的也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taobao上有没卖的!或找代用的也行!

说的轻巧,买什么,知道具体规格吗? 明白损坏原因吗?

网友:
看电容不过2200P

网友:
类似液体是电解电容漏的。这个电容炸了不会漏液。看个头差不多型号10D471K,直径约11MM.再小点是CD222M,直径约6MM。。。一端是接地不?

网友:
ms是两个元件C9和cp2

网友C:
清理干净焊盘,直接开机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轻巧,买什么,知道具体规格吗? 明白损坏原因吗?

1,cp1和CP2是并联的,和二极管D17组成PFC级反封遏止,属于保护电路。2个电容数值可能相等。没有这个电容,也不会严重影响电路的工作。所以,应该不是电路故障主要问题。
2,楼上要你去宝上看看,意思可能是:买一块2手电源板,因为可能比较便宜,如果是2-30元,还用花精力去修板吗?

网友:
简单的故障修一下,麻烦的就换板。

网友:
峰压吸收电容,很多进口家用电器的交流电源输入端都有这种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清理干净焊盘,直接开机试一下

同意您的观点,这种电容一般都是消除尖峰用的,去掉后试机问题不大,如果可以正常开机,就找个1000~2200P之间的1KV电容换上即可

网友:
这种拆机板也就五六十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轻巧,买什么,知道具体规格吗? 明白损坏原因吗?

是你修理,难道上面的型号标识看不到还是看不懂?!有时候二手的也不贵,省去太多时间和精力,

网友:
看样子容量和没坏的一样,好像两个相同的电容是并联的,,101-221差不多,可能是耐压不够损坏了!

网友:
宝上有保用2手板,还是比较贵,200左右,和上门维修比,差不多,可能还略便宜。

既然,保险没有坏,清洗板子再上电,看看400V有吗?(3个大电容处测试)。有400V,PFC级就是正常的。。。。。。。。炸的电容在PFC级电路。

网友:
既然保险没烧,说明没有短路,可以直接通电检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您的观点,这种电容一般都是消除尖峰用的,去掉后试机问题不大,如果可以正常开机,就找个1000~2200P ...

你可能手误打多了一个零
估计220就够,耐压要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热心坛友的帮助下已经修好, 那个CP2电容和CP1都是并联在PFC升压二极管D17上的, 是尖峰吸收电容, 一般容量 ...

您说对,如果是这个电容,切记必须换耐压2千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