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输出方波信号失真求教。

楼主(2024-02-29):
自制的MAIM140功放,用方波测试输出波形,波形上升前沿和下降前沿均突起,个人理解这是高频失真,但又不确定,网上搜索了方波失真的几种波形都没能对上号,在此求助大家我的功放这个失真是什么失真,应该调整功放什么地方。上功放实测方波波形图。方波频率为1KHZ

探头信号衰减打到X10档,Y轴方向一个方格是1V,算来PP大概是40V,

网友A:
測試之前先校準探頭的過衝,再做測試。書上的圖形不要直接套用,不太實際。您的測試結果很正常,高頻并非過衝,而是磁通不能長時間維持導致的下降。

把X軸拉開,看上升下降沿各是多少時間,按這個經驗公式計算您的高端-3dB截止頻率:1/[(Tup+Tfall)*1.5046]

网友:
看书也要小心点,因为有些书的个别内容会胡说八道,别被误导了。前面二楼图片中的图五、图六、图八都是错误的,更正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波测试功放是个关键方法,正弦波只能直观看到信号有无交越失真,消顶失真,但方便可以看到功放的高低频 ...

中毒不輕啊,就此打住。

楼主:
(图二)中,输入到待测放大器A点的方波应是一个标准正方波信号如(图四)。负载电阻R的数值及瓦数应根据放大器的功率来确定。经放大后的输出波形可能是(图四)到(图九)波形中的一种。
1.不沦是低(50~100赫)、中(500~2500赫)、高(5~20千赫)档频率,当放大器B点输出波形均如(图四)
时,就说明被测放大器电路工作正常,频率失真很小。
2.当B点波形如(图五)时,方波的前沿向上抬,说明放大器低、中频频率响应不良。其原因可能是放大电路中
某些耦合电容或旁路电容(对晶体管来说是电解电容)的电容量变小了。这些电容容量减小后,对低音频信号的衰减比对音频信号衰减大,使放大器对高音频率增益大,结果就会造成输出波形前沿增高、后沿降低的现象。
3.当B点波形的后沿如(图六)那样向上提升时,说明放大电路低音频响应过强。其原因一般是由于负反馈电路的
高音频份量过大造成的。
4.当B点波形变成圆顶波形见(图七)时,说明待测放大器对某一个频率的响应过强,即放大器对某个或某一档频
率有峰值。
这种波形说明敌放大器中的耦合变压器可能损坏,或者是耦合电容、旁路电容有问题。当电路中的退耦电容失效,负反馈电路失效或欠佳时也会产生这种波形。
5.输出方波的前沿为圆角见(图八),说明待测放大电路的中、高档频率响应不佳。方波前沿圆角越大,高频响应越差。其故障原因,可能是电路中的分布电容过大或耦合变压器质量不好所引起。
6.输出方波的前沿出现阻尼振荡如(图九)。在低档频率中,说明待测频率范围中点响应过强。如在中档频率出现这种现象,说明高音频响过强。
电路故障原因可能出自:1 负反馈网路失效;2 导线间有漏电现象;3 耦合变压器损坯;4 屏蔽不良;5 负载电阻开路;6 旁路电容器变值等。

楼主:
我的功放失真波形不是图五,也不是图六,到是和图九相似,但图九我知道是高频过冲,只需要增加反馈电阻上所并联的小电容就可解决,但我觉的也不像是图九,所以一时不能确定请懂的朋友指教 一二,在此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測試之前先校準探頭的過衝,再做測試。書上的圖形不要直接套用,不太實際。您的測試結果很正常,高頻并非過 ...

测试过探头,直接从信号发生器输出1V方波,测试方波顶端平滑无问题,经过功放放大后就前沿上翘了,同样的方法,下面是测得另一台功放折波形。频率同样是1KHZ,

网友A:
不用看波形,知道是個方波就行了。方波測試只需要看前後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看波形,知道是個方波就行了。方波測試只需要看前後沿。

方波测试功放是个关键方法,正弦波只能直观看到信号有无交越失真,消顶失真,但方便可以看到功放的高低频响应,有无高频过冲,有无震铃,两种波形测试缺一不可。

网友B:
可能是功放输入回路的阻容元件不合理,如果有输入接地电阻,可以换大一点试试,或者将电容容量换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功放输入回路的阻容元件不合理,如果有输入接地电阻,可以换大一点试试,或者将电容容量换大一点

你说的处理方法适合图5,低中频不良,但我的波形和图5不同,不像是低中频不良

网友:
明显的微分现象,说明RC时间常数太小了,不试试怎么知道?

网友B:
输入RC时间常数小,可以保证高频动态,对于重放交响乐有好处的,也可以不理会,机器不算毛病.
借用Hifidiy一位网友的测试图,NAP140低频方波的确就是这样的.

网友:
你用方波测量,测量的对象是功放这整个负反馈系统的响应。

你测出来的波形显示,你这台功放的相位裕量小于45度,所以,呈现出方波边缘略有上翘的现象。

如果要把方波波形调至你心目中的“无失真”波形,是有办法的。原理是,把功放这个负反馈系统的相位裕量调至约为45度。

具体做法是,把功放的miller补偿电容稍稍增大,比如,原来是47p,可以试试68p。如果你把相位裕量调得过大(超过45度比较多),那么,你将会看到方波波形呈现出“溜肩膀”现象,即是,方波的上下沿处既不是方角、也不是锐角,而是近似为钝角。

网友:
输出标准方波很容易,但是否能改善听感则要根据实际感受调整。  微分过冲积分补,烧热水和掺凉水的平衡,矫正时间常数和反馈系数,楼上的朋友们更有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RC时间常数小,可以保证高频动态,对于重放交响乐有好处的,也可以不理会,机器不算毛病.
借用Hifidiy一位 ...

嗯我明白你所说的意思,但输入信号是1KHZ不是100HZ以下的低频信号,按理前沿是不应该上翘的,1KHZ应该是中规中距的方波这是我的理解如果到10KHZ那就有点圆头了,你看你说借用的图上抽测试的是2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