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调谐2p3-753的各级静态电流应该是多少

楼主(2024-02-29):
我看不同的版本不一样,到底应该以哪个为准?是不是应该以红灯753的原版为准?

网友:
原版的没有问题呀!

网友A:
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之所以会看到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参数,是因为虽然电路相同,但所用的元件参数不可能都相同所导致。因此这个问题,原则上来说是没有精确答案的。比如,变频级的直流工作点,我爱用的数值是0.35毫安。可根据所用晶体管的不同,也可能使用0.5毫安,也可能使用0.15毫安。这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才能最后由调试决定的。变频级的直流工作点,很少会使用到1毫安或以上的数值,这个现象在标准超外差六或七晶体管机中,几乎是普遍规律。

网友:
对于标准机来说,使用0.35左右的电流,是个 不错的选择,噪声低,灵敏度也高,适用于现代放大倍数稍大的晶体三极管作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之所以会看到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参数,是因为虽然电路相同,但所用的元件参数不可能 ...

我看有个版本是ic1为0.4-0.6ma,ic2为0.4-0.5ma,ic3为0.7-1ma,ic4为3-4ma,ic5为4-6ma,ic6、7为3-4ma,可以吗,跟原版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有个版本是ic1为0.4-0.6ma,ic2为0.4-0.5ma,ic3为0.7-1ma,ic4为3-4ma,ic5为4-6ma,ic6、7为3-4m ...

这组参数,一定会是在那台机上完全可以正常工作的参数,做为参考,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有个版本是ic1为0.4-0.6ma,ic2为0.4-0.5ma,ic3为0.7-1ma,ic4为3-4ma,ic5为4-6ma,ic6、7为3-4m ...

这种机型,直流工作点有个普遍规律,不知朋友发现没有。就是变频级的工作点一般不会大于0.6毫安,大多都是0.4-0.5左右。第一中放的,一般取得比较小,大多都在0.5毫安以下,这是为了提高AGC的性能,使其更灵敏。如果只有一级中放,则中放级的电流可能会在0.6以上,大多不会大于1毫安。第二中放的电流,大多都在0.8至1.2区间选取。低放推动级的电流大多会选取5毫安左右,而推挽级的反而会小一些,大多会落在3毫安左右。如果两只管子配对理想,甚至在1毫安左右即可。

网友:
其实,收音机装修的多了以后,这些直流工作点,在测量器件质量时,都是已经确定的参数,上机后几乎不必再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型,直流工作点有个普遍规律,不知朋友发现没有。就是变频级的工作点一般不会大于0.6毫安,大多都 ...

这个参数是福老师的米兹版的双调谐2p3,用的是锂电池3.7伏上的参数,我看是不是可以用在普通双调谐2p3,也就是3.2伏两节5号电池的上面

网友B:
3V全锗管电容耦合双调谐2P3,我装过几台,也调出了自认为满意的灵敏度(和PL330没什么区别,夜晚电台密密麻麻)

以下是参数及电流供参考:
高频部分(4148稳压管0.6V):
1、BG1变频管3AG1B,β选40左右,静态电流0.35-0.45ma上下。调好后可以检测下震荡强度再微调电流(短路震荡线圈次级,测量短路前后BG1发射极电阻上的压降,实测一般0.06V-0.07V左右比较合适,太弱影响灵敏度,太强会增加底噪,频率高端可能还会串进短波电台)
2、BG2第一中放3AG1B,β选60左右,静态电流调到0.4ma上下
3、BG3第二中放3AG1B,β选60左右,静态电流调到0.6-0.7ma上下
(BG2、BG3尽量加中和电容2.2P左右,如果930khz附近啸叫声严重或者有扑扑声降低BG3静态电流)

低频部分(使用红灯753数据绕制的变压器):
4、BG4低放管3AX31B,β选40-60左右,静态电流2ma上下;管子穿透电流尽量小,降低噪音;
5、BG5推动管3AX31B,β选60-90左右,静态电流4ma上下;
6、BG7、8功率放大管3AX31B*2,β选60-90左右,尽量配对,如果有晶体管测试仪可以选β和导通电压Uf一样或相近,穿透电流小的,静态电流调到2-4ma都行,太低小音量会交越失真,太高了费电,音质也不会再有提升;要是有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可以反复调整BG4和BG5的工作点,调出最大不失真功率(波形电压最大,且不削顶)

装过几台都是按这个数据调整,灵敏度挺高无自激。静态电流尽量在20度左右室温调整,冬夏气温变化也不会导致锗管工作点有太大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3V全锗管电容耦合双调谐2P3,我装过几台,也调出了自认为满意的灵敏度(和PL330没什么区别,夜晚电台密密麻 ...

感谢你的详细回答,收藏了,还有点问题是,比如你说的,BG2第一中放3AG1B,β选60左右,静态电流调到0.4ma上下,现有的电阻阻值不是大就是小的时候,无法使静态电流调到0.4ma的时候,偏置电阻可以用可调电阻替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详细回答,收藏了,还有点问题是,比如你说的,BG2第一中放3AG1B,β选60左右,静态电流调到0. ...

可以用可调电阻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全锗管电容耦合双调谐2P3,我装过几台,也调出了自认为满意的灵敏度(和PL330没什么区别,夜晚电台密密麻 ...

很详细的数据,我也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3V全锗管电容耦合双调谐2P3,我装过几台,也调出了自认为满意的灵敏度(和PL330没什么区别,夜晚电台密密麻 ...

这个静态电流数据可以用在其他晶体管收音机上吗,比如海燕b411,红灯754,电压有6伏的有4.5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静态电流数据可以用在其他晶体管收音机上吗,比如海燕b411,红灯754,电压有6伏的有4.5伏的

红灯754大致也在这个范围吧,高频部分电路差不多,754空间大不容易自激,第二中放电流可以稍大一些,要是原机没问题就不用动。
B411有官方提供的电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灯754大致也在这个范围吧,高频部分电路差不多,754空间大不容易自激,第二中放电流可以稍大一些,要 ...

牡丹944A呢,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牡丹944A呢,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得按照原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V全锗管电容耦合双调谐2P3,我装过几台,也调出了自认为满意的灵敏度(和PL330没什么区别,夜晚电台密密麻 ...

现在我组装的双调谐2p3,感觉从低端到高端都是啸叫,都是那种喂喂儿的叫声,不只是930khz附近啸叫,汽船声,是自激了吗,我的bg1取了0.40ma,bg2取了0.44ma,bg3取了0.63ma,应该调整哪个静态电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