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37寸液晶电视需要二次开机

楼主(2024-02-29):
请教师傅们,我家的创维37L98PW液晶电视用了10多年了,最近几个月发现多数情况下需要开两次机器屏幕才亮,开第一次的时候背光不亮,用手电照有图像,请教各位师傅们是什么问题?如何检修?多谢!

网友:
先从电源和背光驱动查起,根据描述判断大概率是背光供电电容挂掉了,很常见的通病

网友A:
拆开看看。是不是有电容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是不是有电容鼓了。

电源部分电容吗?

网友:
最大的整流二极管焊点发热后虚焊,或最大的滤波电容失效或虚焊。

网友:
电源问题

网友:
前些天我的熊猫液晶也不时的需要再次开机,后来是换了背光灯条才好的;

网友B:
没有说清楚背光是灯管的还是LED的,,不好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说清楚背光是灯管的还是LED的,,不好判断

LC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说清楚背光是灯管的还是LED的,,不好判断

灯管的LCD的,LED那时候还没出呢!

网友C:
把电源板上的绿色电解电容都换了,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源板上的绿色电解电容都换了,就OK

谢谢师傅,有空就干!

网友D:
如果是灯管的背光,很可能灯管老化了,灯管在低温下会启动困难

网友:
有图像,不应该先盲目换电源板电解电容。
无背光有图像,-------------灯管,灯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灯管的背光,很可能灯管老化了,灯管在低温下会启动困难

这个电视用的不多,灯管老化不太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