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胆机接地的几点建议

楼主(2024-02-29):
      看过有些坛友的搭棚装机,有些走线好象有些问题。有的仅是接通电路,各种回路没有先后原则,这在高频电路内是不允许的,当然在音频电路中可能无关紧要,不过地线的回路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特此建议(以前可能有坛友已发过,也可能更详细,仅是我没看到),如有就多此一举了,哈哈。肯定还有更多的方法请坛友们补上,帖中有错的地方请坛友们纠正。
     1、电源多电容接法

    2、信号与推动滤波电容地的二种接法

    3、搭棚电容接法

    4、二声道同地与分地接法

    5、灯丝极性接法

网友A:
最近正在焊接一台电子管四灯超外差机。原图是五管的,6Z4被我用两只1N4007给替换了,所以成了四灯机。开机,只有嘟嘟的声音,中周调整后,嘟嘟声没有了,只有轻微的电流声,像是一台晶体管机,没有一点交流哼声。我采取的措施就是用一根粗铜线当作地线,从电源开始,一直走到可变电容。需要接地的地方,就焊接在铜线上。用一条铜线代替底板,主要是便于焊接。在底板上焊,烙铁功率不够,焊不了。还有,灯丝引线的一端不接地,改接在6P1的阴极了。灯丝对地,有正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去看看德机的接线,好多你以为不规范的它就是那么任性的存在,有些夸张的信号线会绕大半个机子入栅,就是那 ...

没那么讲究,人家连FM收扩机都没有一点接地

网友D:
讲的好~学习中。

网友E:
悬接地得就行了  很多情况下  胆艺接地有些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的折腾  不行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看看德机的接线,好多你以为不规范的它就是那么任性的存在,有些夸张的信号线会绕大半个机子入栅,就是那 ...

谢谢!有可能存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那么讲究,人家连FM收扩机都没有一点接地

谢谢!讲得对,调频机有高放、振荡、混频、低放等不可能同点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讲的好~学习中。

谢谢!无事瞎说一下别当真。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无事瞎说一下别当真。

不瞎说不瞎说~接地看似简单但很深奥的。特别是对木匠这种菜鸟更是伸手够不到的。所以更得从头来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悬接地得就行了  很多情况下  胆艺接地有些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的折腾  不行你试试。

谢谢!这就是“任我行”,想怎么接就怎么接,只要满意就好。你的300B胆机做得非常好,赞一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这就是“任我行”,想怎么接就怎么接,只要满意就好。你的300B胆机做得非常好,赞一个。

我丝毫没有别的意思  因为胆机接地  很多种形式  悬空接地是一种安全措施  但是不必为接地太费劲了。我的实践结果是只要接地焊接牢固  基本都可以达到静音的目的

网友F:
地线接得好,防止干扰和电流声

网友G:
凡事两看,新产品刚出来的时候总是要严苛繁琐一点,然后会有一个不断优化的过程,就像汽车一样,开始一大堆没用的东西,然后不断改进越做越简单,但有的人总是吐槽这是减配、新不如旧老祖宗早就说了,大道至简,不简,是因为我们的认知还未达到这个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瞎说不瞎说~接地看似简单但很深奥的。特别是对木匠这种菜鸟更是伸手够不到的。所以更得从头来学。

你这家伙,能发出一张电子管单线圈的推挽图就不是等闲之辈,你称菜鸟,我们就无地自容了,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家伙,能发出一张电子管单线圈的推挽图就不是等闲之辈,你称菜鸟,我们就无地自容了,哈哈。

那天喝点酒拿出来矇事的。酒醒后吓出一身冷汗。拿错图了。真是菜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丝毫没有别的意思  因为胆机接地  很多种形式  悬空接地是一种安全措施  但是不必为接地太费劲了。我的 ...

一点没有介意,就想风趣说一下。上面图中接线本来就有三种(这是电源的0电位,称地就容易误解成接大地,在此纠正),你所称的可能是大地,不知对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地线接得好,防止干扰和电流声

谢谢版主,版主说得好。能在大家的讨论中使我学到更多知识,再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天喝点酒拿出来矇事的。酒醒后吓出一身冷汗。拿错图了。真是菜鸟的~

有你论坛更风趣更活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你论坛更风趣更活跃。

俺不在穷嘴乱叨叨了。误事啊~

网友:
这两个措施真不错,交流哼声的消失,很可能就是这个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讲得对,调频机有高放、振荡、混频、低放等不可能同点接地。

问题是,高频头,中放,低放这些单一单元同样没有一点接地,三管机还不如考究的收扩机低放部分,人家是带音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高频头,中放,低放这些单一单元同样没有一点接地,三管机还不如考究的收扩机低放部分,人家是带 ...

      谢谢!只怪我没有说明清楚,上面图中有分地法、同地法、同地等距(等电位)法和一点法,都是可取的。根据设计构架,不同接法可以用于同一台机,不是只有一点接地可用。不知这样解释明否?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只怪我没有说明清楚,上面图中有分地法、同地法、同地等距(等电位)法和一点法,都是可取的 ...

分级一点接地和整机一点接地,依我看,分级一点接地比较容易实现。以前看到过一篇关于接地的文章,讲的非常细致,甚至还包括元件靠近接地端还是靠近接地端,可惜后来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凡事两看,新产品刚出来的时候总是要严苛繁琐一点,然后会有一个不断优化的过程,就像汽车一样,开始一大堆 ...

       谢谢!你说得对,是从繁到简不断优化,但有些原则并不能优化,仅是改变一下方式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如油车和电车,一个是控制油门一个是控制电门,还有刹车,不管是手刹还是电刹,都是起到同样的结果。所以上面图上列出了几种不种接法,同样是要减低噪声,并不是只有一点接地可用,而是全部可用。

楼主:
      说明一下,上面的图中的接线是全部可用,不是只有一点接地可用。
这几种接线方式都遵守了同一个原则。就是正极电流是从大到小,有电容的进出线要同向,不要有反向(看下图)。负极地线由脏到小和由大到小,不要反向。这里解释一下“脏”字(这是为了区别瞎起的),滤波电容的G极(0V端)称为脏端,因在滤波过程中,G极附近会有整流工作波同频杂波(就是有电位差),胆机的大小信号仅是大小不同,都是同频的。因此,要从电容G极引出线到主回路的0V端,这样就能让脏波不经过小信号处,原则上能改轻干扰。不对和不到的地方请坛友们修正和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正在焊接一台电子管四灯超外差机。原图是五管的,6Z4被我用两只1N4007给替换了,所以成了四灯机。开机 ...

谢谢版主,你采用的是同地接法,图上也有,是从大信号到小信号。图上几种接法都可以用(还有没说到的接法)。这里灯丝接地法是个亮点,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分级一点接地和整机一点接地,依我看,分级一点接地比较容易实现。以前看到过一篇关于接地的文章,讲的非 ...

谢谢!讲得非常好,我也没看到,所以瞎想一通。关于元件接点,个人认为要近热端,G端属冷端,这样能减轻在线干扰。不知对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