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60寸电视色彩不正常(有图)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24-02-29):
如图:请高手指点,不胜感谢!

网友:
背光灯条的问题,
灯珠老化,原来发白光,是依靠灯芯发出的蓝光,激发衬底的黄色萤光物质发出的黄光与蓝光混合,产生的白光,现在黄色萤光物质老化,只剩下灯芯本身发出的蓝光,所以背光变成了蓝色。
某信,某CL,出现这种问题的很多。

网友:
先查逻辑板!

网友:
应该是逻辑板

楼主:
感谢回复,这是外甥家的,屏太大了,不敢动手,请专业的维修店要多少钱?

网友A:
换灯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灯条就可以了

谢谢,不敢动手,没有拆过屏,没有经验.

网友:
换根线试试

网友B:
应该不是背光灯的问题,换一根视频线试试.

网友:
重新插过排线,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肯定要拆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背光灯的问题,换一根视频线试试.

是指高清线HDML吗?

应该不是吧,电视自身的菜单显示也一样

楼主:
不是自家的,不敢弄,搞坏了是要赔的,不能逞能

楼主:
有这个可能,走亲戚看到的,没带工具打开电视测量确认.

网友C:
看后面是不是蓝色的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自家的,不敢弄,搞坏了是要赔的,不能逞能

那就不要去修了。

网友D:
你说说是啥牌子?你看看是不是伴有浮雕状图像,如果没有,某些品牌就是灯条坏了。3年内一般是保修。前面也有网友说了,你打开后盖,开机后看看背光是不是蓝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说是啥牌子?你看看是不是伴有浮雕状图像,如果没有,某些品牌就是灯条坏了。3年内一般是保修。前面也 ...

创维的,没有浮雕图像,已经超过三年。谢谢指导。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创维的,没有浮雕图像,已经超过三年。谢谢指导。

那么,你就去掉后盖开机,看看背光是不是绿色的,一般开膛后后面看到的灯光颜色为白色,有的垃圾灯条用个几年就老化变蓝,就是这个现象了。确认后换灯条,

网友E:
RGB三色,明显只有B,其他两个颜色没有显示,偏色了。小问题,打开看看,大不了换逻辑板几十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你就去掉后盖开机,看看背光是不是绿色的,一般开膛后后面看到的灯光颜色为白色,有的垃圾灯条用个 ...

好的,我已告知了机主故障原因,以及修好大约要多少钱,他们没有叫我弄,其实我也没有把握能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RGB三色,明显只有B,其他两个颜色没有显示,偏色了。小问题,打开看看,大不了换逻辑板几十块钱,

这个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已告知了机主故障原因,以及修好大约要多少钱,他们没有叫我弄,其实我也没有把握能修好.

差劲的灯条,用一段时间灯珠老化,只剩下绿光能射出,其他的歇菜了,结果其他都正常,只是绿油油的,

网友(2024-04-12):
不太懂不清楚

网友:
  烫手山芋、瓷器活儿。先找金刚钻吧

网友:
报废。买新的,人家不要了送你可以拆着玩。

网友:
先易后难。逻辑板至液晶屏的2个排线交换连接试试,故障现象有变化就可能是排线问题,顺便将逻辑板至主板的排线一并拆下清理。
用橡皮擦修形后反复擦拭3个排线和排线座(上下两端),连接后故障现象不同再拆再清理,每次连接时交换排线,直至每次连接后故障现象不变化就可排除排线问题。

网友:
背光灯的问题。换灯条。

网友F:
灯条坏了,灯珠表面覆盖的荧光粉老化脱落了,换掉灯条立马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灯条坏了,灯珠表面覆盖的荧光粉老化脱落了,换掉灯条立马正常

OK,尺寸大了,就是不敢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后面是不是蓝色的灯。

说得是,先从后面看灯,是蓝色你就舍了吧。修坏得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