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套件上的中周可以绕本振吗

楼主(2024-02-29):
手头有好多套件的中周,比如博士618的、921的等等,这些中周可以用来绕制2p3双调谐的本振吗,磁芯合格吗?

网友:
好比烧菜,你买来一样,两个厨师烧,一个红烧,一个清蒸,菜谱(绕制参数,抽头方式不同而已),对了也许配料漆包线的规格也略有上下。
我以前也以为中波线圈磁芯颜色不一样材质不一样,后来搞懂了,仅仅为了生产时候插件防呆,颜色一看就知道了,磁芯本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没有区别。

也就是说中波本振和中周是可以通用的,磁芯可以通用吧。我原来都是用锦屏的LFT2-3改绕的,当然是效果可以,但是套件中周放着可惜,能不能利用绕中波机的本振?

网友B:
去年我也向老师们请教过这个问题。后来在几家店买了中周套件比较。有通用的,也有分开的。分开的那种,振荡和中周的磁芯形状有所不同。看来每个厂家各自有定义。

网友:
即使中波振荡和中周的磁芯形状有所不同,但磁芯材料一样,只是中周对屏蔽的要求高些,以防止中频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我也向老师们请教过这个问题。后来在几家店买了中周套件比较。有通用的,也有分开的。分开的那种,振荡 ...

分开的是哪种,zx921、博士618的、还有恒兴hx118-2的通用吗

网友:
对中波来说是可以的,频率相差不大。

FM来说,不一定了。FM本振的磁芯要求频率更高。

网友:
也给我解惑了。感谢各位老师!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认真回复

网友:
成品中周(指正规厂家生产的)通常有二个流派,即用250导磁率的或400导磁率的,当然这都是老标准了。结果是用400的中周Q值高一些,但250的稳定性好些。

至于中振,如用250做中周的厂家当然会用250导磁率的做本振,而采用400的厂家大部分也用250的。原因是250导磁率的材料在振荡频率高端的Q值比用400的高,对振荡波形有好处。但话又说回来,用与中周一样的磁材料(400,或其它)也是可以用的。

成品成套中周中的本振磁芯可绕线的间隙往往(并不一定)比中周的小些,工字型的上下两端厚些。很易分别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分开的是哪种,zx921、博士618的、还有恒兴hx118-2的通用吗

您说的这些是通用的。以前我问过老师们,分开的那种是因为振荡既要用中波,也要用在短波的高端频率上

下面截图是我买过一种套件,振荡和中周的磁芯外观不同(是本论坛老师介绍的,据说效果更好,再次感谢老师)。但也有振荡和中周磁芯相同的,比如锦屏出售的。

磁芯

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这些是通用的。以前我问过老师们,分开的那种是因为振荡既要用中波,也要用在短波的高端频率上

...

我拆了中周磁芯都是右边那种,没有见过左边那种薄的

网友:
400导磁率的俗称锰芯,250导磁率的俗称镍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错了,是SW频率太高本振磁芯是不同材质的,导磁率比中波本振中周的磁芯低很多。FM频率已经高到不需要磁 ...

你说的对。

给你+10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镍芯高频损耗小,短波本振用的就是镍芯。但是中波本振用镍芯这种低导磁率的材料,会增加圈数,要用更贵的 ...

下面是从《面向工农兵晶体管收音机全国联合设计》里摘录的:

可能出书的人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讨论意见又不是圣经一个字都不能改。

对不起,我太认真了

网友C:
收音机教学套件里面的中波振荡线圈和455k中周,磁芯形状大多是不一样的,材质是否相同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音机教学套件里面的中波振荡线圈和455k中周,磁芯形状大多是不一样的,材质是否相同不清楚。

这种老的TTF2-1改绕中波本振可以吗

网友D:
只要绕出来电感数值对,就没问题!我绕本振从来不分的,中波的骨架拿哪个用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绕出来电感数值对,就没问题!我绕本振从来不分的,中波的骨架拿哪个用哪个

好的,我先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老的TTF2-1改绕中波本振可以吗

改绕中波振荡线圈不是不可以,但效果可能不好。TTF-2系列中周的谐振频率一般就±10kHz,改绕成振荡线圈之后,可变电容全部旋入状态,振荡频率可调范围也就±20kHz左右,可调范围太小,对谐振绕组匝数要求太苛刻。收音机教学楼件的中波振荡线圈,配合70pF的差容可变电容,谐振绕组只需要绕100匝,如果换成270pF等容可变电容(串联300垫整之后容量大约150pF),那么振荡线圈只需要70左右,而LTF-2-3则需要绕89。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绕中波振荡线圈不是不可以,但效果可能不好。TTF-2系列中周的谐振频率一般就±10kHz,改绕成振荡线圈之 ...

这么说还是套件的本振适合绕2p3双调谐的本振吧?因为是同样的223p双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