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台春雷703,第一台基本没问题,第二台就是颇费周折,惨不忍睹。还买了几个65MM扬声.

楼主(2024-02-29):
第三台不知道是哪里买的,
总结一下。白天去郊外收听,灵敏度很不错,用的两节18650

网友A:
请注意春雷703喇叭的阻抗是25欧的,用8欧的喇叭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注意春雷703喇叭的阻抗是25欧的,用8欧的喇叭不合适。

25Ω不好找了,买了两个32Ω的,

网友B:
看来见到使用变压器倒相的收音机都要留点心喇叭的阻抗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见到使用变压器倒相的收音机都要留点心喇叭的阻抗问题。

我买了两个32Ω的,

网友C:
那个特别扁长的中周一样的东西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特别扁长的中周一样的东西是什么

第2号机已经看的清清楚楚,第二中放的屏蔽罩,避免自激,确实很有必要,这台机开机以后很多位置都自激了,因为换的零件体积大了点,罩子放不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2号机已经看的清清楚楚,第二中放的屏蔽罩,避免自激,确实很有必要,这台机开机以后很多位置都自激了 ...

懂啦,全部罩起来

网友:
小喇叭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遇到过类似情况,果断买703配件机,那个红旗501木壳子的16欧姆4吋飞乐也贵。

网友:
用25Ω揚聲器純粹是因爲功放管流不出大電流,3AX31的Icmax只有125mA,在25Ω負載上剛剛可以達到3V。功放管改用S8550的E檔,再調整下偏流電阻51Ω的阻值到150Ω,就可以帶8Ω的喇叭了,妥妥的。

网友D:
4吋16Ω的可以买蝴蝶212、蝴蝶213的配件机    里面有两个4吋16Ω扬声器

网友:
32欧的应该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4吋16Ω的可以买蝴蝶212、蝴蝶213的配件机    里面有两个4吋16Ω扬声器

是的,但是貌似会碰到蹭圈的,务必小心。只对红声,飞乐,南京等主流喇叭放心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买了两个32Ω的,

如果音量变化不大就好,还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音量变化不大就好,还省电

完全听不出,声音不敢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