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南京科华MF500-B万用表(PCB板)X100档误差超大,请老师帮忙

楼主(2024-02-29):
500-B表X100电阻档测量10K标准电阻时,测的结果约700欧,误差太大,X1,X10,X1K,X10K档均误差正常!因找不到此型电表的元器件安装图,疑可能是与X100档相关的电阻阻值发生了改变,且在PCB版查不到究竟是哪一个电阻有问题,有经验的大师老指点一下!!

测量10K标准电阻示值

测量10K标准电阻示值

RX1K档位

RX1K档位

RX100档位

RX100档位

网友:
这个500B线路图不知道和你的表是否一样,参考一下。
检查一下阻值973的电阻是否变值或开路。

网友:
现在的500表被改进的面目全非了。档位开关放在x100上与之相连的就是973Ω的电阻,大概率是在此档测量了220v市电,电阻烧了。

网友:
应该是973或其焊点,或RX100的触点。图中有错误。

网友:
有两个500-B的图纸,供参考。

楼主:
RX100档圈标电阻疑似局部烧黑!

在此谢谢各位老师的大力协助,查X100R-开路,详见附图,细查圈标电阻疑似局部烧黑!

圈标电阻疑似局部烧黑!

圈标电阻疑似局部烧黑!

楼主:
烧掉的273欧的电阻,可否用1/4W910+62+1欧电阻代换,感觉三个电阻串联代换也太累人了,尤其在PCB这本就狭小的空间,也欠美观!手头和网上都无正好973欧的电阻,lol,坛中各位大师可否,有更好的方案没,山人指路

补充内容 (2024-3-1 16:29):

更正:烧掉的973欧的电阻

网友:
1%电阻, 用910+62即可

1%电阻, 单个电阻有976, 立创有贴片的.  某宝上也行. 贴片电阻好找, 最好大一点的1206. 插脚不好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烧掉的273欧的电阻,可否用1/4W910+62+1欧电阻代换,感觉三个电阻串联代换也太累人了,尤其在PCB这本就狭小 ...

1k并联36k可得973。

网友:
引用 楼主:
烧掉的273欧的电阻,可否用1/4W910+62+1欧电阻代换,感觉三个电阻串联代换也太累人了,尤其在PCB这本就狭小 ...

用我写的工具啊

分享原创:非标阻值合成器——《组阻》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6031

楼主:
下载了,试用了,非常地好,1KU36K=973欧,自动计算要比试算精装、快速,最新的贝尔塔版更好,可选择方案更丰富,盼分享!!多谢大师

楼主:
上了色环电阻:实测:1/4W913+63=976欧姆,比理论值大3欧能用吗

楼主:
清扫卫生后的老表

清扫卫生后的老表
完美修复完成!更换了1/4W913+63=976欧姆色环电阻,实测1K标准电阻基本压线见图,顺便打理了表盘和内外的卫生整洁如新!

电阻更换完成

电阻更换完成

X100R档测量1K标准电阻

X100R档测量1K标准电阻

楼主:
顺便解释一下;没能采用8#jforu老师的方案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考虑到全色环电阻的统一协调美观问题,二是贴片电阻价格相对高一些,三是采用这种体积相对大一点的色环电阻借用了相邻的两相连的孤岛焊盘,为大一些的色环电阻的安装提供了无限可能!在此多谢各位老师的大力指导,开阔了思路,为方案的最终解决做到了优中选优!!

网友A:
其实电阻没那么精确,除非1%以上精度。如果有足够多的1K5%电阻,大概率是能找到一只973欧电阻的。如果没有,那就祭出郑老师的计算神器算一下。标称值在E24数系里,用在万用表上都要测量后才能用,误差太大。而973电阻,相对1K才—2.7%的精度,973-982都满足1%的误差,看看手头的电阻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电阻没那么精确,除非1%以上精度。如果有足够多的1K5%电阻,大概率是能找到一只973欧电阻的。如果没有 ...

这也是一个可接受好的方案,前提是要从大量未知中去遴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