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中小白一个——每一步都得向坛友求助

楼主(2024-02-29):
拆解了一个mf79万用表的表壳和铝合金档位面板,如图一。将表壳上的残胶清干净后如图二。下一步有一个较新的档位面板要重新粘上去,不知用什么胶好。有说可用油性原胶的。看油性原胶小视频,看着胶有点稀,怕硬对硬粘不住。环氧树脂AB胶要A、B等比混合,呈糊状,说粘结强度更高。用前者怕太稀粘不住,用后者又怕粘坏了或者万一以后表壳又坏了拆不开。所以犹豫不知用那种胶。或者有更适合的胶可以粘这种东西。请资深坛友有经验者予以指教为盼!
小白一个,每步都得求坛友帮忙,惭愧之至……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楼主:
瞎折腾,请坛友赐教,谢谢了!!!

网友:
双面胶即可。

网友:
用厚度较薄的双面胶。

网友:
找装修的搞点结构胶吧,不要太多,几个点点就够了,以后也好拆。

网友A:
双面胶不太好用的。

楼主:
还有一问:表盘上测试三极管的六孔小插座,通过暴力破拆,也终于拿下来了,也不知可以用什么材料做这么一个小方框,给重新粘固上去。

楼主:
是双两胶带的那种胶吗?怕不好用。还是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问:表盘上测试三极管的六孔小插座,通过暴力破拆,也终于拿下来了,也不知可以用什么材料做这么一个 ...

塞进后,热溶胶固定即可。

楼主:
谢谢诸位坛友热心指教!!!

楼主:
谢谢诸位坛友的热心指教,一并表示感谢!!!

网友B:
把烙铁烧热,在方框的四周烫上些凹凸不平的小坑,然后用AB胶就可以粘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烙铁烧热,在方框的四周烫上些凹凸不平的小坑,然后用AB胶就可以粘住了

好的,这个办法不错。谢谢了!

网友C:
滴点电子UV胶,然后用紫外线小手电筒(卖UV胶的地方都有售电筒,几块钱)照射十秒钟就凝固了

网友:
站起来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滴点电子UV胶,然后用紫外线小手电筒(卖UV胶的地方都有售电筒,几块钱)照射十秒钟就凝固了

粘三极管测试座,可以用Uv胶,面板不行,铝面板不透光,无法固化。Uv胶固化了,要再拆,还是比较麻烦的。

如果是我修的话,我会用703硅胶点几个点,粘面板。或用修手机的胶水粘,电吹风吹一下,可以拆。三极管座我会用硅胶,要再拆,刀一划就可以。

有坛友说用热熔胶,用是好用,不过,时间长了,有脱胶的可能。。。。。。。

网友:
ab胶粘住了你绝对拆不开了。
那就热熔胶,好粘又好拆

网友:
原厂应该是用这种胶!楼主你看一下行不行吧!

网友:
面板试试“免钉胶”,就是往墙上粘东西的。我往瓷砖墙上粘了两个插排,好几年了依然牢固。晶体管座直接热溶胶吧,那个插座也不受什么力,拔晶体管的那点力,热熔胶没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面胶不太好用的。

文具店的双面胶确实不行,看来你没用过3M的双面胶

网友:
面板用703,704,801都可以,以后也好拆

楼主:
感谢以上坛友经验及建议,决定用703胶粘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