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绕制高Q值的中周

楼主(2024-02-29):
经常看到坛里有关于中周绕制的帖子,便想把我的一些经验告诉大家。仅供参考。

首先,中周的Q值越高越好。因为调谐回路损耗等于2QL/Q0。在QL不变的情况下,Q0越大,损耗越小。同时Q0大了才有可能做到QL高,选择性也好。但要注意的是QL并不是越高越好,需要在增益,选择性,稳定性等几个因素中找到平衡。

第二,磁性材料选择:以往成品中周大多使用导磁率为400的锰锌材料,也有少数厂家用250镍锌材料。从实际应用发现,在同样体积形态情况下用400的Q值较高,250较低。但中振最好用250的,因为它的工作频率要到2M左右,此时400的损耗较大。
为了提高中振高端Q值,厂商往往会减小绕组空间并增加工字型磁芯二端厚度。这是为了减小磁力线长度(降低磁阻)。这种磁芯并不十分适用于中周,因为中周需要的电感量往往比本振的大,匝数多。尽管也有可能绕得下,但对Q值不利。这将在第五点里详细说明。
反之,绕中周的磁芯可以用来绕本振。尽管Q值稍低,但在实际使用效果的差别并不明显(用仪器测除外)。

第三,磁帽拧入深度。众所周知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磁间隙越小电感量越大,感抗增加,磁阻减小。因此调帽中周的磁帽朝下拧时Q值会上升。在实际应用中往往可以发现随着磁帽越拧越深,其电感量变化率会变快。但有时在最后半圈左右时变动会变得不很明显,这是因为磁帽的下沿已经与磁芯的下沿持平,磁阻也就基本持平了。因此,为了保证一定的调节余地,千万不能把磁帽拧到底。
有时侯当磁帽的下沿低于磁芯的下沿时,Q值可能还会降低一点点(这与中周骨架的构有关),原因是磁力线外泄。因此为了Q值磁帽也不能拧的太深。
正因为当磁帽拧得比较深时电感量变化加快,频率不容易调准,同时对外界的响应也增大。比如温度变化,外力施加等。
综合考虑,个人认为还是拧在中间位置为好。

第四,线耗:理论上说在考虑集肤效应时0.08线是绕455(或465)中周的最佳线材,因为集肤深度是0.04,正好与0.08相配。但我发现在同样情况下用0.06*2时Q值更高些。这是因为除了邻近(圈与圈之间)外,层与层之间的集肤效应更严重,集肤深度远小于0.04。没试过更细的线。

第五,绕组厚度:许多人喜欢尽可能用粗线,或更多股数的线,一定要把工型磁芯绕满,但这样做Q值未必最高。这是因为外层的绕组接近磁芯与磁帽的空隙处,部分磁力绕脱离了导磁体(空芯线圈?),使得电感量减小,Q值随之降低。
因此绕组越薄越好,最好不要超过磁芯高度的三分之二。不要绕满,不要绕满。

第六,层间不要太多:因为有层间效应的存在,电流的集肤现象会变得非常严重,而且其程度与层数成几何级别增加。从理论上来讲单层密绕是最佳方案,但在中周这种狭小空间里不大可能实现(调频除外),因此只能求其次——层数不要太多。具体掌握可以用厚度尽量不超过三分之二。

对了,最后一点:现在出的中周套件(包括磁棒)也有用导磁率为600-850之间的镁锌(通常号称镍锌)材料。用它们绕中周的效果要比老式400或250的都要强,即使用作磁棒天线也能轻易达到300以上的Q值。因此老物件往往用来怀旧,新的未必不好。

一点建议,供参考。

网友:
沙发!
技术贴一定要顶!

网友:
这个技术层面的贴子值得一顶。

网友A:
總結出這七點很不易,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總結出這七點很不易,讚!

谢谢各位大佬表扬。其实昨晚还漏了二点。

第九,浸腊:浸腊可以防潮,理论上会提高Q值,还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防止导线因氧化而断裂。但与纱包线不同,漆包线的吸湿能力要低得多。因此浸腊后不仅鲜有可能提高Q值,反而会增加分布电容。此电容的介质是由腊层与漆层所组成,其Q值远低于正规的云母或瓷质电容。根据加权平均法则,调谐回路的总Q值会随之而降低。
个人观点是:除非准备传代,对业余爱好者来讲无需浸腊。充其量在线圈表面封一层即可,尽量不要让腊进进入层间。至于氧化问题么,绝大多数氧化的断路点发生在焊点附近,腊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第十,封装尺寸:简而言之是用10*10还是7*7(或其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爱好问题。现在出品的中周套件往往用同样大小的磁芯磁帽。因此在其它因素相同的情况下,10*10的金属屏蔽罩距磁芯磁帽的距离较远,Q值会高出4-7个百分点(个人经验,且与磁帽拧入深度相关)。而对旧式中周来说,10*10的磁芯磁帽尺寸要大些,磁间隙也要大些(不同厂家或许有差别),因此Q值相差不大。

抱歉没有一次完成。或许还会有补充。

再次声明:仅供参考。

网友:
太有用了,收藏起来。

网友:
几种不同的中周磁路,哪种Q高?
早期很少的:王帽式(好像南京延安无线电元件厂),可调磁芯是穿心式+外磁筒+空心圆磁片,红星401A
                   还有外形接近小一号的:都是可调磁芯顶部有塑料帽高出来的,黄河JS-?、美多27A(早期)
后期通用的:工字芯宝盖帽(?),就是TTF2-1,,,,
电子管中周的:可调磁芯穿心式+两磁环?

按说是后来的结构更好吧?

现在的套件中周空载Q在114~116,我测过多个。

网友:
都是干货,学习了

网友:
这是太好的经验了,解开了我的疑问。我最近也在用10*10*14老中周改绕成TTF2-7和TTF2-8的参数就发现,感量都在360uH时,用0.08线绕来Q值在465K测试时达到198左右,而用0.1的线绕来Q只有16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