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稳压器可以这样用吗?

楼主(2024-03-01):
如图。有哪位老师实践过?效果如何?

网友:
楼主位的图就是317的思路,但是317的静态工作电流约5mA是从output引脚输出的,adj引脚只有1.2V基准源工作电流,μA级别的,对于分压电路网络的静态电流来说微弱到忽略不计,所以输出很稳定。

而7805的5mA静态电流是从GND引脚输出的,这个电流本身就会发生1mA左右的变化,加到分压网络上引起的误差是可以计算的。

结论就是楼主的图,如果对输出电压稳定性没有要求的话完全可以用,但是追求输出稳定的话,就不合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就是这样用的。
只不过7805效率贼低,大量电能都tm变成热量浪费掉了。
建议换xl1509A,这个效率高 ...

效率高低不能只有7805决定,是输入和输出的压差决定了效率。用对了你就觉得效率很高了

网友:
7805公共端电流是mA级, 随输入电压/输出电流而变化,变化量0.03mA~1.3mA
而LM317公共端电流是uA级, 其最大变化量5uA

所以LM317做可调,公共端电流基本不影响输出,而7805比较少用成可调, 因为公共端电流的变化,会引起输出端变化比较大.

网友:
38楼图中已经说明IR1≥5IQ,而IQ在37楼图中已经清楚地说明为4mA,而楼主图中两个分压电阻加起来接近1k,IR1略大于1mA,显然。。。。。。。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践要是行的话也无话可说。

你若认为 7805 这样不可行,那我问你 317 为何可行

317 可视为 LM7801.25 不管是 317 还是 7805,内部反馈使得输出端相对于公共端(调整端)电压恒定不变,7805 这个电压是 5V,而 317 是 1.25V;此外,317 的调整端电流远低于 7805 的公共端;除此之外它们没有区别。所以 317 咋用,7805 也能咋用:只不过因为 7805 公共端电流远大于 317,所以计算其输出电压不能忽略这个电流在调整电阻下臂上产生的额外电压而已。

网友:
我看很多坛友推荐楼主用DC-DC没错,但是楼主关注的问题是7805接地端增加电阻做成可调是否可行,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可行。
有一些问题:7805的接地端有一定的静态电流,并且这个电流随输入电压变化而变化,所以稳压精度会受到影响。

网友:
7805厂家手册里有图。

网友A:
可以,就是这样用的。
只不过7805效率贼低,大量电能都tm变成热量浪费掉了。
建议换xl1509A,这个效率高一点

网友:
可以,以前这么用过,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这个图少了输入输出端的小电容,最好补上俩0.1u的小电容。

楼主:
感觉这电路不靠谱。一旦想向下调整输出电压,会立即雪崩式的下降到5V多一点。

楼主:
应该在可变电阻两端并一个稳压管

网友:
2脚 和3脚间接个电容试试

网友:
这样没用过,过去从经把7805的3脚,串联稳压管提高稳压电压。

网友:
这是一个常用电路,可以在电位器旁边并联一个小电容。

网友:
用78的稳压,最大问题是发热,,,受不了

网友:
7805还能可调?立省一颗317吗

网友:
太可以啦,這是我的一個項目中的電路部分:

网友B:
现在的7805发热量太大,改为LM2596降压模块吧;

网友C:
可以用,但是压差大了温升也大

网友D:
直接用LM317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就是这样用的。
只不过7805效率贼低,大量电能都tm变成热量浪费掉了。
建议换xl1509A,这个效率高 ...

不太理解。如果没有另加稳压管,则在调小可变电阻时,分压所得的3脚的电压下降,输出电压跟着下降。输出电压下降后分压又跟着下降。形成正反馈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LM317不好吗?

手上有好多7805,想利用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7805发热量太大,改为LM2596降压模块吧;

有些场合需要用线性电源,比如收音机之类。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以,就是这样用的。
只不过7805效率贼低,大量电能都tm变成热量浪费掉了。
建议换xl1509A,这个效率高 ...

L7812CV的效能怎么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理解。如果没有另加稳压管,则在调小可变电阻时,分压所得的3脚的电压下降,输出电压跟着下降。输出 ...

沒有的事,實際搭一個就知道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L7812CV的效能怎么样呢?

管他效能幹嘛,這種小功率應用無需考慮。型號電壓用得高了,最低電壓調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LM317不好吗?

LM317/LM337的本底噪聲比78xx系列要大一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管他效能幹嘛,這種小功率應用無需考慮。型號電壓用得高了,最低電壓調不低。

我看到一个电动车充电器里面有这个集成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但是压差大了温升也大

這要看什麽應用,散熱器不是很貴的東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看到一个电动车充电器里面有这个集成块

應用決定選材,這説明電壓不需要調得很低。

网友:
试试这个电路

网友:
重新发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理解。如果没有另加稳压管,则在调小可变电阻时,分压所得的3脚的电压下降,输出电压跟着下降。输出 ...

手册里面确实有这样的参考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