盒式磁带录音机另类玩法的议论

楼主(2024-03-01):
在浏览咸鱼相关展示时、在玩国产低档开盘机时冒出的想法,但没有去做,只是想看看本坛有没有这样玩的:
(这属于瞎捣鼓玩法--穷玩,持高端卡座等设备的除外)(咸鱼上见到有类似的展示和评论的,也有相应的拓宽磁迹的磁头、两轨、全轨磁头卖)

用手头的盒式磁带机,
1)玩两轨(既有的立体声相当于4轨,单声道相当于半轨);-----只需要更换成2轨磁头
     现在玩不用翻面的,单声道--倒带后切换第2轨再放,立体声则两轨同时录;

2)玩全轨(不翻面了,只能单声道)----------------------------------只需要更换成全轨磁头,
     玩开盘机时总是会有 类似 “磁迹宽了含有信息量就多了”的说法,对这句话一直不理解;

3)玩提高带速(提高频响)的自录自放(也可在前两者基础上进行,比如把电机提速,更方便的实际上只更换小带轮,直径可以扩大到1.5倍或2倍,其它不变)
     中学生的磁带复读机大多有调速功能,那是直接对电机调速,不如直接把电机小带轮换直径大一点的,收带摩擦轮就不用动了吧;

     玩两轨的还能播放以前的单声道磁带,但玩全轨、玩提高带速的当然只能自录自放了自己娱乐了--瞎玩穷玩。
     只是瞎议论哈,不喜勿喷哈,越过,别抬杠哈

网友A:
您的想法很好,有道理;

支持!

肯定有不足,就是玩的!

网友B:
有些地方没看明白:

如果换磁头法?
用手头的盒式磁带机,
1)玩两轨(既有的立体声相当于4轨,单声道相当于半轨);-----只需要更换成2轨磁头
     现在玩不用翻面的,单声道--倒带后切换第2轨再放,立体声则两轨同时录;

2)玩全轨(不翻面了,只能单声道)----------------------------------只需要更换成全轨磁头,
     玩开盘机时总是会有 类似 “磁迹宽了含有信息量就多了”的说法,对这句话一直不理解;

这个能看懂,就是提高带速。

3)玩提高带速(提高频响)的自录自放(也可在前两者基础上进行,比如把电机提速,更方便的实际上只更换小带轮,直径可以扩大到1.5倍或2倍,其它不变)
     中学生的磁带复读机大多有调速功能,那是直接对电机调速,不如直接把电机小带轮换直径大一点的,收带摩擦轮就不用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想法很好,有道理;

支持!

谢谢您的关注及鼓励!

我是在最近受坛友影响买了一本“电唱机及高保真放音设备”后,通过读书,又一次把玩黑胶(我有普及机)和玩磁带(我有普及机、组合式、国产开盘)作对比后,强化了自己在磁带可玩性方面的认识(唱片音响效果是很好的,但不能自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地方没看明白:

如果换磁头法?

谢谢您的关注,您肯定能理解。
您上面文字的是指前两条不理解还是第3条? 估计是前两条。
第3条,提高带速能够提高录制频响上限,,,应该不是这个;
第1条和第2条主要是针对那句话“磁迹宽了包含的信息量就多”(网上及开盘机论坛都见过这句话,意思是把6.3/3.81mm 宽度的磁带录制成单声道、单磁迹占满宽度3.81mm,这样声音更好听...)
      我对这句话的原理、依据不能理解甚至有些怀疑,所以产生了想玩全轨、两轨的想法。关键是确实有相应的磁头出现在咸鱼上、某宝上,刺激了这种念头。

买一个2轨或全轨的开盘机太贵也太少了,关键也怕坑。

网友C:
以前玩过,在索尼1980机器上换上了全轨磁头,录放麻烦,因为没有全轨摸音磁头,摸音不净,只能使用全新空白带录音,音质有所提高,但没多大变化,到时提高电机速度后,高音明亮许多。播放原版磁带声音一团糟,一时兴起玩玩后改回原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玩过,在索尼1980机器上换上了全轨磁头,录放麻烦,因为没有全轨摸音磁头,摸音不净,只能使用全新空白 ...

谢谢关注,您这个经验与结论,和我猜测的一样。
全轨抹音磁头好像没有看到卖的,只有土办法:手持电磁铁施展魔法 (老书上有很多介绍,用电源变压器拆铁芯变开口磁路,由近及远,,,)

网友:
真折腾。个人觉得还是还是电脑最方便

网友B:
我玩过几台开盘机:

1、录音带速的提高对声音有利的,特别是高频部分。当然音响和音源也要说的过去,那种玩具级别的录音机,能不能听出来也难说。

2、2轨(立体声,只能1个方向播放磁带),和4轨(可以2个方向正反播放磁带。)相比,我没法说。因为我支持2轨的机器是电子管的,4轨的有一台是便携机。没法评价。但是理论上来说2轨的更好。毕竟磁迹宽度增加了,丢失的信息会更少些。

总之2个方向,一个是从长度上采取措施,一个是从宽度上采取措施。

楼主:
“2轨的更好。毕竟磁迹宽度增加了,丢失的信息会更少些。”
确实有这么说的,但我不知道记录磁迹宽度与频响还是与什么有关,您有没有进一步的解释呢?

“总之2个方向,一个是从长度上采取措施,一个是从宽度上采取措施”
我感觉我是属于那种可以牺牲磁带长度,换取音质提高的那一类人,但就是不知道从宽度上能否换取得到?

好的音源,哪怕一盘盒带只录一两首歌/曲我也愿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玩过几台开盘机:

1、录音带速的提高对声音有利的,特别是高频部分。当然音响和音源也要说的过去,那 ...

谢谢您的经验。
我刚玩了一年多601,都用19速转录CD的江南民乐小品,用6P3P胆机+自制8吋全频喇叭音箱外放,很不错的,至少没有失望。
再往下走停顿了...不打算卖老原声带,费钱费神,只想自娱自乐。我知道好像是您或哪位坛友建议过我入手好一点的开盘机,但这个“好”是靠什么主要因素体现出来的(瞎琢磨,别笑话哈,有高档设备的人靠听就行了,不琢磨吧 ),这个好奇心胜于我对好的开盘机自身的欲望

楼主:
图1大概是3.81的全轨
图2是所谓的拓宽磁迹的磁头
图3是半轨抹音,用于双轨全轨,应该可以翻面再抹(自己设置单抹、单录…)

网友:
这中全轨磁头质量和频响很不错的,老烧们拿来做测试带

网友D:
以前还流行过改装录音机录制录像的方法 最早是《电子制作》介绍的 作者拆解了一个美国生产的儿童摄像机 该机采用盒式录音磁带录像 90分钟磁带可以录制20分钟视频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还流行过改装录音机录制录像的方法 最早是《电子制作》介绍的 作者拆解了一个美国生产的儿童摄像机 该 ...

如果做真正视频录像的话,只能是低分辨率的,比如几十线的。您说的儿童用的,我好像在哪看到过介绍及图片:语言学习对照用的场景图片,大背景,有用画面是单词和一个图案(比如一棵树、一个苹果,,,,,,)
那样标准带速10~20线可能是差不多的,推算提速4倍(90分钟变20几分钟)就可以记录80线了。
欧洲有人用盒式磁带4.76速度记录机械扫描电视信号的,也就24线,一般画面才行。

网友E:
能这样玩的也是高手了。录放电路也要调整了。我倒是很想把这种全轨磁头换到L601上,不知能不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这样玩的也是高手了。录放电路也要调整了。我倒是很想把这种全轨磁头换到L601上,不知能不能行。

我也想这样,就是不知道磁头缝隙高度是配3.81磁带的,还是配6.3的。做成了告知一下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这样,就是不知道磁头缝隙高度是配3.81磁带的,还是配6.3的。做成了告知一下哈

L601磁隙高度3.2。开盘带宽6.3。半轨用3.81应该可以。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关注及鼓励!

我是在最近受坛友影响买了一本“电唱机及高保真放音设备”后,通过读书,又一次 ...

机电产品是很迷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电产品是很迷人的,

是的,我是感同身受。

网友:
这种玩法我早就尝试过了,拓宽磁迹,提高带速,录放音质肯定有提高就是磁头价格稍高,两规磁头直接安装到普通立体声机器上做单向录放,效果不错,我是用四声道磁头R7205代替两轨磁头,价格便宜,鱼塘里那种有点贵!16907897

楼主:
谢谢您的好经验。那个磁头用的人少,销量很低,就贵
我也觉得贵,还没有下手。

网友:
这种磁头两年前3元一只我买了20只,用于302开盘机改造为立体声放音,播放两轨立体声磁带能够拾取2/5磁迹(单边),没什么问题。前年开始吧这个商家突然醒悟了就没有如此便宜的价格了。601开盘机我是用普通盒式录信机单声道磁头代用,录音电路略做了修改,录放都很好,并且普通磁头精度完胜601原磁头,整机频响和噪音指标有了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开盘机1/4英寸磁带比盒式录音磁头宽得多吧

是的没错,但是音频信号在磁迹缝隙方向上是一样的,截取1/4磁迹和截取整个磁迹仅仅是信号强度不同,信息的完整性没有损失。这是我通俗的说法,专业名词我说不来哈。至于为什么会有全轨、1/2、1/4甚至1/8轨之分,可能跟动态、信噪比等等有关。作为业余使用1/4轨已经很好了。

网友H:
对于602开盘机就更好搞了,只需代用放音磁头。录音磁头用易拉罐铁皮做个保护套,录音时取下,放音时套上,这样就不用担心磁头磨损了,有取之不尽的代用品,可以愉快的玩耍啦。
盒式磁头要上下颠倒着固定在原磁头屏蔽罩内,宽度正好适合1/4带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于602开盘机就更好搞了,只需代用放音磁头。录音磁头用易拉罐铁皮做个保护套,录音时取下,放音时套上, ...

奥,您是指半轨单声道磁头?
半轨的话就不折腾了,601就是半轨的。我想,要么两轨,要么全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奥,您是指半轨单声道磁头?
半轨的话就不折腾了,601就是半轨的。我想,要么两轨,要么全轨。

两轨我前面也说了,放音没问题。录音我有另外的立体声开盘机。

网友H:
另外,我不知道全轨开盘机有哪些十分明显的优势。有几款国产全轨开盘机,录音磁头是全轨,放音磁头实际上还是半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另外,我不知道全轨开盘机有哪些十分明显的优势。有几款国产全轨开盘机,录音磁头是全轨,放音磁头实际上还 ...

奥,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以为抹、录、放磁头都是全轨的。
国产的全轨也很少吧,那个261从型号上怎么区分全轨半轨?261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