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器件?

楼主(2024-03-01):
如图。用万用表检测是直通。万能的矿坛,哪位老师给指点一下?

网友:
Ferrite Bead,标注参数是100MHz阻抗,用万用表能测出电阻就见鬼了。

网友A:
下次发 照片在手机上做一次裁剪,这样可以突出主题,效果更好。

网友:
看着像电感

网友B:
就是一个磁珠吧,导线外穿了一个磁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磁珠吧,导线外穿了一个磁环。

这是正解。就是磁珠。

网友:
这个看不出什么,塑料材质的话,可能是精密电阻,二极管
陶瓷材质的话磁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发 照片在手机上做一次裁剪,这样可以突出主题,效果更好。

是滴是滴。刚才发贴是忘了链接照片了。手机剪裁照片还真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磁珠吧,导线外穿了一个磁环。

起什么作用呢?请指教。

网友C:
怀疑是不是TVS二极管,防浪涌,电压突变的,可以保护芯片IO脚的,譬如传感器信号线外接,入板以后一般会加这种二极管,类似于稳压二极管,但双向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磁珠吧,导线外穿了一个磁环。

用带磁性的起子试了一下,确实可以吸黑色圆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怀疑是不是TVS二极管,防浪涌,电压突变的,可以保护芯片IO脚的,譬如传感器信号线外接,入板以后一般 ...

电阻值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怀疑是不是TVS二极管,防浪涌,电压突变的,可以保护芯片IO脚的,譬如传感器信号线外接,入板以后一般 ...

M47表R1挡测量双向直通。

网友:
根据电路板上的元件走向用途判断一下只看一个元件不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