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液晶屏用那种方法改造成液晶电视比较好

楼主(2024-03-01):
从游戏机室收到两块液晶屏,屏号是V580DK2-KS1.带有电源板,逻辑板,驱动板。可以用VGA和另一种方式输入视频信号。现在想改成电视机,请教用那种方式比较理想?

网友A:
就这么用吧,电视盒配一个HDMI转DVI的头

网友:
电视机顶盒,最好是有VGA口的

网友:
找个带hdmi输入的驱动板,或者买个hdmi转dvi的玩意,后者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用吧,电视盒配一个HDMI转DVI的头

声音呢怎么处理?

楼主:
国产电视机有好几个牌子采用过这个型号的液晶屏,我在闲鱼上找到几个卖家出屏坏的电视机,可惜太远电视机又太大,卖家都不愿出整机,都是只想拆件卖,实在没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声音呢怎么处理?

电视盒还有个3.5的音频输出
接对有源音箱绝对比电视喇叭好听

网友:
直接换改装板吧

网友B:
你把屏号拍下来,发给淘宝商家,他会给你邮寄一块对应的万能主板,拿回来插上屏线和背光插头基本就行了,接上键孔板最好了。改装好了就是一台标准的液晶电视机。

网友:
没喇叭的话,你要再增加两只液晶电视机的小音箱。

网友B:
群创光电的屏,

网友:
淘宝搜索万能液晶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屏号拍下来,发给淘宝商家,他会给你邮寄一块对应的万能主板,拿回来插上屏线和背光插头基本就行了,接 ...

这个不是普通屏,是四k高清屏,我问过一个卖万能板的商家。他说万能板驱动不了四k高清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群创光电的屏,

查过资料说是四K高清屏。

网友:
购买HDMI转DVI的线材接入视频信号,音频信号从机顶盒AV接口获得,直接接入功放就行。

网友:
也只有这么办了,伴音数码功放加上音箱100多块就够了。理想的还是找一块4K主板,逻辑板都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