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扩流可行性探讨

楼主(2024-03-01):
2596DC-DC调压板很多人都买过,可是电流只有2A左右,于是利用其2脚的输出接一75NF75场管进行扩流,初步获得成功,带一只12伏65瓦的灯泡工作稳定,只是电感线圈高温,续流二极管高温,同时输入端的50伏100UF电容发热异常无法承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改过的一起探讨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问大家那470的电感是什么单位啊

uH,3 位数表示法,第一、二位是数值,第三位指数,470 就是 47e0 = 47uH

网友:
电流大了电感肯定要加大

网友A:
毫无依据的瞎猜:有没有可能是外接的开关管,并没有完全工作于开关状态?
功率加大了,前面的电容也要跟着加大,这个电容是储能作用,瞬间提供大电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毫无依据的瞎猜:有没有可能是外接的开关管,并没有完全工作于开关状态?

应该工作在开关状态,空载时和重载时电压都可调,想把板子拆散他,加大线圈二极管和输入电容试试

网友B:
给电解电容并联一个0.1μ的电容试试看,主要是高频成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电解电容并联一个0.1μ的电容试试看,主要是高频成分的问题。

线圈和二极管发热情理之中,毕竟电流达到了5A,输入电容发热不好理解,我并个电容试试

网友:
如果方便的话,建议用示波器做对比观察,这样更直观。

网友:
电感电容都要换呀。。

楼主:
输入并了大电容,不热了,电感发热,做个电感试试,目前工作正常

网友:
2596自身1V左右的压降,加上MOS的开启电压约4V,加起来MOS接近5V压降,这个效率应该蛮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FET需要推挽驱动,因为栅极电容太大。2596只能单向驱动,另一个方向驱动能力不足,最热的应该是MOSFET但 ...

摸死管真不热,我在G-S之间接了一个47欧电阻

楼主:
问问大家那470的电感是什么单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问大家那470的电感是什么单位啊

470uH 电感

网友:
470uH 标记是 471

网友D:
看图片,MOS管的D接Vcc?是这种电路?

姑且不论是开关稳压,线性稳压扩流一就是用P管放在输入端,一就是用N管放在输出端做跟随器,
你的电路是N管放在输入端做跟随器?

网友E:
Mos不热吗?这个频率用电阻下拉不太够吧,要不要考虑加一对图腾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看图片,MOS管的D接Vcc?是这种电路?

姑且不论是开关稳压,线性稳压扩流一就是用P管放在输入端 ...

那条细细的蓝线貌似接到 2596 的第二脚和摸死栅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图片,MOS管的D接Vcc?是这种电路?

姑且不论是开关稳压,线性稳压扩流一就是用P管放在输入端 ...

NONO,不是这样滴,我把2596的2脚从电路板挑起分离,接到MOS的栅极,MOS的D极接电源输入,s极接原电路板2596的2脚位置上,G和S间接了一个47欧电阻,没有这个电阻输出不受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s不热吗?这个频率用电阻下拉不太够吧,要不要考虑加一对图腾

mos管不热,正在找合适的电感

楼主:
找到了一个这样子的磁芯,试绕14圈电感量是0.04MH,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能比34063更有可玩性?

网友G:
47欧的电阻并联在gs极之间,因其阻值较小,能以较高的速度泄放mos管的g极电荷,一定程度上满足了mos管的推挽驱动需求。

楼主现在的输出电压好像是12V。但我估计,这个扩流电路不能稳定地工作于低压输出的场合,比如输出3V、甚至是输出5V。

网友:
后面那个二极管也得搞个大个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47欧的电阻并联在gs极之间,因其阻值较小,能以较高的速度泄放mos管的g极电荷,一定程度上满足了mos管的推 ...

工作很正常,随意调节,输入电压是22伏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但我估计,这个扩流电路不能稳定地工作于低压输出的场合,比如输出3V、甚至是输出5V。

用 MS 仿真了一下,12V 确实没问题

3.3V 不行,跑了几倍的时间电压不对纹波也超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条细细的蓝线貌似接到 2596 的第二脚和摸死栅极

我搜错了图片,找了LM2595的电路图以为是2596的电路图。
LM2595的Vin是第2脚,以为NMOS是接在输入端。

网友D:
NMOS接在输出,跟随器方式驱动buck电感,
NMOS的压降至少4V以上了,是妥妥的线性工作状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NMOS接在输出,跟随器方式驱动buck电感,
NMOS的压降至少4V以上了,是妥妥的线性工作状态呀。

仿真看输出波形是开关的,峰值略低了一点;输入平均电流 3.324A,输出电流 5A,效率 75%,...估计是摸死没有很好导通,栅极电压不够高

一般来说,用 NMOS 做 BUCK,是需要外接(也可以自己自举)一个栅极驱动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