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啥二极管?

楼主(2024-03-01):
长期脱离电子行业,跟不上趟了。请坛友们指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压管一般是蓝色绿色环标注负极,黑色环的除了4148从来没见过其他型号。

1N60P(SemTech),也是这样子的,LL60P也有蓝环的(MSK)。
我也说不好啥规律,最好还是看看管身上的字。

网友:
这种类型的玻璃管大部分是4148和稳压管。

网友B:
难道上面什么符号都没有?

网友:
这是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上面什么符号都没有?

有字,太小,又老眼混花。用放大镜都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1N4148

高速开关二极管?那可以做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636这种单管机信号太微弱做检波不行,这个论坛很多人都试过,只能用锗二极管。超外差机在中放后面检波倒 ...

这是硅管?

网友:
如果不看标识,测温电阻都有可能

网友C:
用体视镜看,上面一般有数字,4148或稳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体视镜看,上面一般有数字,4148或稳压值

谢谢!找个倍数大点的放大镜看看。

网友D:
这种管子一般是1N4148硅二极管,再用RX10K档(最好是有用15V的10K档的)量量它的反向电阻,如果是无穷大,则是1N4148无疑,如果反向电阻不是无穷大的,则是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管子一般是1N4148硅二极管,再用RX10K档(最好是有用15V的10K档的)量量它的反向电阻,如果是无穷大,则是1N ...

用M47表测了,反向电阻不是无穷大。R1K挡有约100K。会不会是双向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M47表测了,反向电阻不是无穷大。R1K挡有约100K。会不会是双向二极管?

看起来是质量较差的1N4148,如果是稳压管,则体积还是要大一些的,稳压管是要能承受功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k恐怕是你的人体电阻,不要用两只手捏表笔的金属部分。

不是人体电阻。用R10K挡测就更小。

网友:
楼主帖子里的二极管不是锗管,更不是双向二极管或者热敏电阻。
如果从测量参数来看,应该为硅材料二极管或者肖特基管。

网友:
用数字表的二极管档测量管子的正向导通压降,就可以明确的判定是硅材料或锗材料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M47表测了,反向电阻不是无穷大。R1K挡有约100K。会不会是双向二极管?

这是不是坏了啊?BD3应该是天蓝色管身涂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不是坏了啊?BD3应该是天蓝色管身涂装。

用R1K挡测试正反向电阻有较大差别。这几个是新管。可能还是稳压管。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R1K挡测试正反向电阻有较大差别。这几个是新管。可能还是稳压管。

你搭个电路测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搭个电路测下就行了。

是滴。等有空测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滴。等有空测一下

一个二极管穿个470K电阻接到此二极管上,接入220测这个二极管的电压就可知了。注意安全就行了。俺就是这样测的高压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二极管穿个470K电阻接到此二极管上,接入220测这个二极管的电压就可知了。注意安全就行了。俺就是这 ...

太冒险。用两个变压器背靠背隔离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冒险。用两个变压器背靠背隔离一下。

测几只管子凑合一下就行了。俺也懒得开下图示仪了。

网友:
感觉像是稳压二极管来的

网友:
这样封装的所谓1N60一般都是用肖特基二极管假冒的。它与1N4148还是不一样的。4148正向压降为0.65V;而这个号称1N60管子正向导通压降一般是在0.27V左右。用于检波能凑合。

至于是不是稳压管不好说。我一般是用指针表ΩX10K档(FM47表、高阻挡15V)、反向测无穷大的就不是稳压管;反向有明显“漏电”的一般就是稳压管,此时用一块数字表电压档并在二极管上,读数基本就是稳压值。需要注意的是:其实这个读数值是偏小的!稳压值越大、误差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