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电源插头对地绝缘电阻正常吗

楼主(2024-03-01):
上几天开空调一会后,家里电源总开关跳闸了。今天下午找来绝缘电阻测试仪测量一下空调电源插头,测得零线对地0.04兆欧,火线对地0.05兆欧。但是刚才开了空调有1个多小时了又没有跳闸了呀,不知这个对地绝缘电阻值算不算正常

网友A:
不正常,应该无穷大

网友B:
应该是小了点,我模模糊糊的记得国标对这个电阻有要求,好像是2MΩ。

网友C:
火/零,对地, 在空调电路中,只有电容. 不应该这么小.

网友D:
拆开去掉电源线直接量板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应该无穷大

我也觉得有点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零,对地, 在空调电路中,只有电容. 不应该这么小.

没研究过空调电路,也感觉绝缘电阻不应该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开去掉电源线直接量板子试试

确实要抽时间开壳检查了,室内机的还好办,室外机就得请人搞了,楼层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小了点,我模模糊糊的记得国标对这个电阻有要求,好像是2MΩ。

嗯,偏小了,能有2MΩ都不管它了

网友E:
漏保还是空开?空开是过流问题,还有就是0.05M确实有问题,才50K对地阻值,实际安全环境一般要1M以上,不知道哪里绝缘出问题了。

网友F:
绝缘电阻1000V/1兆欧泄漏电流1毫安,家电至少0.25兆欧以上。否则绝缘随时击穿。

网友G:
测量电压也不正常,才几十伏太低了,显然空调已经绝缘不正常。空调线圈对地绝缘要500V或1000V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漏保还是空开?空开是过流问题,还有就是0.05M确实有问题,才50K对地阻值,实际安全环境一般要1M以上,不知 ...

是漏电开关,跳了几次,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绝缘电阻1000V/1兆欧泄漏电流1毫安,家电至少0.25兆欧以上。否则绝缘随时击穿。

就是怕有安全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测量电压也不正常,才几十伏太低了,显然空调已经绝缘不正常。空调线圈对地绝缘要500V或1000V测量。

500V或1000V档量,电压也是在50多伏左右

网友:
你应该把空调内外机,压缩机,风机,电线分解开测绝缘,吃准问题在那个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V或1000V档量,电压也是在50多伏左右

所以我说电压不对嘛。你用的是250V档被压到50多伏,绝缘很差,电压强到500V必击穿短路。空调压缩机线圈对壳体(PE保护线)短路引起空开跳闸我见过好几台。

网友:
你这样测量不行!不准确不说容易损坏电路板!你这样测量的实际是开机或待机状态下内机电脑版的电阻,机器没启动外机没有接通压缩机。如果是3相的电源是单独取的,内机只是负责和外机通讯。你这测量的是内机电脑版的电阻。内机只负责给外机电脑版开机信号(或开机电源)外机有单独的接触器负责开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漏电开关,跳了几次,是有问题

外机就没办法了,业余不好外墙操作。内机一般可以卸开机壳找个电吹风对着主板吹吹看是不是湿度太大绝缘系数下降了。

网友:
去年夏天我修过一个,问题就是开空调5-10分钟后就会跳闸,怀疑是空调线路漏电,正好刚买了电子兆欧表,用500V档测量零线火线对地线的电阻都小于0.02兆欧,很明显是有漏电的地方,先把外机线路拆掉,再测量绝缘电阻就是无穷大了,很明显不是内机的问题;然后再去外机那里把电线拆掉,测量外机的绝缘也是无穷大,测量电线的绝缘小于0.02兆欧,看来就是电线漏电了,电线是四线的线路,而且跟空调管缠绕在一起,更换比较困难,直接买了一根线换上了,用胶带把新电线绑到空调管外面。

网友H:
变频空调吧?  换一个品牌的漏电保护器试试。
以前规定变频器不可以接漏电保护器。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变频空调吧?  换一个品牌的漏电保护器试试。
以前规定变频器不可以接漏电保护器。

啥时候有这样的规定?

变频器用了一推,漏保都正常呀!

再说现在家用空调都是变频的了,没有发现不能用漏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