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的速度表和发动机转速表为何是指针式而不是数字式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

楼主(2024-03-01):
这也可以类推万用表吧?难道是汽车厂家没有造数字表的技术吗?

网友:
总能找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话题来逗人跟帖,也算是一门本领。

网友:
你说的什么都对

网友A:
这可能是有关符号学的概念,驾驶不容分心,接收讯息要快而准,指针表一看那位置就对速度有个大概,数字表可能要费神一点看清数目。

楼主:
就是几百万的豪车也不想例外

网友:
数字式的也有。

网友:
如今很多汽车的仪表都是数字式的了,甚至连虚拟指针都消失了。

网友:
答案是:  否!

尽管指针表有很多优点:  反应具象、  简单、  连续、  直观  可以表达变化趋势等很多优点
但它也有一个缺点  表达高精度数值不准确  高精度数据还是离不开数字表头的表达。

绝大多数仪表应该使用指针  而不是 数字(特别是需要快速反应的场合)-------这个基本观点,
我还是坚决支持您的。

但在科学试验领域,例如电气万用表    还是数字精确好一些。

网友:
看看数字化的飞机驾驶舱就知道了,高度空速方位这些都是数字显示模拟辅助,发动转速是纯模拟量模仿指针表来显示的。指针表显示确实直观,精度不高但是能让人直观反映出来。

但是退回到应用场景,飞行员面对几百个仪表,重要的用数字表示,不重要的或者说精确显示也没意义(发动机转速,说的就是你)用指针表显示更直观快捷,也没有什么问题。

用万用表的场景,使用者只有一个万用表,连数字显示是什么意思都响应不过来的人智力有多么低下,我不敢想!

网友:
指针表直观

网友:
汽车用轮子跑的快,所以人类应该把腿锯了装轮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可能是有关符号学的概念,驾驶不容分心,接收讯息要快而准,指针表一看那位置就对速度有个大概,数字表可 ...

汽车的速度表早就不好用了。20多年前GPS刚普及就发现老司机只看GPS压着超速9%飞行(超速10%以内不扣分不罚款),后来有了智能手机就听导航压着超速9%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可能是有关符号学的概念,驾驶不容分心,接收讯息要快而准,指针表一看那位置就对速度有个大概,数字表可 ...

存在就有合理性,我感觉这与数字表与指针表之争有类似之处。测电容时指针表以用模糊概念来解释,比如大批容量不同的电容分选时指针表只看摆动趋向就行了,根本不用看到底指在什么角度。转速表也是让驾驶员瞬间撇上一眼就可以模糊判断了,因为高速驾驶时必须全神贯注地盯着路况,扫一眼指针就算分神了,就更不用说看数字了,数字要有个从眼睛感知到大脑处理的过程,对于驾驶的干扰大于指针指示,是不安全因素。

网友:
汽车存在数字式速度表这一情况就说明汽车用数字显示没有问题,以前用指针表是因为结构简单,现在用指针表是一种设计惯性和人们的习惯。

网友:
指针表直观快速 如果是第一次使用该车 只要看指针在表中的位置即可判断是否正常 或者偏差多少。

反观数字表则完全没概念 碰到尾数多的还得仔细观察 还得与记忆中的数字比较 很不方便。

网友B:
快下班时,经常看指针式的时钟,扫一眼指针的位置,便知道离下班时间还差多久,并不在意当前是几点以及几点钟下班。若是数字钟,除了要看清当前数字,还要回想一下下班的时间,再算下减法,反而占用更多脑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下班时,经常看指针式的时钟,扫一眼指针的位置,便知道离下班时间还差多久。若是数字钟,除了要看清当前 ...

这个很有说服力

网友:
捡了个卡车电子仪表盘,发现采用了智能数字芯片,但仪表盘都是芯片驱动步进电机组成指针仪表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新的仪表盘是一个液晶显示器,上面用模拟图像显示出指针速度和转速表。

这个即降低了成本,又保证了指针显示。

网友:
两种万用表都得有,一个修理家电直观得心应手,一个读数精准搞数字电路以及电子制作运用自如。

网友:
数字显示变化太快,会有残影
做过数显转速表
车速表的话,我车本身就有数字显示和指针显示
基本只看数显,不看指针

网友:
在车上,数字式并不影响观察速度,因为不管是限速标志牌还是导航显示的都是数字,而司机不需要知道车速和限速差多少,只要知道当前速度不超过某个数字就可以了,并不需要在头脑里计算一下。

网友:
指针式看着简单易懂,汽车不知道,摩托车现在的都是数字了

网友:
首先数字显示的车也不少,车速度转速精度要求不高。只要求大概就行。万用表你也要求大概?
我见大家用数字表校指针表,谁见过用指针表校数字表?说明什么问题。
谁的指针准确读出3位半数出来再来辩。

网友:
指针式仪表盘就要消失了。“全液晶”以前是中高端车的噱头,很快就会普及了,成本占优。

网友:
  驱动汽车速度表和转速表的信号来自ECU单元,做成数字显示的完全没有难度,但做成指针的除了直观外 ,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耐用。如果是液晶显示的,汽车经常在户外行驶受到日晒,偏光膜容易老化。看看淘宝有多少卖电动车液晶屏偏光膜就知。有个小学校长为自己的大众轿车网购偏光膜更换,结果拆液晶屏时弄断了很多条铜箔,换新显示总成要8百,就找我修复,花去我近一个上午时间。如果做成LED显示屏,有缺笔画的可能,在强光下能否看清楚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
现在新款的车大多数都是数字显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