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很少见的NEC收音机

楼主(2024-03-01):
简单清理一下居然还能收中波,但是短波一点声音没有,本人维修低手网上也查不到这台机器的资料就没折腾,各位大佬能给分析一下这种情况最容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波段开关最可疑,不加电池把波段开关测试一遍。

网友:
波段开关反复拨动试下。

网友:
短波天线没装?

网友:
把波段开关好好的清理一下

网友:
有条件和能力就把波段开关白拆开打磨电极片和滑片。

网友:
维修资料可以去外网查查,尽量输型号不要有中文,可能能找到一点东西

楼主:
没装也不至于一点声音没有吧

网友:
外观很漂亮的收音机

网友:
小众机型非常稀有 好好收藏有价值

网友:
日电的中短波,存量不多,好好收藏吧

网友:
也建议重点检查波段开关

网友:
以上大佬都说了

网友A:
用高浓度酒精清洗波段开关,同时接一根外接天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高浓度酒精清洗波段开关,同时接一根外接天线试试

好的,我试试,找到同样尺寸的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