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是什么2p3

楼主(2024-03-01):
打开我就懵逼了,电池放哪?

网友A:
属于早年无线电爱好者制作的,有电源插座,是外接电池的。

楼主:
像是个老壳

网友:
电池的位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属于早年无线电爱好者制作的,有电源插座,是外接电池的。

有外接电池盒的,毕竟在那个年代,用5号电池不经济,不抗用

网友B:
看第一张图,左边有个插座。估计就是电源插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第一张图,左边有个插座。估计就是电源插座了。

上电试了,没反应,得从头排查了

网友:
现在好办了,换矮点的喇叭,放个扁平锂电。

网友:
就当是太阳能的吧……

网友C:
机壳还好,可以重新布局装一台。

网友:
好象就是外接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壳还好,可以重新布局装一台。

正有此意,准备装个全锗管的2p3,不知那个方案好?

网友:
1980年,曾经用两节5号电池 改了(两个)小电池,体积是原来的 三分之一 。安装在小袖珍手电壳里,做成电视伴音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