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收音机本振幅度大了好还是小了好

楼主(2024-03-02):
一个独立本振的收音机,波形有点真失,想修好,有示波器想知道本振多大的振幅是最好的灵敏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示波器,怎样用万用表测定震荡幅度大约有多大?

“测定振荡幅度”的操作完全不需要。振荡管集电极电流越大,振荡幅度也越大,调整振荡管集电极电流,使整个波段(主要是最低频率和最高频率)的广播声音都清晰、响亮,并且噪音低,这种状态就最合适。收音机的振荡器,振荡幅度是随调谐频率而改变的,同一波段通常的规律是振荡频率越高振荡幅度也越大,所以振荡幅度须兼顾接收频率最低端和最高端。

网友(2025-03-18):
昨天也用两个三极管搭了一个振荡电路,想用来做独立本振,刚好看到这个帖子,有参考意义,我是用一个绕组来输出本振信号,刚好一圈就是100毫伏,绕两圈刚好200毫伏,其他电路未搭,还不知道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晶体三极管混频器性能仿真分析》中说,振荡幅度100mV~300mV之间,三极管混频器增益最大,振荡幅度低于100 ...

手上有一个很老的LSG-17信号发生器,lushan电子厂出的。
一块海燕B412的中波收音机电路板,今天特意体验了一下外接本振的效果。

【总体感觉是:本振信号越强,收音机声音越大。】

信号发生器输送到变频管发射集的信号,当低于60mVpp,完全没有了声音。随着信号发生器输出信号增强,收音机的电台播音声也越大。
当≥600mVpp的时候,声音继续增大,但是噪声增强,当大于等于800mVpp的时候,声音仍在增大,噪声显著增强。
我的信号发生器输出带载最大只能到1Vpp,再大幅度就没法试了。

针对此款收音机的感性认识:
1、在本振电压80~600mVpp的范围内,本振信号越大,变频增益越高,声音越大。
2、本振电压≥600mVpp时,变频噪音增大,≥800mVpp时,信噪比劣化很严重。

网友(2024-03-02):
灵敏度低的收音机,本振幅度大好。灵敏度高的收音机,本振幅度小好。

网友A:
《晶体三极管混频器性能仿真分析》中说,振荡幅度100mV~300mV之间,三极管混频器增益最大,振荡幅度低于100mV或者高于300mV,混频增益都会有所下降。《晶体三极管混频器性能仿真分析》的文章出自“实验科学与技术”,楼主如果感兴趣可以自己百度搜索。而且振荡幅度越大,振荡波形通常也越差,振荡波夹杂的噪声也越大,对收音机的灵敏度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体三极管混频器性能仿真分析》中说,振荡幅度100mV~300mV之间,三极管混频器增益最大,振荡幅度低于100 ...

就是说把振荡幅度做到200mv就全兼顾了,明白了,谢谢。

网友B:
如果没有示波器,怎样用万用表测定震荡幅度大约有多大?

网友:
照理说收音机对本振的频率和幅度是有着严格要求的。当然了业余就不同了。虽随便了。

网友:
楼主提出的看似简单问题 ,几十年前普通人要做这类实验还真不行,现在没问题了!

业余爱好也是可以做实验的,现在一些二手或新兴的仪器价格不贵,二手的锁相信号发生器几百元吧,一包香烟大小的频谱仪也就几百元,这些仪器的频率值、电平值等都是定量可调的,具有较好的性价比,用来进行楼主的试验是可以获得结果的。问题是许多收音机爱好者不一定有这种意愿。

网友:
过去时敢想没法实现,现在是想了易实现。

网友:
据说。

据说,老衲在哪本收音机书里看到过,好像本振电压考虑几个因素:

1、噪声小。似乎静态工作点电流越小,噪声就越小。
......电流越小越好。

2、电池快没电时,防止停振,静态工作点电流越大,就越不容易停振。
......电流越大越好。

3、放大倍数大。本振电压越高,放大倍数就越大。
......本振电压越高越好。

3、失真小。本振电压超过一定值时,失真大增。
......本振电压有合理上限。

通常,经验值,单混频管,静态工作点ic=0.4~0.6mA,本振电压有效值100mV。最佳。

网友:
混频效率和震荡幅度有个最优的值,过小,过大混频效率都低。
不过在混频效率最高的时候,噪声也大,并不好。一般来说是比最优值稍微小一些。

关键还要看,低频段和高频段要尽量一致才好。保证高低频的灵敏度相差不大。一般来说高频的段,幅度可能稍微小点,不过也不一定。和原件等关系大。

我测试过,我的测试方法是,信号发生器发出本振信号,代替混品管的本振部分。调整信号发生器的输出幅度,即可得到最佳值。

网友(2025-03-16):
引用 网友C:
手上有一个很老的LSG-17信号发生器,lushan电子厂出的。
一块海燕B412的中波收音机电路板,今天特意 ...

估计快逼近上限了。再大就底噪加大,再大就效果变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定振荡幅度”的操作完全不需要。振荡管集电极电流越大,振荡幅度也越大,调整振荡管集电极电流,使整 ...

原来这样,之前试验过,增大电流,灵敏度反而下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手上有一个很老的LSG-17信号发生器,lushan电子厂出的。
一块海燕B412的中波收音机电路板,今天特意 ...

其實不是本振信號越大輸出越強,這時候的Ic平均值是上升的,混頻后的中頻信號自然是隨增益的增大而增强。

网友:
一直以来都没有留意书本上有说振荡级应该输出多少毫伏到混频级,都是说振荡级起振就行。

网友E:
以前,很多书上说了收音机本振信号的最佳大小,但是:
1、基本上都没说这个最佳值是有效值,还是幅值,还是峰峰值。
2、那时是锗管时的最佳值,后来的硅管最佳值是不是一样不知道。
3、本振大小似乎是无法改变的。想调大调小,调不了。
欢迎网友们实测,试验。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不同的混频管有不同的最佳值,所以总体上给了个100-300mV的范围值,具体以实际效果为准。
我最近在 ...

期待你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很多书上说了收音机本振信号的最佳大小,但是:
1、基本上都没说这个最佳值是有效值,还是幅值,还 ...

大约上世纪90年代,广州报纸报道,日本的“欧立安”电视机干扰旁边的电视收看,经过检测发现是有泄漏,当时不知道是什么,现在看来会不会是振荡过强?

网友:
场管和普通三极管混频时,需要的本振电压不一样吧?还有二极管混频需要本振电压又是多大合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實不是本振信號越大輸出越強,這時候的Ic平均值是上升的,混頻后的中頻信號自然是隨增益的增大而增强。 ...

好可惜,当时没想到测量一下集电极电流的变化情况。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示波器,怎样用万用表测定震荡幅度大约有多大?

本来也和你一样想问问这个问题,却从deepseek中得到一个肯定的回答,简略复述如下:
请问:仅用万用表可以测量得超外差收音机本振幅度吗?
deepseek回答:
1、数字万用表具备频率和电压测量功能,所以适合测量本振信号;
2、将万用表调至交流电压合适档位;
3、万用表探头接地,另一探头接本振电路测试点;
4、读取电压值即为本振信号交流电压。
又问:上述“本振电路测试点”是哪点?
deepseek再答:可以是基极,也可以是集电极,或连接振荡线圈和晶体管之间的电容引脚。
再问:上述测量是否会将测量点的直流电压混进读数?
deepseek回答:是的。解决方法是,使用.1微法的隔直电容,或者用示波器。
觉得deepseek也不太靠谱,咱不提出直流影响,它就不说要用隔直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本来也和你一样想问问这个问题,却从deepseek中得到一个肯定的回答,简略复述如下:
请问:仅用万用表 ...

我用“deepseek”,只是关键性知识盲点提示,所提供的答案基本意义不大。他只是现在各种书本的组合。并不能全做标准。

网友:
模糊数学无处不在,就说晶体管收音机的电路图,每一级都只标有一个标称值,八九不离十。不可能做到绝对值,也不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很多书上说了收音机本振信号的最佳大小,但是:
1、基本上都没说这个最佳值是有效值,还是幅值,还 ...

锗管和和硅管用做二极管或者混频器,对振荡幅度要求是一样的,单管混频有效值0.08~0.32可行,合适的振荡幅度区间是0.1~0.25,差分混频稍微高一些。场效应管混频、晶体管双差分乘法器混频对振荡幅度要求与二极管混频和三极管混频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上有一个很老的LSG-17信号发生器,lushan电子厂出的。
一块海燕B412的中波收音机电路板,今天特意 ...

三极管混频,振荡幅度在有效值0.1V~0.3V之间混频增益最高,换算成峰-峰值是0.28~0.84。您的信号发生器输出幅度范围不够,所以并没有测试出混频增益随振荡幅度加大而下降的那个范围。

网友:
收音机灵敏度高和本振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