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可调内阻的15V锂电池

楼主(2024-03-02):
我常用的指针表是经典MF47,低压为1.5V恒压电池,RX1k、RX100、RX10之间切换不用调零,RX1也就差0.5欧,很爽。
现在就差15V电池了。老式10F20停产很久了,最不能忍受的是内阻变化太大(2K~10K)。
测了个15V电池的内阻半偏法测15V电池内阻),

内阻这东西,不怕大就怕变。对比铆钉版(我的图集K03.0)、定型的经典电路(K01.0)、9V版(K02.0),可发现设计者被它折腾得不轻,甚至不惜修改电路多用了一只电阻,同时错将20K改成了18.2K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用锂电,坛友们也有诸多精彩制作。但经典47给电池内阻预留的空间高达7K,这对10F20来说都多,所以,改造后必须考虑补偿。之前是给191K电阻串了6K左右,这次正好在电池里串个10K的3296,电池用旧后还可以调整,一并解决了  。

从CR2032、2025、1632中,最终选择了2025串联,5只叠起来12.5mm,可以利用10F20的铁壳,剩余的空间正好装个3296补偿内阻。1632调换个方向勉强装得下,但电量小些。
没考虑充电方案,主要是指针表本就用得少,高压档也省电,估计用个几年不成问题。

简单说下内置3296的调整方法:
正常调零后,测量220K标准电阻,
若读数偏大说明整体内阻偏小,可适当调大内置3296,反之亦然。
这样反复几次之后,直到指针切线。
最好事先标记好3296调大调小的方向。

手工不好,不过塑料片原本就是裂的,不是俺弄的 ,看看不影响什么就没粘。
弄这个,我那把小弯嘴钳又帮了大忙。

3296出厂为5K左右,未调整时内阻不足读数偏大。

调大3296,使指针切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d jobs ! Your wife wil said : "You allway make pregnant everything"

她总是抱怨,家里的东西永远也无法扔掉(坏了我总是能修好),除非把我先扔了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有创意~

网友:
不错,值得推荐

楼主:
热缩管,用了3倍19.1mm的。

楼主:
想测量一下3296实际调整到多少,发现忘了留个抽头出来
无奈用数圈儿的办法估了下,大概是7.7k(空载电压16.1V),与理论值比较吻合。

网友A:
Good jobs ! Your wife wil said : "You allway make pregnant everything"

网友:
妙啊郑师傅

楼主:
没办法,我有强迫症,还不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她总是抱怨,家里的东西永远也无法扔掉(坏了我总是能修好),除非把我先扔了 。

哈哈,我家里的电气也是这样。好多次我老婆准备换新,结果给我修好了。以前人家说,家里有个木匠,家里没好家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家里的电气也是这样。好多次我老婆准备换新,结果给我修好了。以前人家说,家里有个木匠,家里没 ...

最近我学乖啦,
年前家里的用了10多年的燃气灶不好打火了,想换个热敏,配件都下单了,
仔细一想不对,这东西她常用,新款设计得更好,
最后还是换个了新的,给她高兴得屁颠儿屁颠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我学乖啦,
年前家里的用了10多年的燃气灶不好打火了,想换个热敏,配件都下单了,
仔细一想不对, ...

有爱。我也该学着点

网友:
楼主算是把指针表研究透了!

网友(2024-08-24):
木匠家里没好家具。
不错,这下难找的电池解决了。

网友C:
2025电池的话会不会不耐用?纽扣电池的电量很少的。
还有,请教下1.5V恒压电池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25电池的话会不会不耐用?纽扣电池的电量很少的。
还有,请教下1.5V恒压电池是什么样的?

一般RX10K档最大电流只有几十uA,所以很耐用的,我这个用1年了电压也没怎么下降。恒压锂电池见下面这个帖子:

2号恒压锂电池 & MF47万用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6031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RX10K档最大电流只有几十uA,所以很耐用的,我这个用1年了电压也没怎么下降。恒压锂电池见下面这个帖 ...

明白了,这种所谓恒压锂电池应该就是锂电池+ldo稳压的产品。几十块钱有点贵了,自己DIY几块钱应该就能搞定。

网友:
确实是不错方法,值得推广!

网友D:
大佬新做了第一代PCB版电池盒,寄给我了,我帮他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新做了第一代PCB版电池盒,寄给我了,我帮他上图

我比较看重电池内阻,所以预留了串3296的位置。
不过两个极柱的间距小了点儿,下次改正

网友E:
纽扣电池都能焊接?不会过热鼓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纽扣电池都能焊接?不会过热鼓包吗

我也担心,好在没有

网友F:
我是用一个电脑电源适配器,16V的,用了一个7815稳压之后,使用, 怕交流电对电路有影响,没敢在路使用,都是拆下来再测量,感觉精度没有影响,但不知对电路有没有其它影响,没敢测试,各位大侠给分析一下,可以在路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用一个电脑电源适配器,16V的,用了一个7815稳压之后,使用, 怕交流电对电路有影响,没敢在路使用,都 ...

适配器的纹波很小,基本不会有影响。要注意的是,把被测板子的电源插头拔下来再测。

网友G(2024-10-07):
老郑小烧师傅,恒压源是什么概念?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郑小烧师傅,恒压源是什么概念?怎么做?

简单说,"恒压源"是一种理想电源,特点是当输出电流变化时,输出电压不变。
我没做过,相关资料网上有很多,比如:

https://wenku.baidu.com/view/0a0 ... 2%E5%8E%8B%E6%BA%90

网友:
   不错的创意,方便动手,材料也容易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