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气筒里的牛皮碗应该用什么油处理?

楼主(2024-03-02):
给打气筒新换牛皮碗时,新买的牛皮碗应该用什么油进行处理呢?
有人说把新牛皮碗放进机油里浸泡一段时间。如果用机油浸泡,那么打气时,难免会有一些细小的机油微粒被打进轮胎里去,而机油是橡胶的克星,会加速轮胎橡胶的老化。
现在的所谓耐油橡胶,实际上只是增强了一些橡胶的耐油性能。橡胶最好还是不接触机油为好。
个人感觉是否可以在牛皮碗上涂抹一层真空硅脂呢?既可以加强密封性能,硅脂又不会和橡胶反应。
虽说硅脂不和橡胶反应,但硅脂会不会使得牛皮老化变硬呢?
但不知这个方法是否可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即然是牛皮的,就用牛油加热

原汤化原食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网友:
来点小磨香油

网友:
一般说来,手动打气筒中的机油不会跑进轮胎里去的,
你看下气嘴有没有油就可以了。
压缩机是因为连续大功率的工作温度高了油才进去的,
还有就是压缩机出气的温度比较高,到了轮胎里后温度下降,
轮胎里就会产生液体的油和水。

网友:
楼主处理皮碗的方法是对头的,我以前也这样做。

网友:
        应该是机油。

网友:
用动物脂肪处理一下,皮碗会变得柔软有弹性。

网友:
用黄油煮

网友:
用硅油最好

网友:
20年前家里打气筒换牛皮碗,老爸用的是凡士林。

网友B:
即然是牛皮的,就用牛油加热

网友:
最好用鸡油鸡油对皮革油保护作用

网友:
我是把皮碗部分改进成了用2个O型圈密封,随便用黄油或者凡士林润滑都可以。

网友:
各村都有许多高招,大亮了

网友:
用硅油不会让橡胶老化

网友:
买一管液体鞋油泡上

网友C:
凡士林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刚搞完就看到这个话题,我用的是护手霜

网友:
套套都用硅油保护,可见硅油不会对橡胶有损害。
故此用硅油处理打气皮碗不会产生不良影响。

网友:
用硅油可以,不伤橡胶

网友:
凡士林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汤化原食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是这个意思

网友:
试试金龙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凡士林是干什么用的

我们现在市场上能看到用到的外用药膏,50%都是凡士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