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可控硅的好坏怎么样辨别呢?

楼主(2024-03-02):
之前一个声控灯是好的,放很久后,再用就坏了,今天检查电路板,结果三极管9014正常,另一个我以为也是三极管MCR100-6,万用表红色表笔接中间,黑色表笔接左侧引脚,有0.6伏压降,换其它引脚或者表笔测试,都不通,以为是坏了,立刻网购下单了,虽然下单时已经看到是单向可控硅,但是当时没有反应过来,现在想到,是不是可控硅另外两脚不导通是正常的呢?应该用什么方法测试它的好坏呢?

网友A:
单向可控硅以前我是这样判断:阴极和阳极电阻是无穷大,阴极和栅极测量时候,表别对调,电阻有差别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向可控硅以前我是这样判断:阴极和阳极电阻是无穷大,阴极和栅极测量时候,表别对调,电阻有差别就可以了 ...

应该用多少阻值的档位测量合适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用多少阻值的档位测量合适呢?

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用100的,阴极和栅极之间的电阻有差别就行,有些相差不大的,

网友B:
单向可控硅我以前是这样测的:
万用表X10档,
黑笔接阳极,红笔接阴极,
在不断开阳极的前提下,黑笔碰下控制极然后分开,
这时可控硅开通并保持持续开通状态,这个元件就是OK的。
小功率的也可以X100测,但触发后可能电流太小不能保持导通状态。

网友:
我用MF368万用表(3V电池)的电阻挡,采用此方法也很方便,特备是稍大功率的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向可控硅以前我是这样判断:阴极和阳极电阻是无穷大,阴极和栅极测量时候,表别对调,电阻有差别就可以了 ...

表笔对调只有一种情况导通,指针表是黑色表笔接门极,红色表笔接阴极导通,用数字万用表表笔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向可控硅我以前是这样测的:
万用表X10档,
黑笔接阳极,红笔接阴极,

红色表笔接阴极,黑色表笔接门极,可以导通,有阻值,但是接不接阳极没有变化,用的指针万用表,用数字万用表的话,表笔相反,是不是可以判断元件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向可控硅我以前是这样测的:
万用表X10档,
黑笔接阳极,红笔接阴极,

OK!刚才按照你说的测试成了,触碰一下门极,就导通了,用指针表的X10或者X100档都可以,之前没有成功是因为指针表表笔很久没有用有锈,加上可控硅引脚上也有锈,接触不良,多谢指导

网友:
稳当的就是用一个灯泡试验

网友C:
万用表选用电阻R×1档,用红黑两表笔分别测任意两引脚间正反向电阻直至找出读数为数十欧姆的一对引脚,此时黑笔接的引脚为控制极G,红笔接的引脚为阴极K,另一空脚为阳极A。此时将黑表笔接已判断了的阳极A,红表笔仍接阴极K。此时万用表指针应不动。用短接线瞬间短接阳极A和控制极G,此时万用表指针应向右偏转,阻值读数为10欧姆左右。如阳极A接黑表笔,阴极K接红表笔时,万用表指针发生偏转,说明该单向可控硅已击穿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选用电阻R×1档,用红黑两表笔分别测任意两引脚间正反向电阻直至找出读数为数十欧姆的一对引脚,此时 ...

是不是只能用指针表测量?不能用数字表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只能用指针表测量?不能用数字表测量?

指针表直观

楼主:
BT151是不是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