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V胶,太结实了。

楼主(2024-03-02):
做了个小板子,焊上元件,引出线部分用新买的UV胶+紫外线灯固化,5秒就能固化结实,还是透明的,不错。
但是想要拆下来的时候犯了难,太结实了,还是硬胶,压根去不掉这个固化后的UV胶,比AB胶有的一拼。
以前一直用热熔胶或704胶来固定引线。
用上这个UV胶,岂不成了一次性板子,没法修了。。。。

补充内容 (2024-3-2 23:12):
我买的是卓力得6212紫外线UV固化胶,5秒固化,50克装/26元包邮。
图片已经附上在楼下。
而我正好相反,想淘个容易拆卸不怎么结实的UV胶款,不知你买的那款能否也分享下购买链接。

网友A:
用的是什么牌子的UV胶?我遇到的问题是胶本身强度够,但与板子胶合力不及环氧,大力拉扯就从板上分离

网友B:
不知道LED的紫外线灯固化效果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LED的紫外线灯固化效果如何?

我粘手表字钉就用那种10多块钱的紫光LED手电筒照,很快就凝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粘手表字钉就用那种10多块钱的紫光LED手电筒照,很快就凝固了。

谢谢回复,那我去买一管UV胶和LED紫外灯套装。

网友D:
我以前买的UV胶固化后不怎么结实,楼主能私信UV胶购买链接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买的UV胶固化后不怎么结实,楼主能私信UV胶购买链接吗?谢谢!

我买的是卓力得6212紫外线UV固化胶,5秒固化,50克装/26元包邮。
图片已经附上。
而我正好相反,想淘个容易拆卸不怎么结实的UV胶款,不知你买的那款能否也分享下购买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什么牌子的UV胶?我遇到的问题是胶本身强度够,但与板子胶合力不及环氧,大力拉扯就从板上分离

我买的是卓力得6212紫外线UV固化胶,5秒固化,50克装/26元包邮。
图片已经附上。
而我正好相反,想淘个容易拆卸不怎么结实的UV胶款,不知你买的那款能否也分享下购买链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卓力得6212紫外线UV固化胶,5秒固化,50克装/26元包邮。
图片已经附上。
而我正好相反,想淘个 ...

我买的那个根本不行,照过紫外线都不能完全固化,有点粘,一拉就掉了。可能买到假货了。

网友E:
不过都有时间久了变色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卓力得6212紫外线UV固化胶,5秒固化,50克装/26元包邮。
图片已经附上。
而我正好相反,想淘个 ...

我用的是这款,不知跟光源有没有关系,我图快就用一个500mw蓝紫激光器放散了照射,只照了几秒看变色了就关闭了。线路板是用笔刷蘸洗板水洗过的,但就是能扯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这款,不知跟光源有没有关系,我图快就用一个500mw蓝紫激光器放散了照射,只照了几秒看变色了就 ...

我的是电子uv胶,你的是手工uv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过都有时间久了变色的情况

变色与否我倒不在乎,主要是拆的时候别像AB胶一样难搞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色与否我倒不在乎,主要是拆的时候别像AB胶一样难搞就行。

有过之而无不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那个根本不行,照过紫外线都不能完全固化,有点粘,一拉就掉了。可能买到假货了。

你可能是买到厌氧型UV胶了,这是粘接玻璃用的,只能在没有氧气的缝隙里固化,接触氧气的部分不固化,施工完毕以后可以擦掉溢出来的胶。
比如你把胶水涂在亚克力之间,或者两片塑料膜之间再照紫外线固化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可能是买到厌氧型UV胶了,这是粘接玻璃用的,只能在没有氧气的缝隙里固化,接触氧气的部分不固化,施工 ...

名字叫锋影玻璃茶几专用胶水。2019年在淘宝买的,商品链接被删了。

网友G:
第一次听说UV胶,不知道都用来粘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第一次听说UV胶,不知道都用来粘什么?

  有些镶水钻的手表,就是用UV胶(紫外光固化胶)将水钻粘上去的,名表的真钻是用4个钩子钩住的。我为了粘贴一只西铁城石英手表的镜面,几块钱买了10ml UV胶,放了很长时间还未变质。手机维修中用到的绿油也是UV光固化的。

网友:
这个如果涂的很薄, 强度咋样? 能达到撕裂级不

网友:
学习了!涨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第一次听说UV胶,不知道都用来粘什么?

我是用來粘斷了的收音機殼内固定螺絲柱的,相當結實。

网友H:
请问楼主 紫外灯是多少纳米的紫外光 ?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 紫外灯是多少纳米的紫外光 ?

就是淘宝的紫外线灯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 紫外灯是多少纳米的紫外光 ?

  这个应该没有严格限定的吧?听那些做手表的老板说,表壳粘上水钻之后,拿去晒太阳也能固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没有严格限定的吧?听那些做手表的老板说,表壳粘上水钻之后,拿去晒太阳也能固化。

我上次看到有规定的,但是年纪大了,记不得了。就注意到 不同纳米的紫外光效果相差较大,用途也不一样。

以下摘录:
UV LED固化灯的波长范围通常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波长:

1. 365纳米(nm):这是最常见的固化波长之一,也是应用最广泛的固化波长。365nm的紫外光具有较高的能量,可以有效地激发光敏剂,促进光固化的反应。这个波长适用于大多数常见的胶水、涂料和油墨材料。

2. 385纳米(nm)和395纳米(nm):这两个波长也是常见的固化波长之一。它们相对于365nm的波长略高,并且在一些特定的应用场景中可以提供更好的固化效果。例如,一些特殊的光敏剂材料对385nm或395nm的光更为敏感,因此选择这些波长可以获得更快速和更彻底的固化结果。

网友I:
貌似这种胶保质期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I:
貌似这种胶保质期不长

这种胶保质期是最长的,只要不见紫外线,数十年都不会固化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