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玩的STM32

楼主(2024-03-02):
板子是去年打的,做了一半就搁置了

前段时间重新拾起来,最近有空时就写些代码,完善功能或者优化结构,还挺顺利

就是一个普通的播放器,我不是追求什么hifi,只求能正常发声并控制,主要目的是学习,音质确实很好,这几天下班回家就开起来听,自己做的听起来感觉有点不一样。

最早用的电阻触摸TN屏,调通后感觉比较不好用,比如需要校准,然后买了一块同大小的IPS电容屏,相比之下,比之前TN好太多,色彩扎实可视角度大,当初不了解看便宜就买了TN屏真是坑

不得不说,电容触摸真的好太多了

不过巧的是,最近买的IPS屏,排针接口和之前的TN一样,连信号线的顺序都一样(不同生产厂家),太好了,我直接插上就可以,不用重新打板

再回到板子上,电路上,用si5351生成STM32需要的时钟和DAC的时钟,输出用了一片音频接口芯片,可驱动耳机和喇叭,也支持线路输入,话筒输入

再说说软件,所有的底层驱动都是自己写的,没有参考任何现成代码,保持程序的一致性

电容触摸是走I2C,所以比较简单,不过,只要触摸没释放,就会一直产生中断,需要软件加以处理,以免出错; si5351设置也是走I2C, 官方有个工具可以算参数

液晶屏走SPI,按照手册的时序和指令操作,就没什么说的,不过这2块屏,虽然都是ILI9341,不过好像分别是9341和9341V, 初始化序列不同,我直接换上新屏,能显示,颜色全乱不正确,重新用厂家给的序列,就正常,

稍麻烦的是TF驱动,因为不想用别人的代码,所以我下载了一个SD3.0规范原文(除了H7系列之外好像支持2.0),重点研究识别过程(card identifilication),发现网上的信息有很多不正确,1.1和2.0操作混淆,规范写的最准确,严格按其流程操作就可以,

因为SDIO读写数据需要操作DMA, 所以稍微麻烦点,中间碰到一个乌龙,当初在1位模式调试通过,单块多块读写都成功,但是4位模式始终不成功,后来接示波器发现TF插座和CPU的SDIO引脚存在虚焊,汗,居然还有这种常识错误 浪费了我多少时间,一直怀疑软件写的有误,重焊后一次成功, 4位模式+48MHz时钟最高支持到24MB/s读写,可以说一般的应用绰绰有余

然后实验了FFT, 作为音乐的频谱显示,我设计了3种风格的谱线,一种是原始的柱状显示,还有平滑柱状,最后是包络空心风格(这好像比较流行的),如图,不过UI界面还没优化,简单示意一下

并且实践了状态机的程序结构,用起来优点多多,之前就听说,这次得以一试

最后一个麻烦点的是FAT32的支持,我也坚持自己写驱动,这个还没全部完成,目前可以顺利读取卡里的音乐文件播放,参考FAT32的原理,只要根据簇号定位存放的扇区,并在FAT表查找下一个簇号,链式结构一个个串起来,实现起来并不复杂

一个板子可以学习不少东西,还是挺值得

视频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儿底层的纯属神志不清,peripheral register太多太复杂,学了做个项目完了就完了,没有后续建设性经验。

我现在写的程序,以后都可以用到的,每个功能一个模块,下次拿出来简单改改端口或配置之类就可以

比如LCD驱动,其实不是这次写的,是玩上一块板子写的,因为主控型号一样,这次拿出来改一下SPI设置就可以用,如果下次板子还有TF卡,一样可以用到这次的代码

网友:
现在扎实学东西的人太少了,都挣快钱去了。
我最近因工作需要,又开始学习Excel。整天头晕脑胀的。年龄不饶人了

网友:
干得漂亮~~
强烈邀请你使用我的编辑器来开发,帮我测试/提建议。能脚踏实地干事的人,提出的建议会更有实用价值
https://www.ed-x.cn/manual.html

网友:
玩底层,学到的都是妥妥的干货!

网友A:
玩儿底层的纯属神志不清,peripheral register太多太复杂,学了做个项目完了就完了,没有后续建设性经验。

网友B:
音频数据用的是wav/raw,还是上mp3软解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频数据用的是wav/raw,还是上mp3软解码了?

目前是wav, 因为最简单,没问题了以后才再试mp3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是wav, 因为最简单,没问题了以后才再试mp3

嗯的确是好思路。

mp3单单解码就够折腾一阵子了

网友:
板子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的确是好思路。

mp3单单解码就够折腾一阵子了

解码算法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玩儿底层的纯属神志不清,peripheral register太多太复杂,学了做个项目完了就完了,没有后续建设性经验。

怎么才能有后续建设性经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怎么才能有后续建设性经验?

软硬件分割呗。比如软件说置1,给中间代码发,然后中间代码给硬件代码发。

STM32的库,把中间代码给硬件做好了,你只要写纯软到中间的代码就行。

然而蠢货们偏要自己写中间代码到寄存器,我是无法理解这种行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软硬件分割呗。比如软件说置1,给中间代码发,然后中间代码给硬件代码发。

STM32的库,把中间代码给硬 ...

某些算法在STM32内部已经用硬件实现,可以直接调用?

不要自己用寄存器重新实现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些算法在STM32内部已经用硬件实现,可以直接调用?

不要自己用寄存器重新实现算法?

库已经把硬件操作封装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硬件分割呗。比如软件说置1,给中间代码发,然后中间代码给硬件代码发。

STM32的库,把中间代码给硬 ...

寄存器是软件层面最底层的操作,寄存器编程哪来的中间层?不论标准库,还是hal库还是LL库,最终都是控制外设的寄存器

寄存器编程,干掉所有这些中间过程,直接对寄存器的位操作,最少的函数调用,效率最高

比如要对GPIO管脚设置工作模式,你得分别多次对不同模式设置,输入的调用函数设置一次,通用输出的设置一次,复用的设置一次,很麻烦,寄存器编程可以一条GPIOx->MODER=xxx 把不同的工作模式放在一起,一条命令就搞定,根本无需调用函数

库里的函数都是针对一种操作,如果你要多种不同操作或者不同外设,需要频繁调用函数,而寄存器编程甚至可以几条语句把不同外设的操作放在一起

这里有一张几种开发方式的对比,一目了然,效率秒杀其它几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些算法在STM32内部已经用硬件实现,可以直接调用?

不要自己用寄存器重新实现算法?

看你要方便,还是要效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寄存器是软件层面最底层的操作,寄存器编程哪来的中间层?不论标准库,还是hal库还是LL库,最终都是控 ...

Cube HAL的设计太糟糕,隐藏了一部分设备相关的复杂性,但又引入了很多设计相关的复杂性。
最终抽象出的东西也只不过是另一套操作寄存器的接口而已。很多时候不了解寄存器,HAL也用不好。
倒是CubeMX的确是降低了STM32的使用门槛。

相比之下,ST的硬件手册很完善,操作寄存器虽然麻烦,但熟练以后,有了文档的加持心中会更有数一些。用HAL很难做到这一点。
不过,很多人做东西只要勉强能跑就万事大吉了,并不追求这个。
用寄存器最大的问题是,寄存器的很多操作缺乏业务上的逻辑性。
比如你所说的,初始化操作可以合并完成。
在性能上这是优势,但在设计上这样做会使代码的逻辑性变差。
时间稍长就你自己都会忘记这段代码的逻辑。
这样的代码维护起来会比较恼火,容易引入BUG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要方便,还是要效率

你说的是运行效率,还是开发效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寄存器是软件层面最底层的操作,寄存器编程哪来的中间层?不论标准库,还是hal库还是LL库,最终都是控 ...

这是debug O0下的数据还是Os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Cube HAL的设计太糟糕,隐藏了一部分设备相关的复杂性,但又引入了很多设计相关的复杂性。
最终抽象出的 ...

说的没错,HAL设计的初衷是好的,统一接口,但因为stm32产品线很多,同样的外设,比如GPIO,不同系列寄存器也不尽相同,F1系列的模式设置(MODER寄存器)和其它系列差别很大,F1还有1个端口置0的寄存器BRR,在其它系列也取消了,统一在BSRR里置1置0,F1系列估计出的早,和后面出的就不一样,所以我现在尽量不碰F1

当然,现在还在用寄存器编程的很少,甚至用标准库的都不多(F7起就没有标准库),估计大多用cube mx编程,不过我因为喜欢玩一些负荷重一些,或者实时性要求高一些的,需要效率的diy(比如多中断多DMA一起跑), 所以直接用寄存器更合适,效率和方便本来就有矛盾,只能看自己侧重哪一方面

移植肯定比较麻烦,通常在关键点上我会做比较详细的备注,即使一段时间不用,回头看看备注也会很快想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debug O0下的数据还是Os的数据

这张表是ST提供的,我忘记是哪个文档里,当时看过,网上有人把它翻成中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没错,HAL设计的初衷是好的,统一接口,但因为stm32产品线很多,同样的外设,比如GPIO,不同系列寄 ...

嵌入式芯片厂家的软件能力普遍很差。ST已经算是比较强的了,但它自己发布的HAL库还是会有各种非常低级的错误。
比如:函数定义/声明类型不匹配,块注释没有关闭...最近已经给它改了好几处了
真是让人一言难尽。国内厂家更是如此

楼主:
昨晚把根目录的文件显示出来(文件大小,时长这些还没加到列表),拷入90多个,全部识别,没多也没少,并能选曲播放,
子目录显示目前还没写,文件名里的问号,是中文文件名,无法显示用问号代替,
当初设计电路没把字库加进去,无法显示中文文件名(当然菜单可以搞成中文以后弄)

楼主(2024-04-07):
一晃一个月过去了,哈,不过我也没闲着,这次没有烂尾,一点点往前做,今天已经实现基本功能,开始只是实现16bit/44.1K,后面陆续添加了24bit/96K, 直至最大潜力的24bit/192K, 因为STM32 I2S最大支持到192K采样率,不论位数增加还是采样率增加,都给数据处理带来新的问题,相比之下16bit/44.1K最容易实现

支持中文长文件名,不限层数目录结构,显示还有点小bug未处理

原视频删除了(开始不知道可以编辑替换就不用删了),重新上传新视频, 手机录制,效果无法完整体现,用耳机听就很好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Lt421L7k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