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原装日本牛推功放是什么小众品牌?

楼主(2024-03-02):
这款原装日本牛推功放是什么小众品牌?新的一款功放,原装100伏供电,左右独立供电,左右独立放大,互不干扰,牛推机胆味浓,全机共五个变压器,国内非常少见的机子,声音通透有力,做工执实,小巧精致推力足,推高灵敏书架箱效果杠杠的,

网友:
估计是日本校办工厂出的。

网友:
嗯~托斯卡校办工厂生产的。

网友:
估计2X2.5W左右?

网友A:
4个功率管的C极,都接地或接正极,楼主应该把电路图画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两个功率管在机器内部螺母下面都有绝缘垫,外部图也能看出来有透明绝缘垫,下面两个管子没拍清楚看不 ...

如果是这样,其中的两个管,通电时被后面可能存在的金属物件所短路,岂不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两个功率管在机器内部螺母下面都有绝缘垫,外部图也能看出来有透明绝缘垫,下面两个管子没拍清楚看不 ...

再详细的看了一下内部,4个管的C极是都悬空于机壳的...

由4条白线分别连接到两个变压器的32欧的对应的4个抽头上.....

和以前的锗管收音机的输出部分,应该大同小异了....

网友C:
TOSCA这个社队企业还是有迹可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个功率管的C极,都接地或接正极,楼主应该把电路图画出来

老古董了,没有电路图啊,不然就和烧友们一起分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SCA这个社队企业还是有迹可寻的。

厉害了,谢谢指导

楼主:
论坛里都是高手云集,谢谢你们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古董了,没有电路图啊,不然就和烧友们一起分享了

你抽空画画就有了啊。多简单的电路啊。

网友:
功率管那里好像有薄膜,不应该接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抽空画画就有了啊。多简单的电路啊。

大佬厉害了,我这小白电路图还看不懂哪会画,晕了

网友D:
觉得只有并管单端才好理解,否则普通推挽初级32欧有点低了吧?而OTL阻抗倒是差不多,但这两种电路集电极就这么处理了好像又太简单了。除非外壳不作引出用。瞎猜哈

网友:
约12V供电,这小东西功率不会太小。

网友:
把变压器换成220的可玩性还是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觉得只有并管单端才好理解,否则普通推挽初级32欧有点低了吧?而OTL阻抗倒是差不多,但这两种电路集电极就 ...

据卖家说用的是高反压的管子,我也不懂

网友:
锗管功放。

功放管
Type Designator: 2SB481
   Material of Transistor: Ge
   Polarity: PNP
   Maximum Collector Power Dissipation (Pc): 6 W
   Maximum Collector-Base Voltage |Vcb|: 32 V
   Maximum Emitter-Base Voltage |Veb|: 10 V
   Maximum Collector Current |Ic max|: 1 A
   Max. Operating Junction Temperature (Tj): 85 °C
   Transition Frequency (ft): 0.2 MHz
   Forward Current Transfer Ratio (hFE), MIN: 30
   Noise Figure, dB: -
   Package: TO66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卖家说用的是高反压的管子,我也不懂

后面板上是不是12V输入口?如果是,12V似乎不算高反压,隐约记得大功率锗管好像要18V以上要考虑用高反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