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放2中放收音机有难度吗?

楼主(2024-03-02):
看了三百页帖子尝试做这种收音机的很少,凤毛麟角,老师们说说。是不值得做还是有难度

网友:
带高放的机子只对短波有用,提高灵敏度,中波没什么用。

网友:
上一份资料,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反正这个收音机,我这辈子是做不出来了。

网友:
东方红收音机有不调谐高放,实际使用没什么鸟用我觉得

网友:
调谐高放 你得需要 一个至少三联的可变电容。可是市面上的可变电容大多都是两联的

网友:
曾经买到过一个复旦的三联,后来转让给天津汉沽盐场的一位爱好者。业余制作困难较多,比如统調需要仪器,克服有害交连引起的自激等,而且通带会变窄。

网友:
看的简单想做好比较很难。

网友:
用一直单联做本振,一支等容双联做输入调谐和高放调谐,先调整本振再调解跟踪,虽然麻烦点,但是至少保证了输入和高放的同步

网友:
主要是加高放后很容易自激,在布线和屏蔽方面要求比较高。

网友:
图纸好找,交流的7512,直流的139,这些算是常见的,制作这些机器,麻烦的是配件,如线圈,波段开关等,可能需要自制,三联的话倒是还可以买到,布局也是个大问题,真要自己做的话,建议多看一下这些机器的内部图片,会有收获的,切记不要想当然。

网友:
民用收音机很少有一高放二中放的

但这是收信机最起码的配置,

ZF不会让老百姓收听那么远的电台的,尤其像欧洲屁大点地方,天天让你听外国台怎么行?

网友:
除了电池式电子管,没必要用这种电路,一只6U1配两级中放灵敏度够够的,中放还得降低增益才能不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