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子里有全拆洗衣机的师傅来帮忙

楼主(2024-03-02):
自己家的老格兰仕洗衣机坏了,今天去搞了一台美的MG53-8031回来。该机无电源线、排水管被搞断。晚上拆开上盖,发现被人动过里面:电路板插头全部拔开。拆开前面发现,加热管处插头也拔开,内桶固定螺丝被拆,好多螺丝缺失……这种情形怎么复原它呢?有拆开经历的师傅,请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电子电路的问题难不倒我,拆成这样子,郁闷了

楼主:
内桶与外桶固定螺丝有小半没有装,就算费用有纠纷,也不能没有职业操守吧。拆开之前是什么样子,也得给人家恢复原状不是……

网友:
现在插头很多都是防呆设计  不行就看电路图接线了  螺丝网上慢慢配吧

楼主:
老的格兰仕洗衣机还在家,不懂它们是不是通用,等下拆格兰仕看看

网友:
  去年修理过一台美的滚筒洗衣机,换三角架,轴承和水封,不知与这个是否相似。

网友:
这个不建议折腾了,既然前面人已经拆过内外通,说明三角架,轴承和水封三者肯定有一个不好,这3大件任意一个坏了都够你喝一壶,旧滚筒洗衣机收购价也就50~80一台,没必要去大折腾。我前些年60元从邻居家收了个海尔滚筒(他们搬家不要了),检查后就换了个排水泵几十块钱,到现在用了4年多了,一直正常

楼主:
多种可能性:机主本人自己拆开想自己清洗它。机主请专业人士拆开来清洗,某种原因导致成这样。确实有问题,专业人士检查后报价,机主觉得不合算而弃修。
机子到了我手里,硬着头皮也得弄好它了……
目前,最主要的是缺多颗螺丝,有空还得去收废品朋友那里找找看^_^

楼主:
网上搜索到外桶固定螺丝,根据他不装回去的做法,非专业人士拆开的概率高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的格兰仕洗衣机还在家,不懂它们是不是通用,等下拆格兰仕看看

拆开格兰仕的看了,格兰仕用的螺丝螺帽是10厘的,美的是8厘的。如果用格兰仕的,拆卸要两种套筒(虽然美的机子里也有10厘的螺帽),心里总是别扭……

网友:
  既然喜欢折腾,拿到废品站换一台状况较好的回来拆。

楼主:
这台就是废品站里好品拉回来的,只是没想到被拆成这样。^_^

网友:
8公斤以下就别修了机器小了

网友:
  拆修,清洗过的滚筒洗衣机不超25台,我的技术水平还达不到毕业的程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台就是废品站里好品拉回来的,只是没想到被拆成这样。^_^

再换一台回来,大概率比这台好。

楼主:
只有这台品相好点,如果他们不拆它不见了螺丝,估计现在已经可以洗衣服了……原来用的格兰仕也是废品回收来的,底座因为锈蚀,底脚螺丝已被我全部卸下放洗衣机架,因为有些地方锈断造成机器不平衡而像拖拉机一样噪音,所以这次要换掉使用多年的格兰仕~

网友:
电脑板插头不会插错   都有防呆设计     下面接头加热   感温  底线   也好区分

楼主:
拖了多天后,今天宝上下单买了20个6x35的自攻螺丝。还有问题在思考:外桶与门密封圈密封,前面被人拆下来,应该有密封紧固件,事实上不见。因为观察过格兰仕的,人家那里紧固得很好。

网友A:
  这台洗衣机只有5.3kg,太小可能是用户丢弃的原因之一。全新美的滚筒洗衣机便宜的不到9百块钱,这个折腾一翻,可能只是练一下手而已,价值不高。现在有的用户丢弃的大件家电都很新,。年前有一个用户很新的松下7.5公斤泡沫净洗衣机,排水牵引器坏了,有个不怎懂的人误判成离合器坏了,结果真的把离合器扳坏了,搞成单向洗,用户直接买全新10kg,旧的被我收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台洗衣机只有5.3kg,太小可能是用户丢弃的原因之一。全新美的滚筒洗衣机便宜的不到9百块钱,这个折腾一 ...

现在家里只有两个老人带一个小孙女,地处热带海南岛,小容量的洗衣机够用了,所以准备弄好它。
以前的人,自己家用拆修的概率小。现在,抖音、微视频的带领下,一知半解的人多了,大卸八块的机器会逐渐增多,缺胳膊少腿的事会常见。^_^

楼主:
买的20个6X35螺丝到了,一圈全部更换成该螺丝,总数14个。

外桶密封圈固定不见了,拆格兰仕的来装上去了。

一步一步在还原中^_^

楼主:
从格兰仕拆过来的电源线,样式不对,位置不合可以卡住

装上后上面缺口

装上后上面缺口

内部接线

内部接线

楼主:
电源线进线口最上面的黑胶剪掉后用刀片修整齐,盖上上盖后那个空被上盖后面螺丝位置遮挡。通电试机,洗衣机正常……^_^
对了,洗衣机排水管断掉,拆格兰仕洗衣机里的排水管来更换的。
至此,美的洗衣机完美替换锈蚀的旧洗衣机,收工……

楼主:
昨晚洗过一次衣服后,今天准备再洗,发现“启动/暂停”按键按下去没反应了,洗衣机门可以随时打开,这情况明显不正常了,该型洗衣机,门是不能随意打开的。又是一番折腾:先分析故障可能的位置,如果是门开关损坏,启动案件也是按不动的。于是,先检查门开关。拆开门开关,没有发现异常。拆格兰仕的门开关来试,试来试去,突然,门不能打开了。但是,洗衣机温度指示灯显示冷水,不洗。赶紧装回原机的门开关,目前,洗衣机又在洗衣服工况中。看下次洗衣服时会不会再出什么幺蛾子^_^

网友B:
我家那个6kg,衣服多点常常打桶,确实不好用,要10公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那个6kg,衣服多点常常打桶,确实不好用,要10公斤的

找一个水平尺,调整四脚螺丝,使洗衣机保持水平放置。有时候,人眼观察水平不够平的原因^_^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的20个6X35螺丝到了,一圈全部更换成该螺丝,总数14个。

  用这个梅花板子拧螺丝效率太低了。简单点的用T型套筒,棘轮扳手。我买了15CM的加长风批套筒头(8mm和10mm)装在充电钻或者电动启子上,拧这个螺丝效率就高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梅花板子拧螺丝效率太低了。简单点的用T型套筒,棘轮扳手。我买了15CM的风批套筒头(8mm和10mm) ...

有套筒,也有电扳手。一般都是处理电路问题多,用双头六角扳手,自己有思考问题的时间,不求做事的效率。^_^

网友:
线路问题就麻烦了,尤其是电路板问题,建议先测电脑板是否正常再上螺丝吧

楼主:
经过多天的实际使用,发现该美的洗衣机的一些特征:接通电源时,能够记录前面工作状态,恢复自动完成。启动按键洗衣服时,有时候该按键按动它好像没反应,有时候反应又很灵敏。
快洗时,里面的衣服不会自动甩干,需单独再甩干一次才好晾晒。^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