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优利德UT33D电流档失效故障

楼主(2024-03-03):
一只UT33D小万用表,购买有10余年了,是个老伙计。曾经烧断过保险,当时没有合适保险管,就用铜丝短路了保险管座临时用,再后来闲置若干年。
最近拿出来用于测电流,发现显示数值不对。拆开后盖一看,哎呀电路板和后盖烧黑一片,原来的铜丝都烧断了。推测是测市电的时候铜丝和电路板短路了。
下图就是事故现场,已经用酒精棉做了清洁,还是有一大片黑斑,电路板铜箔也烧断一些。用铜丝补上,电压、电阻档恢复正常,但电流档还是不行,还有元件损坏。

拆下电路板,还好元件不多,一个个查一下

查电路图得知R12是0.985Ω,没有,手里电阻最接近的是1Ω的。

装机测试

又可以用了,当然效果比原来肯定是差点。

最后附上电路图供参考

网友:
UT33万用表,有几块,是我玩电子垃圾的工具,没拆过,也用了10多年了。

网友:
感谢分享!手里有一个UT33A一直在使用,福禄克的15B和优利德的UT70B一直闲置。UT33系列小巧方便,对于一般测量使用足够了。

网友A:
你用公式计算下,那1欧五环电阻并联一颗电阻,基本就行了。1*0.985/0.015,取68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公式计算下,那1欧五环电阻并联一颗电阻,基本就行了。1*0.985/0.015,取68欧。

谢谢!算了一下确实可以,有空就改一下

网友:
多点儿选择总没错,E9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