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L-6.0的电子管绘图元件库

楼主(2024-03-03):
最近我正在焊接一台电子管超外差式收音机,有些心得想与大家交流。以前,我记得下载过这个电子管元件库,可怎么着也找不到了,无法绘制有关的电路图。我用的套管是6A2   6K4   6N2   6P1  。请有这个库的朋友能够给传一份。谢谢。

网友:
此软件绘制库元件非常方便,参照需要的电子管直接绘制保存。

网友:
有兴趣,哪位有请发上来

网友A:
用Layout 6.0画原理图元件符号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383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Layout 6.0画原理图元件符号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07220&fromui ...

这个,一加载就是一整版图啊,所有的都有了。如果能有分立的,一个一个的图,想用哪一个元件,就加载那个,其它的,都不加载。这样使用起来就方便多了。比如我想用6K4,就只加载它的图,其它的不加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一加载就是一整版图啊,所有的都有了。如果能有分立的,一个一个的图,想用哪一个元件,就加载那个 ...

你用LAYOUT6.0的软件吗?有的话把我这里的附件下载后,放到这软件的MAKROS的文件夹中,打开LAYOUT软件找到这个图,需要哪个符号点击复制,就是单个的图了。

楼主:
我用的就是这款软件。也许是我还用不好的缘故吧。我点击复制时,一下子所有的元件都上去了。不能只用一个元件,除非,把其它的元件一个个地删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这款软件。也许是我还用不好的缘故吧。我点击复制时,一下子所有的元件都上去了。不能只用一个 ...

我上面的图就是一个个的复制上去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这款软件。也许是我还用不好的缘故吧。我点击复制时,一下子所有的元件都上去了。不能只用一个 ...

如果是复制过来的一个“组件”然后粘贴的,默认组件是锁定的,点其中的一个元件也会选择的是这个“组件”,这时候,需要右键把“组件解锁”,然后就成了单个的原件了。

楼主:
加载后是这个样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这款软件。也许是我还用不好的缘故吧。我点击复制时,一下子所有的元件都上去了。不能只用一个 ...

是块。把它炸开,就不整体关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块。把它炸开,就不整体关联了。

我试了许多次,还没有找到炸开的办法。总是整体,分不成个体。

楼主:
在这个图面下,我的鼠标右键不起作用,如何才能单个拖放?只要拖放,就是一个整体。

楼主:
朋友是如何操作的呢?我只要拖放,就是整个所有的元件都拖到了工作面上,不能一个一个地拖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是如何操作的呢?我只要拖放,就是整个所有的元件都拖到了工作面上,不能一个一个地拖放。

刚才下载了您用的那个库文件,才知道是咋回事。您想要自己用着方便,还得做点工作:
1、那个文件是作为一个元件用的。您先把这个“元件”放入文件。
2、解锁组件,这里面有两个不同的“组件”种类。一种是作为元件可以直接用的,一种不能,只是个“画法”。
3、如果是单独可用的原件,您点击以后,用文件中的“另存为原件”,名字您根据原件的内容取名。
4、如果是不能作为单个原件的,那就选定原件所包含的“线条”,也是用另存为原件的方法,保存为原件。
这样你的元件库内就有了属于自己的“原理图原件”了,还可以自己随时增加。

网友C:
基本就是这个意思了。

楼主:
在哪里找到保存在这个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就是这个意思了。

谢谢朋友!我按照朋友所说,加载所有的元件后,点击其中的某个元件,会变色的,可以另存为一个元件。我已经把这些元件中的两个另存为元件了。正像朋友所说,其中有的,只是导线的组合,不是整体的一个元件,无法另存。请朋友详细说说由导线组成的,该如何具体另存为一个元件。

楼主:
目前,我仅找到这两个整体元件:

楼主:
比如,这个图中的6K4,我就无法保存为元件,因为它是由许多线条组成的,而我不会一次性选取这所有的线条,

楼主:
现在我已经另存的元件有七个:

楼主:
6K4,我只能保存其中的一条线,不能保存为一个完整的元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6K4,我只能保存其中的一条线,不能保存为一个完整的元件。

对于不是整体的,是很多线条组成的,按住鼠标左键,把自己想要保存成原件的区域内的线条都选定,然后选择另存为原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6K4,我只能保存其中的一条线,不能保存为一个完整的元件。

就是这个意思,把“选定的区域”另存为原件。

网友:
跟25楼相比,这里没有选择“6K4”的字符,存成原件之后,就没有上面的那个“6K4”,您可以编辑原件的属性,把这个原件命名成任何相同结构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不是整体的,是很多线条组成的,按住鼠标左键,把自己想要保存成原件的区域内的线条都选定,然后选择 ...

按照朋友的方法,我已经把6K4保存为一个完整元件。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照朋友的方法,我已经把6K4保存为一个完整元件。谢谢!

一般来说,不把原件的型号的丝印都包括进来,在后期标注原件的型号,这样型号字符的位置可以移动,也可以旋转,这样更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不把原件的型号的丝印都包括进来,在后期标注原件的型号,这样型号字符的位置可以移动,也 ...

按照朋友的方法,又把6K4存成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照朋友的方法,又把6K4存成这样的:

    对,就是这样操作,在画图的时候,先把原件库里的原件拖到画图区域。然后双击这个原件,就可以标注原件的编号和原件的数值了,这两个参数我的软件版本不兼容中文,只能用英文字符了。
    这样做原件库好处就是,因为原件的编号和型号(原件数值),这两个是以丝印(印字)的方式出现的,位置和角度可以变化,可以移动躲避开走线,绘出来的原理图更漂亮,条理性更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是如何操作的呢?我只要拖放,就是整个所有的元件都拖到了工作面上,不能一个一个地拖放。

你先选取一个元件使它点加亮,然后击元件库下面的磁盘图标取一名称进行保存,这样可将单个符号保存在元件库当中,用同样的方法可将图上的每个符号一个个地独立的保存在元件库当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选取一个元件使它点加亮,然后击元件库下面的磁盘图标取一名称进行保存,这样可将单个符号保存在元件 ...

发现两个问题。一是文字标识不能分离,二是外引线与网格线不重合。文字标识不能移动,将来画线时会窜过,不美观。引线与网格线不重合,如何布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这个图中的6K4,我就无法保存为元件,因为它是由许多线条组成的,而我不会一次性选取这所有的线条,

将鼠标箭头对着元件图的左上方,按住左键向右下拖,方框内充满图标后松开左键,图标被加亮,然后点击元件下方的磁盘图标取文件名保存,即可将单个图标保存在元件库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两个问题。一是文字标识不能分离,二是外引线与网格线不重合。文字标识不能移动,将来画线时会窜过, ...

网格线不对可调整网格分辩率就可解决。图标上文字要分离先将元件进行组件解锁,解锁后即可移去文字 。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两个问题。一是文字标识不能分离,二是外引线与网格线不重合。文字标识不能移动,将来画线时会窜过,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现两个问题。一是文字标识不能分离,二是外引线与网格线不重合。文字标识不能移动,将来画线时会窜过, ...

感谢版主的加分与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版主的加分与鼓励

感谢朋友提供这么好的资料!
用多大的网格线呢?看图中,灯丝依然对不齐网络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朋友提供这么好的资料!
用多大的网格线呢?看图中,灯丝依然对不齐网络线

我用的是公制,不要用英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朋友提供这么好的资料!
用多大的网格线呢?看图中,灯丝依然对不齐网络线

公制0.25   。

楼主:
引线对齐网格了:

楼主:
在上图的情况下,如何把6N1等标识移开呢?

楼主:
是我看贴不仔细了。元件解锁后,就可以任意移动标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看贴不仔细了。元件解锁后,就可以任意移动标识了:

移去字后还要对图进行组件锁定操作,以防在画图过程中要移动图标组件散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我看贴不仔细了。元件解锁后,就可以任意移动标识了:

一般不用解锁原件的方法来解决画图中原件名称的方法,因为太麻烦也容易出错。正确的操作方法应该是解锁原件之后,删除型号的字符,然后另存为原件,比如取名:6P1长        要标注元件的型号或者编号,请参考我在28楼和30楼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不用解锁原件的方法来解决画图中原件名称的方法,因为太麻烦也容易出错。正确的操作方法应该是解锁原 ...

现在是黑底白色元件。如果想反转,弄成白底黑色元件,该如何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就是这样操作,在画图的时候,先把原件库里的原件拖到画图区域。然后双击这个原件,就可以标注原 ...

如果想画白底图纸,元件是黑色的,如何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想画白底图纸,元件是黑色的,如何操作?

你先这样画,画好后执行打印输出,打出来的就是白底黑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想画白底图纸,元件是黑色的,如何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想画白底图纸,元件是黑色的,如何操作?

在菜单选项--常规设置--颜色方案--用户自定义 中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黑底白色元件。如果想反转,弄成白底黑色元件,该如何操作?

按照这个顺序操作就可以了:

“选项”---“常规设置”---“颜色设置”---“颜色方案”---“用户1”---分别点击各个不同的颜色块,就可以修改了。